[教學文獻] 主機板的波形長的怎麼樣?

楼主(2008-09-25):
有的方波已經變形,這不是我的數位示波器爛,主機板上的頻率很高,相對的接地位置就變的很重要,我只是沒去找較好的接地位置罷了。
我只有兩隻手,一手點測試點,一手拍相片,拍的不好請見諒了。

下圖就是Clock IC 14.318Mhz的輸出波形。

下圖就是南橋32.768Khz石英晶體的測試點及輸入波形

下圖就是PCI 33.3Mhz的波形

网友:
w大你好,最近朋友給我一片主版讓我玩玩,電容全暴,開機電路也有問題

已更換c5706及電容,但debug卡還是會顯示clk 和 -12v紅燈

主板沒任何動作但可以開關機,所以懷疑可能時鐘電路方面有問題

自己沒示波器也不會玩,想請問w大...

震盪晶體可以用電錶量嗎?   謝謝先

主版資料

青雲 socket 462 km18g pro

南橋 nvidia nforce 2 mcp

io   w83627hf-am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你的第一行說開關機有問題,但是第三行又說可以開關機,這樣我不清楚你如何判定開關機有問題耶!
一般的Debug卡上的燈號如果不正常是會不顯示,但是你的Debug卡會顯示紅燈是嗎?
先確定你的Debug卡上的金手指很乾淨,也確定你的PCI插座沒問題。

你這片主機板應該先找-12V為何沒有,再找為何Clock不見了,雖然-12V一般不會用到,但是如果它有輕微短路現象,你的板子也會出現另一個故障。而Clock不見你可以用電錶查14.318Mhz石英晶體,對地是否有0.5~1.5V的輕微跳動電壓,也要觸摸Clcok晶片是否有溫度?如果溫度很低的話,要先檢查是否有3.3V與2.5V兩種電源是否都有?如果缺一種,你要檢查保險絲、電感或低阻值電阻有無斷路?不要冒然就換Clock晶片。

一般debug卡是插在PCI插座上,也就是它是偵測PCI這個設備的Clock來表示有無Clock,如果這個故障的Clock不是發生在PCI Clock之前,那Debug卡是偵測不到的。

我會有專業的電子儀器並不是專為修主機板而購買,因為我本身是做電路設計,本來就要用到這些高級工具,如果你們只是學習與將來從業,買一台中古的類比示波器就足足有餘了。

网友:
這板子到我這已是開機有問題加電容全爆

猜是開機電路有問題....(功力太淺用猜的)

查到最後是c5706有問題,拆下測量真的有問題,就更換c5706及電容

開關機的問題就解決...

除錯卡剛買不知號燈功能...其實-12v,clk亮紅燈是正常......暈

才造成自己誤判,再加上數字碼不會跑才懷疑是時鐘電路問題..

今天一早到回收廠花100元買顆cpu回來測試..

在另一篇有討論到cpu供電,w大是用測量電路旁的電感及場效電壓

來判斷是否來加電上cpu,我正在摸索中......於是狠心硬上cpu

結果一切正常...發現2件笨笨的事

1    有些除錯卡燈號不見得全是綠燈,有些是紅綠配

2    除錯卡數字燈號碼不跑不見得是主板不運作,而是要上真cpu後才會跑

      上假負載會不會跑偶不曉得(沒假負載),記得cpu供應電壓要正常

      別學我硬上

ps:w大請幫我刪上文..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定要有CPU除錯卡才會跑,就算你用假負載,除錯卡也不會跑,我說過了,假負載主要是為了不讓你因電源方面故障而燒毀CPU而設,我也說過空板其實也可以測量電源部份。

會看我這種文章的朋友應該都知道什麼CPU是用幾伏特,只要空板上的電壓在合理範圍內,硬上絕不會有問題。

不客氣!歡迎你常常來或介紹朋友唷!

网友(2009-02-14):
南橋的石英晶體不是32768Hz嗎?應該是32.768KHz吧,看你圖三中的示波器測出頻率也是32.79KHz,是我理解錯誤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你的更正,是我不小心打錯了。謝謝你。

网友(2009-03-24):
回复 网友D:

請問W大
當我量南橋32.768Khz石英晶體的時候,波形沒有像你的電壓且波形,是不是接地位置不是很好.
這個接地位置是否最好接近南橋??

楼主:
回复 网友E:

32.768Khz是一個正弦波,你測得的波型會隨著接地點的位置有所改變,這個你要多試幾個接地點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F:

感謝W大的協助,我在另一顆RTC在看到這波形了.
另外請教一個問題,不知道是否您有看過C32M3C這個振盪晶體,不知道我nb為什麼要用
二個晶體(是否因為要省電)?我在這上面一直看不到波形.

网友:
wish大大,剛剛看了一篇你說 不管什麼卡 不如買一台示波器,想問w大大你的那一台型號 及價錢為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G:

石英晶體只有一個功能,就是起振盪頻率,C32M3C的編號我不可能知道它是什麼頻率,我也沒有你的NB,我無法回答你的問題,但是有一點可以幫助你識別,因為怕石英晶體被干擾,所以它一定是位於需要它工作的晶片旁邊,你可以注意看你的主機板,例如32.768Khz的石英晶體一定會設計在南橋的旁邊、網路卡的石英晶體一定是設計在網路卡晶片的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