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一直重複reset的原因

楼主(2008-10-02):
我有一塊acer品牌的主機板,是P4 478的主機板
開機後看到BIOS的畫面後,就reset重開
如果擺著不強制關機,就一直重複一樣的動作
一直聽到開機,喇吧嗶一聲,又沒畫面又重開
請問有可能是什麼問題?
我有交叉測試過,確認是主機板的問題,其他配件應該是O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仔細看看該主機板有無型號,ACER本身不生產主機板是給其他大廠OEM的(如ECS),
先確認主機板身分...

拔除RESET杜邦接頭,避免是RESET鈕故障...

電源供應器換測過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感謝你幫我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是我的回答,希望對你有幫助,a471的想法是對的,你要先能把故障點確定在主機板,其它如金手指擦一擦、CPU重新插一次、換記憶體看看....等等,網路很多論壇都有在講,這些你要先做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你們的回覆

我有試過使用不同的power ,CPU,記憶體,顯示卡
用裸版測試,情況還是一樣,應該是主機板的問題 ,
版主的意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是要先重燒BIOS嗎?

网友:
會造成重複開機有種情形

1  電源供應器------    排除

2  記憶體不良------    排除

3  bios 部份程式遺失---待驗

4  io 晶片損毀------------待驗

5  cpu供電,記憶體供電------待驗

大概有以上幾種....

重燒bios只是檢修的一個過程,未必是bios損壞也有可能是io出問題

我只能提供幾個方向讓你思維,未看到實際東西很難下決定..

io 損毀案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88&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我認為這是第一步要做的。

网友:
這問題範圍很廣

有時候不是硬體的問題....你電腦是忽然這樣?還是做了啥動作才這樣?

既然POST程序有完成.....那就別接HD,只接FDD....釐清不是作業系統造成...

CPU溫度正常嗎?

可以提供系統組態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謝大家的幫忙,
經過重燒BIOS,已經可以正常運作,
acer的主機板,
版子型號是F661GX,

請問一下如何將圖貼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請在上傳附件空格指定圖片路經後,會顯示插入按鈕,按下插入按鈕後再按發表帖子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沒有辦法上傳附件 ,可否麻煩版主幫我把上傳附件的權限開啟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是上傳到這個免費的空間,很穩不太會掛

註冊一下就好..

http://register.photobucket.com/?ref=homejoin

网友:
回复 网友I:

測試貼一下圖..不是洗版...

真的可以..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J:

可以上傳附件了,將主機板的圖傳上來,BIOS IC在左下角

网友:
回复 网友K:

恭喜你修好,不知大大的bios去哪燒?

最近想買ic燒錄器所以在蒐集情資..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也想買 ...只是店頭的都很貴 想跟YAHOO買那台1200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知你看到是哪一種..

我是考慮這一種,可是又好像跟w大一樣,傷腦筋

网友:
對阿 但是我只用 可以燒電腦用的BIOS 就行了 LCD的好像腳位不同
這要問W大 還有新的板子 不知道以後有沒有支援燒  新的BIOS 長的不一樣

网友:
對啊...以後的支援也是一個問題

有樣東西送你...收pm

网友:
回复 网友N:

沒有看到bios晶片啊?抱歉看到了

ps:短訊

网友:
qq ...謝了  u11 應該就是bios 很多新版都用這種 我看過很多片

网友:
回复 网友N:

較新的腳位都改成SOP8,不過大家別擔心,你只要買轉接座就行了。
就像早期的BIOS都是DIP(長方形),後來改成PLCC(正方形)時,也是買一個轉接座就行了。
記憶體上面也有一個BIOS是用SOP8,所以大家應該不陌生才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O:

原來記憶體那顆也是bios,謝謝提供寶貴知識.

网友:
SOP8封裝的Flash memory IC用在顯示卡上頭比較多,主機板還沒這麼全面....

网友:
回复 网友P:

是的!那顆就是記憶體的BIOS,裡面也有燒錄程式,一般都簡稱它SPD(Serial Presence Detect )。
咦!記憶體都是用這種的,你們都沒注意到嗎?

网友:
回复 网友Q:

有阿~

只是記得它容量很小不足以當主機板bios..

网友:
一般我幫同事裝機,ram都是終身保固,省的麻煩

所以就沒注意,以為它是一班ic.

网友(2011-01-10):
ram買有終身保固的,較有保障.

网友(2011-02-09):
請問該如何確認bios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