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BIOS的角色扮演

楼主(2008-10-02):
當主機板的Power、Clock、Reset依序正常運作之後,這時候CPU會經由北橋與南橋送出一個低電位的訊號到BIOS的CE/CS腳,BIOS如果有收到這個訊號,則開始將儲存在本身的程式載入記憶體內執行,接下來當然就是POST開機自我檢查、系統自我檢查、中斷...等程式依序運作,這時你就可以在螢光幕上看到開機的情形了。
講到這裡,如果你夠細心,你一定會發現這個BIOS的CE/CS腳,就是一個維修主機板很好的測試點,這個訊號我們暫時將它稱為"工作選擇訊號"。

有位新朋友的主機板發生開機後就自動Reset(在這裡我要先假設你的CPU、RAM、Power等東西都是好的),會Reset一定是某樣行為或程式出錯而觸發了南橋的Reset電路,因為你說你可以看到開機畫面,所以你的問題應該是從POST開機自我檢查之後,至於到底是那一段出問題,你應該用除錯卡來判斷,因為除錯卡有儲存的功能,它會幫你記住重新Reset前的所有動作。

如果是我要修這種故障的主機板,我想我會先重新燒錄一次BIOS看看是否會正常?因為在燒錄BIOS過程中,燒錄機會檢查BIOS晶片的好壞,讓我知道BIOS晶片有無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燒錄器便宜的不到1000元,貴的數萬都有,一般買個兩千多元的應該夠用了。

也謝謝你的分享。

网友:
那也得先把它解焊下來重燒....要是有IC座的設計就簡單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咦!BIOS很好焊呀!我用熱風槍兩分鐘內就焊下來了,裝新的上去時間也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問一下 playx 貼上的圖SST 49LF002A/SST 49LF003A/SST 49LF004A/SST 49LF008A  好像沒有CS/CE , 這個是否有CS/CE

网友:
回复 网友D:

首先恭喜你修好...

曾聽說cs# ce# , oe# 可以用示波器檢測 (要有瞬間畫面保存)

但好像也要看bios芯片有無此功能

對這方面不太了,看看w大有無這方面經驗

順便學習..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是否有CS/CE等功能就如同playx朋友所說,是看原廠有無設計而定,一般主機板用的BIOS晶片都會選擇有此功能。

其實就是像playx及a471朋友這樣,如果有人知道答案,請告訴大家,不一定要我回答,畢竟我的所知也有限。

网友(2009-03-01):
安喔~想問一下bios的腳位圖可以去那邊找呢?
要如何看bios的型號?

网友:
回复 网友E:

請不要稱BIOS腳位.....那不正確!.........BIOS指主機板的韌體碼,儲存該韌體碼的RAM稱為
Flash memory(快閃記憶體)。要知道它的腳位定義必須要根據它的廠牌、型號到官網去
找規格書來看......例如是華邦的就去華邦找

BIOS型號?....請說明

网友:
哈~謝謝你,你講的才對,沒想到這麼多~我的講法錯了~
我這邊有一個Flash memory
上面有標
PMC flash
NOW5H
Pm49FL004T-33JC
我想知道如何找它的腳位定義,還有要什麼看它的型號阿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實最笨的方法就是每個關鍵字都查

208.18 KB, 下載次數: 210

网友:
回复 网友G:

謝謝小龐~我再去多找幾個來查看看~

网友:
有關BIOS的功能我一直有個疑問, BIOS IC 除了存放基本IO程式外,

是否也存放CMOS相關設定??

网友:
回复 网友H:

BIOS韌體碼存放於Flash memory,設定的運作參數存放於COMS中.....

网友I:
多謝A大回復!我懂了!

所以「BIOS韌體碼」是存放於playx大在2樓所Show的Flash memory中,

而「設定的運作參數」是存放於CMOS中!

這個COMS是不是在南橋晶片裡?因為我在主機板上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多謝A大回復!我懂了!

所以「BIOS韌體碼」是存放於playx大在2樓所Show的Flash memory中,

而「設定的運作參數」是存放於CMOS中!

這個COMS是不是在南橋晶片裡?因為我在主機板上找不到! ...

沒錯!~目前主機板架構中COMS已經整合入南橋晶片中,過去是獨立出來的晶片..

网友J(2009-04-10):
想請問各位先進,我手邊有兩片主機板,分別是intel945及965的板子,但是都不需要Flash Memory,
其中945那片有預留但並未焊上,問題是那片965由富士康幫宏碁代工的板子因為我手賤更新韌體後就與我說再見,
此965主板上面有一棵1MX8的 Flash Rom,但我是在未插上的狀態安裝完作業系統,並完成更新後就無法開機...,
我想明天開個新帖尋求大家的協助,也希望大家幫我先想想沒有Flash Memory的板子如何更新??,謝謝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想請問各位先進,我手邊有兩片主機板,分別是intel945及965的板子,但是都不需要Flash Memory,
其中945那片有預留但並未焊上,問題是那片965由富士康幫宏碁代工的板子因為我手賤更新韌體後就與我說再見,
此965主板上面有 ...

拍照來看看....沒有主機板沒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拍照來看看....沒有主機板沒BIOS的..

請看Intel965那張,我是在將PLCC32封裝的Flash卸下的狀態謝安裝完xp並更新BIOS後才變成開機無畫面,
除錯卡在00...,而Intel945那張可看出Flash Memory位置是空焊,而疑似SPI ROM(南橋旁邊)是TI的1394晶片,
所以Flash Memory是否已整合在南北橋或I/O裡可能要請各位解惑啦,謝謝

Intel965

Intel965

Intel945

Intel945

网友:
紅圈圈的ic 是spi rom???
南橋種類為何???

网友:
再貼一張D945GCF BIOS23腳 (WE#)的波形,
各位可看出電壓為3.448V而此波形是我在POST期間(按下電源開關後,未進作業系統之前的某段時間).
而此腳位於開機時間為高電位.

WE#

WE#

网友:
回复 网友L:
是的左邊是SST 25LF040A,右邊是ATMEL 93C46,
我也想過但是腳位多寡差那麼多...,但我想因為您的提示我有答案啦,
另外要修改及加文字在附帶的圖片裡,不知推薦何種軟體,謝謝

現在的新板子有越來越多使用SPI ROM的趨勢啦,補上一些SPI的DATASHEET.

300.87 KB, 下載次數: 133

285.29 KB, 下載次數: 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