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

楼主(2008-10-05):
一位朋友送傀一個雜牌的電源供應器,據他說是無法開機,送給我研究....。
我插上電源空機短路Power ON測試,我發現它後面的風扇會動一下,我再測試短路Power ON,風扇又動一下....,拔掉電源線及打開上蓋再拆起電路板,用吸錫槍吸掉+5V的共陰蕭特基二極體,請看下圖︰

再用三用錶測試發現左邊的二極體短路了,請看下圖︰

我沒有原來這個型號的,換一個MOSPEC S30D40C代用,請看下圖︰

再測試一次,開機了。

楼主:
大家可能會說,雜牌的何必修?大家聽我說分明,雜牌的電路簡單,用料也偷,所以容易壞,但是它卻是拿來做研究的必經道路,就像你去一家修車廠當學徒,剛開始我不相信老闆會要你去修賓士或BMW,只要你夠用心,當你掌握雜牌基本的要領,我相信當你看到高檔貨時,一定可以發揮"化繁為簡、持簡駁繁"的功力出來。

ATX電源供應器有一個很重要的測試點,那就是5VSB(或者是Power ON),只要這點有電壓,表示交流應該沒問題。為什麼呢?
因為交流如果有問題,你根本就不可能量到5VSB了,所以,初學者可以從這點來決定你要往那裡修,以這個例子,電源供應器能夠被我觸發,但是又馬上停止,這表示5VSB是有電壓的,所以我不用去管交流部份,也就是你只要找從蕭特基二極體到輸出這段即可。
也因為我測量到5V的對地阻值很低,而且電容外觀沒有異常,所以我用吸錫槍吸下蕭特基二極體的引腳確認,那為什麼會轉一下呢?這是電源供應器的保護電路動作了的緣故。

雜牌的電源其實也沒有那麼差,只要你把重要的零件改一改,它也是很好用的喔!

网友:
請問w大..

   有些power測量電壓,檢查電容都ok,也無其他零件燒毀

   但是只要一上機就有問題,更換其他power 就好

   是不足瓦的問題嗎?

   這種問題通常發生在隨機殼附贈或雜牌上,一般人很難測實際電流

   輸出,所以都會砸下銀子買好一點的電源....

如果假設今天要來改造一顆不足瓦的電源,用他的原有電路,改裝其他零件

來達成足瓦可能實現嘛?聽說不良的電源會燒毀主版這觀念正確嗎?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零件外表無損壞並不代表它沒壞。
二、你說的情形只是不足瓦的現象之一,要確定是否不足瓦必須做負載測試。
三、用他的原有電路,改裝其他零件來達成足瓦可能實現....?當然不行!經過改裝,你只能提高它的效率、提高一些電流。
四、不良的電源當然會燒燬其它裝置,例如,穩壓電路失效,你電腦上的東西都會有危險。

网友:
謝謝w大詳細解說......

      小弟手上有顆退役很久動物牌power

      有時會不穩定,裝機後有時開機會抓不到鍵盤,滑鼠

      初判是主板問題,但交叉測試發現是power的問題

      脫機測量 ps-on 電壓只有3.95v~4.0 v....

      測良好幾顆都有5v以上,請問這樣的電壓正常嗎?

      若有問題該往哪方面檢修? 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脫機測量 ps-on 電壓只有3.95v~4.0 v....,這個電壓很正常,上圖那個電源的ps-on 電壓只有3V,一樣工作正常。
電源供應器是負責穩定的電力來源,但是你說會抓不到鍵盤、滑鼠,實在聞所未聞,如果讓我檢修不穩定的問題,這必須要加上大功率電阻負載,再看各電壓的輸出波形,才能知道問題出在那裡。

网友:
我也一直感覺很奇怪..

初步懷疑系統驅動問題,但使用軟體是原版xp

原廠驅動,為了防止程式相衝,只做更新和加上防毒軟體

但情形並未解決,更換power後這台主機使用快一年沒在發生抓不到的情形....

請問w大...買一台中古20MHZ類比示波器夠用嗎?純粹作實習和檢測主板

怕買來不會用又是垃圾一台...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20Mhz不是不能用,但我個人認為60Mhz的示波器應該比較好,買類比式即可,沒有直讀也無所謂,買示波器後你不用怕變垃圾,將來如果你決定不想用了,你可以賣掉它,就算示波器壞了,屍體都有人肯出價。
示波器盡可能不要跟中古商或儀器買賣商買,到網拍找找看,有些是個人使用出售,你可以要求現場看機,滿意再買。

网友:
60Mhz好像比較少...20mhz比較多

價錢也較能接受,還要買探棒,信號產生器

看來要等看看有沒有嗆司..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剛剛去拆開朋友丟過來的power,它的蕭特基那部分跟W大這顆不同,它是1顆大的

1顆小的,另外那顆小的它用兩個直直的變通(就是兩根直直串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應該是看到這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沒錯!~W大

就是用這樣"變通"的設計....這玩意是兩顆二極體串聯起來的嗎?

這種二極體正確名稱為.....?

楼主:
回复 网友G:

這是3A蕭特基二極體串成共陰,但是也有人用快速二極體代用,因為共陰極的蕭特基貴,所以偷料的情形就出現了。

网友H:
第一次看過這東東,樣子長的真有趣..

网友:
回复 网友I:

所以要是我去修正它的偷料,我可以換上正統的共陰蕭特基二極體囉?

今天剛好玩到一顆"怪怪的"Power.............p3末期用的300W、雜牌

徵狀...
1.PS-ON可開機...裝上光碟機當負載之後開機測量電壓,大4pin插頭的電壓正常、

ATX20pin各輸出也都電壓正常......

2.只有一顆10V1000uF電容微凸頂

3.用當負載的該台光碟機播放CD時會撥著撥著"失去"光碟機,退片鈕無法退片,光碟
主軸馬達沒聽到運轉.....失去電力!?

於是拿另一顆維修測試用的power換上RUN,一切又正常了,CD可以撥完整張CD,退
片也很正常....害我以為那台光碟機要壞掉了咧

W大~這台雜牌的power可以啟動、輸出電壓也在合理範圍內,我猜它電流輸出是不是有
異常?

還有!這台power的PCB焊接不知道怎麼做的,似乎"薄焊"!

拿烙鐵在元件腳位解悍,元件焊孔就出現了.....似乎只有薄薄一層焊住...

不知道你有沒有類似經驗?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的,先換正統的共陰蕭特基二極體。
雜牌電源的電源輸出端+12V、+5V及3.3V的電容器請全部更換掉。
你有沒有測量一下光碟機在工作時+12及+5V的端子電壓各少?當失去光碟機時的+12及+5V的端子電壓是多少?
有些雜牌電源的焊錫看起來都灰灰的沒有任何光澤,那是表示用的焊錫錫含量很少,這也很容易造成虛焊,你得幫它補一補,尤其是大電流的部份。

网友:
回复 网友K:

W大~

我怎知道該顆power應該換怎樣的共陰蕭特基二極體?

輸出端的電容通換?...為什麼呢?

+12/5V電源有量過,離標準值很近最多少0.1~2V...失去光碟機就沒注意了

虛焊...挖咧...它整個PCB都是這種薄薄的焊法,我看我得找錫爐來"補強"了~

网友:
W 大大~
  我有一個POWER 他的fuse 燒掉了 我去量一下 發現 連接在DC250V 做SWITCH 2SC2625的功率晶體也短路 可是更換後 接上電源
FUSE 又燒毀了 而且兩顆 2sc2625 也變短路辣 這次我把 後端MOSPEC S30D40C S40D40C 先卸下 這樣2sc2625 和 fuse 便不會燒毀
可是又不敢貿然接回 後端MOSPEC S30D40C S40D40C 真是搞不懂 為啥拆下 便不會造成 2sc2625燒壞阿~

楼主:
回复 网友L:

麻煩你到電源供應器維修區開新帖重發一次,否則舊貼篇數越來越多。造成不便敬請見諒。

网友:
有關acbel 321W (API3PC48)電源供應器問題

您好本人以一台富士通fmv-t50h 內部的acbel電源供應器(321W型號API3pC48) , 最近突然無法開機,連電視功能也無法使用,我把電腦主機拆開把電源供應器重新拔起再插回,一樣螢幕無法開啟 ,然後電源風扇無動作,但我有把其中一條線拔起來(10Pin),風扇會轉ㄟ,這條線好像是供應螢幕電源的線 , 會不會是這條線有問題 , 我是想問您我在彰化,那要寄到哪邊維修可以嗎?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想你誤會了,我不是在從事修理行業,你可以把問題貼上來,這裡的朋友會替你"診斷",最後還是得你去修理。
我會開這個版是希望你學會自己修理,而不是我幫你修理喔!

你的問題請你另開新帖,否則舊文越來越長。謝謝!

网友:
誰可以幫我維修

acbel電源供應器(321W型號API3pC48)

楼主:
回复 网友N:

你的問題請你另開新帖,否則舊文越來越長。謝謝!

网友(2010-09-21):
和我現在遇到的一樣ㄝ
我的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是SBL4040PT
測量結果是沒短不過順向數值是0。132
順向歐姆值是74反向無限大
這樣是壞的嗎?

网友:
請問W大:如何Power ON測試,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看過這東東,樣子長的真有趣..

這一種的非常多...
只要是廉價POWER. 裡面幾乎都是這樣

网友(2011-06-10):
恭喜wish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