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7A266-E不開機

楼主(2008-10-07):
今天有個朋友來找我問一些事情,順便帶了一張華碩A7A266-E的舊主機板給我,據他說是無法開機後就丟到角落了....。
朋友回去後我才仔細看這張主機板,我發現電容有點爆了,不過這些電容是SANYO 1500uF/6.3V及680uF/6.3V,日系電容集體故障倒讓我很吃驚,請看下圖︰

剛好有開錫爐,就用錫爐拆焊比較快,雖然用錫爐拆雖然快,但是它會留下殘渣,需要加工清理,請看下圖︰

清除的方法很簡單,你只要用牙刷沾助焊劑,刷在主機板上,再過一次錫爐即可,過完後請看下圖︰

仔細再看一次有沒有錫渣短路,沒問題的話就空板開機測試,可以開機,摸摸看晶片有沒有異常溫度,沒有異常就加CPU、RAM測試,請看下圖︰

開機了!下圖是開機畫面︰

這片比較好修,我再找人要壞的主機板來做範例。

网友:
日系電容也會爆..上次那塊青雲主板也是三洋

照樣爆爆爆...

网友:
電容器沒爆裂就算正常嗎 ?

是否有其他方式能夠更準確的判斷電容器是否正常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錯!~電容器只要外觀正常,沒有凸頂、凸底、電解液流出就算正常...

電容器會凸頂~大多是周圍溫度太高,有風吹到的地方就還好,否則多多少少都有機會

凸頂....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裡有基本的測量方法︰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xtra=page%3D2#pid66

上述方法要用指針式三用電錶比較方便,但也不是數位式就不能用,這種方法只能大略判斷,要知道電容器有沒有壞,要用電容錶才可靠,我回家後拍一張外觀正常,沒有凸頂、凸底也沒有電解液流出的壞電容給大家看看。

我會陸續補上資料,方便初學者閱讀,也請大家發問前先找一下有無相關資料,或許你的疑問就在那裡。

网友:
有些外觀完整的電容不見得是好的,裡面乾掉是看不出來..

首先我會用數字電錶開歐姆檔,用紅筆或黑筆直接碰正負極(放電)(不然有時會損壞電錶)

紅筆對正極,黑筆對負極,這時會看到數字一直往上爬直到無窮大 1 ,在用紅筆或

黑筆直接碰正負極(放電),在用紅筆接負極,黑筆接正極

電錶的數字一樣會往上爬到 1 若是顯示 0 或 跑到一半停就是不良..

ps:主機板使用的電容是低阻抗高漣波,適用於數位電路

      材料店裡的日系電容大都屬於此類,不過我還是會再問

      櫃台確認一下,廢板上的電容一定是低阻抗,再換時最好測一下.

      假設使用一般電容更換,將會造成系統不穩,當機,重開機..等

      切記,切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你的說明....

网友:
其實也沒什麼...只是我個人的親身體驗

第一塊主板就是被我用一般電容惡搞..

所以才會發這文,真正量電容的好壞應該是要用電容表才準

一般高手則用示波器判斷..強...

楼主:
上面那六顆三洋1500uF/6.3V電容有兩顆完全符合沒有凸頂、凸底也沒有電解液流出,我用playx朋友的方法測這顆電容也完全沒有問題,請看下圖︰

但是我用電容錶測得的結果不一樣了,請看下圖︰

再看清楚一點,它原本是1500uF/6.3V喔!

1500uF變成5480uF千萬別以為賺到了,這種電容如果你拿去使用,是一點作用也沒有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說要全部換掉的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C:

w大的雞絲頭真多,一般我也是全換新的

我的三用電錶只可量到200u,不知有沒有辦法改善?

一般若是在主板上是乎就無法測量,也是要用示波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你將示波器接在電源的輸出端,那示波器只能"看"這個輸出波形,並不是顯示電容器的好壞喔!

网友:
所以在板子上就無法實際測量..

以前曾看示波器教學影片,見他把探棒往電容旁測

無波形就更換,就以為可以判斷電容好壞,

電阻也可以,這觀念是不正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的,他一定不是在測電容器或電阻的好壞,他是在測那一個點的波形,當然,如果這個電容器是故障的,也會影響這個點的波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雞絲頭多也是萬不得已呀!
有一些三用電錶有附加測量電容功能,但是那只是"附加",要測量電容器還是要用電容錶或更高級的RLC電錶,RLC電錶我也有一台,做電路設計的人應該都有一台這種雞絲頭,例如自己繞一個100mH的電感,繞好的數值對不對也不知道,有這種工具就好用多了,電容器也是一樣,它可以讓你設定頻率點,然後測量出它的其它電容錶無法測出的數據。

簡單說,電容錶在RLC電錶面前,只是一個玩具罷了,當然,很高級的電容錶就另當別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看來~我也得去找台電容表來用了.....

W大~麻煩你搞顆"正常"的來拍拍好不好?.......正常的電容會測出跟標示值一樣的數值嗎?

電容表也可以用來替自己剛買回來的電容做"驗貨"的動作....避免無謂的施工搞死自己

W大,依照您多年的經驗來說~哪些牌子的電容器你認為是"高檔貨"?哪些是地雷貨?

網路上很多文章都把所謂的"台製"電容批的很兇,可是我認為台製也不一定都是爛貨,

爛的是決定用料的人,而不是貨....你看連日系電容都會掛點誰敢說它的電容肯定不出包?

我個人認為除了本身的品質外,運作環境溫度也很重要,我研究過一些爆掉的板,發現

有些故障的電容所處位置是"吹不到任何風"的地方,假如該電容有被CPU散熱器照顧到,

大多沒出事,出事的都是那些位置不好的電容因為長年溫度比較高所以就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電容器的數值一般差個10%~20%是很正常的,請看照片︰

這個電容器已經用很多年了,數值跟新買的也差不多,電容器我很偏好日本美佳工的產品(也有人稱是日本化工),照片上這一顆就是,台灣的電容因為沒有常使用,不好作評論。日系電容爆一顆、兩顆比較不奇怪,集體爆就比較奇怪了,溫度本來就是電子產品的殺手,以主機板而言,為了濾波效果,它一定會設計在MOSFET旁邊,這也註定了它必須承受較大的溫度考驗,a471,其實你已經找到問題的所在了,我想怎麼解決你也有辨法才對。

楼主:
對了!用電容錶測量電容器時一定確定電容器沒有殘餘電力,否則會把電容錶弄壞,大家要切記。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就是指要用導電物體接觸兩極,讓它放電光在測對吧?

W大~日本化工就是KZG吧.....對了!電容頂端防爆線大多是星狀,日系的則是字母Kㄝ...

是不是就據此第一眼判斷該電容的"國籍".....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的!但是大的電容最好用個100歐姆的電阻放電,否則放電的電光也是蠻嚇人的。
日本化工應該是叫美佳工,KZG應該是它的系列,你還注意到防爆線是什麼形狀喔,這個真的問倒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J:

美佳工...之前人家都說日本化工@@

100歐姆放電......不能拿起子短路一下嗎?

我從很早就依賴電容防爆線判斷電容的"國籍",K字樣的大多是日本的,賓士標誌的都是

台灣製的.......所以買主機板我都會看貨...看用料.....不然像我朋友用到全部凸起才發現有問

題就太遲了..

网友(2009-06-28):
請問您所說的主機板無法開機是指怎樣的症狀?能否請您詳述?

是指按下電源開關後,會出現下列哪些症狀?(顯卡及記憶體OK)

症狀1. 主機板及連接主機板上的(CPU)風扇、以及電源供應器及其風扇通通沒有任何反應?
症狀2. 電源供應器及其風扇有運作,主機板及連接主機板上的(CPU)風扇沒有任何反應?
症狀3. 電源供應器及其風扇有運作,主機板上的(CPU)風扇沒有任何反應,但某些指示燈有亮(記憶體)?
症狀4. 電源供應器及其風扇有運作,主機板及連接主機板上的(CPU)風扇有反應但沒有運作?
症狀5. 電源供應器及其風扇有運作,主機板及連接主機板上的(CPU)風扇有反應但沒有運作,但某些指示燈有亮(記憶體)?
症狀6. 電源供應器及其風扇有運作,主機板及連接主機板上的(CPU)風扇有運作,但螢幕畫面沒有任何顯示?
症狀7. 電源供應器及其風扇有運作,主機板及連接主機板上的(CPU)風扇有運作,但時有時無開機畫面?
症狀8. 電源供應器及其風扇有運作,主機板及連接主機板上的(CPU)風扇有運作,但開機畫面只到某部份就停止了?

有沒有資料歸納出電腦或單就主機板不開機,是有哪些不同現象?
而這些症狀現象,可能各代表是哪些元件受損?如何判斷得出來?

當然很多人會說這需要經驗,但大多數(人)的經驗都是歸納、分析、系統化不足,對自己或是學習的人都不是很方便。

是不是有人能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K:

系統化,書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要到這麼詳細,我知道"製具"

連看都不用看,放上去哪邊故障就全部出來了。
至於上面那些症狀請看新手上路,有一篇文章歸納的很清楚。

其實我自己也想有一套系統化去處理,但是今天你要修華碩的板,你要系統化可以。
電路圖方塊圖甚至連BOM表都給你各點量測電壓都有,重點是你拿不到,別說其他人可能連華碩的資深工程師也不知道,你想要把事情精簡到比方A點電壓標準值5V,低於Q58故障,高於Q22不良,這....天方夜譚,如果真的系統化出來了,我想只要會拿落鐵有零件就可以修了。

其實這就會跟WISH的一篇文章所提的一樣了,電子電路他是集結眾多古人的智慧與時間累積而成的巨大結晶,不是一個SOP就可以解決掉的事。

我倒不覺得學習不方便,到處都是資源只是你是否吸收的了,像WISH大所說內功,基本電學是否完了,突然有種感覺像新聞上報的有議員建議醫生把病歷表上的英文通通改成中文,這樣一般民眾才看得懂,一聽之下感覺好像不賴,但看了又如何?都是一堆中文字你念得出來卻不知道他意義何在?

電路就跟人生一樣,摸不透看不透,但跑過一次體驗過經歷過自然就體驗到理出一套人生的哲學(電路的哲學),最後留下來的就是經驗or資源(資料).

以上是我學習的心得,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2009-08-04):
那天也找了一塊  A7A266 的也是無法開機 !!!

電容有一顆  [凸頂]  想說換了就可以開機 !!!

結果換上後開機測試 !!!

怎麼沒辦法開機 , 而且剛換好的電容又 [凸頂] 了 !!

原本以為是電壓過高 , 重新量測 是 5 v 正常啊 !!!

仔細一看才發現 , 主機上印刷標示錯誤 !!!

一般有標記的是 [負極] 而這板子剛好相反 !!!

真不知該說什麼 !!!

网友:
ASUS標示是相反的,空心為負,實心為正。

网友(2009-09-04):
回复 网友B:

谢谢 如此这般 这般如此的详细啊 对我很有用处 谢谢

网友:
又長知識了,希望我能吸收,很久沒碰電子設備修護,來到這裡感覺很親切,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2009-11-08):
難得的經驗~感謝分享

网友(2010-05-12):
嗯嗯!有時候真的都只是電容小小爆了而已,
就算是日系電容,時間到了,一樣是爆給大家看!
這塊算是撿到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