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無法開機問題

楼主(2008-10-07):
第一次來到這園地 ~ 蠻讚的 ...

台灣這種論壇很少見吧 ~

小弟有塊主機板 ~ 開機後沒多久會關機 ~

開機有B一聲,也有 BIOS 畫面 ~ 但就是大約30秒左右又關機了 ~

每次開機都這樣 ! 請問各位高手大概是怎樣的問題呢 ?

順道一提 !

基本的主機板維修應該要會使用 三用電表 量主機板的原件吧 ! (這部分要先慢慢了解)

請各位高手指點一下 ~ 哈 ~

网友:
建議拿顆好的電源供應器,交叉測試一下

打開測蓋時也順便檢查主機板上的電容有無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歡迎你喜歡我們這個園地,也感謝你的稱讚,的確,台灣願意公開主機板這個領域是比較少的。

以下是我對你的的問題的想法︰

一、你必須先確定電源供應器、記憶體、CPU、硬碟、顯示卡等週邊零件都是好的,這些交叉比對的技巧其它論壇很多,我不再詳述。

二、以剛剛我貼上那篇華碩A7A266-E主機板為例,我只插CPU、RAM、除錯卡及顯示卡,從我Power ON到BIOS程式機開完成,總共花不到10秒的時間,而你的問題是30秒會自動關機,如果你也像我的環境測試,你的主機板應該會停在開機完成的畫面,然後等20幾秒後就自動關機是不是?

三、有興趣研究主機板的朋友應該投資買一片除錯卡,現在除錯卡便宜的一片大約一百多元,最貴的也不會超過五百元,除錯卡會記憶你整個開機過程,你可以知道你"擋"在何處,方便讓你判斷維修方向。

四、剛開始接觸這個領域只要有三用電錶跟除錯卡就可以了。

常來這裡的朋友們請踴躍發表你對這個故障的想法,你自己才會進步唷!

楼主:
一、當然囉 ! 交叉測試的結果判定是主機板的問題 ~

二、本身小弟從事是電腦維修的...但主機板的維修又是另一方面的領域,想說想踏入這塊領域去學習 ~

三、詳述我的原因:第一次開機正常可進BIOS,約20-30秒後就自動重新開機到BIOS偵測硬體畫面 ~

一直無限的循環 ~ 切斷電源重新在開機後就風扇轉的2-5秒就熄了 ~ (全程都採裸版測試)

小弟是初學者想說先從使用三用電錶量原件去判別錯誤來學習...

楼主:
順便告知~本身主機板有4顆電容爆了~有作更換~還是如此~

只依照爆開電容去做更換~其餘(目測)未爆開的就沒更換 ~

网友:
之前有處理過案例是開機後5~10分之內會關機...

排除系統,cpu過熱,記憶體不良後更換電源就ok

而樓主是20~30秒後關機,不長也不短,一般開機bios檢測只要

數秒,感覺狀況怪怪,若是有除錯卡大概就能知道卡在哪....

有位網友也發生跟你差不多,但是他是一直重開機所以會判

斷是bios或南橋reset, io 等問題..

順便學習一下,未碰過這狀況..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292&extra=page%3D1

网友:
跟大家提一個觀念,如果一片主機板有六個2200uF/6.3V的電容器,其中你發現有二個電容已經防爆線微禿,那你應該把六個全部換掉,為什麼呢?因為電容器有平均使用壽命的限制,同一批生產的電容器的平均使用壽命都差不多,所以為了避免二次檢修的麻煩,你應該把同批的電容器全部換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關於第三項你這明︰
我的原因:第一次開機正常可進BIOS,約20-30秒後就自動重新開機到BIOS偵測硬體畫面 ~
一直無限的循環 ~ 切斷電源重新在開機後就風扇轉的2-5秒就熄了 ~

那現在這張主機板是20-30秒會自動重開機或是風扇轉的2-5秒就熄了?風扇轉2-5秒就熄了是指關機嗎?會自動關機的話,你的檢修重點應該先放在這裡,主機板會自動關機一般是出在重大錯誤而保護電路啟動,當然保護電路故障本身故障也是會這樣,我建議你從MOSFET開始往電源管理晶片上檢修,你必須先確定你主機板上的供電系統正常才能往下查,以你這個例子來說,我會用示波器看電壓輸出波型,先確認MOSFET本身是否正常,如果情形是發生在MOSFET漏電,那你用再好的三用電錶都不可能量出來的。

其實如果你的電源供應器是好的,我覺得你主機板上的供電系統則有很大的嫌疑。

网友:
請問w大...若是加電測量MOSFET的電壓,無法測出解果嗎?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還記得我貼的這篇嗎?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80&extra=page%3D1

以測量32.768Khz石英晶體的測試點為例,如果你用三用電錶去測量,你得到的數值只是一個三用電錶內取樣保持電路的一個中間值,因為三用電錶無法跟上快速的脈波變化,而示波器測得的卻是它的原形。
所以,用三用錶測量的結果還是會有失誤的時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關於第三項你這明︰
我的原因:第一次開機正常可進BIOS,約20-30秒後就自動重新開機到BIOS偵測硬體畫面 ~
一直無限的循環 ~ 切斷電源重新在開機後就風扇轉的2-5秒就熄了 ~

那現在這張主機板是20-30秒會自動重開機或是風 ...

如果只是單純像RAM旁或一些其他地方的小電容呢?

大大指的是CPU旁供電的那整排電容...

楼主:
看來要檢修主機板要先利其器才可~示波器好像很必須的樣子 ~

修主機板可用的示波器有分什麼規格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懷疑這些小電容有故障可測量對地阻值,阻值應該為多少?跟旁邊的比較看看即可。
RAM小電容故障我想不至於自動關機,CPU電源的濾波電容就不一定了。

网友:
版大 對於我門這些初學者   有些主機板的電子元件...看不懂
可不可以請版大 能提供 照片 說明一下 元件的稱號
小小要求 可以的話希望版大 提供 一下下 感謝...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下星期開始好嗎?這星期公司有事要忙。

网友:
謝謝版大 辛苦了 感謝

网友(2011-01-10):
有示波器就更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