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PCI插槽針腳測試點

楼主(2008-10-09):
AD1~AD32 : 地址數據線(AD線)---  32個點的對地阻值應相同,若差異很大應檢查線路,不然南橋可能挫賽

A15      : RESET 信號點

B16      : 時鐘測試點

A14       :神秘測試點?????

還有其他電壓測試點..很好玩

网友:
是的!要維修主機板這是很重要的資料。
謝謝你的提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教板上高手~~

PCI介面有掛點的機會嗎?

那故障是怎麼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喔!PCI故障我曾經修過,不過比較少壞倒是真的。
PCI也是一個裝置,也必須有Power、Clock及Reset,大家先把裝置的關鍵點先找出來就對了,PCI插座有很多個,但是它們的Power、Clock及Reset卻是並聯在一起的,也就是如果PCI3到PCI4之間的Clock線斷了,那從PCI4以後的PCI插座會都不能用,又若Reset對PCI之間斷路,那全部PCI都不能用,大家看間題要能舉一反三及多做練習才能百戰百勝,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我也有發現主機板背面的PCI線路走線的確是並聯的........

那....W大~

PCI介面卡、或者所有介面卡(不分用途)它PCB是幾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這個你應該可以分辨,可以透光就是兩層,不能透光就是至少四層,現在的電腦越來越快,介面卡應該都四層以上了吧!
我看了我的除錯卡是兩層卡,再看一下我的MX440顯示卡,它是四層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來可以透光的就是兩層PCB....那RTL8139這類網路卡就是兩層的了,因為很透光..

請教W大~

這個月的雜誌有篇G主機板廠商的廣告,說主機板的VCC/GND層用2-OZ的銅去做,

會比1-OZ的好....你認為咧?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是指加入純銅嗎?這個我沒用過,我不敢亂發表意見。
不過我有一個自己的看法可以提供給大家想一想,我們一般在設計電路時,我們會把會發熱的零件故意設計在電路板的外圍,然後把零件鍞在散熱器上,最後機箱要開一個跟散熱器一樣大的孔。
裝完後,就是散熱器在機箱外面,但是發熱零件是在機箱裡面,不知道我這麼說你是否清楚?

這只是一個例子,不是一定要這麼做,電腦目前的散熱方法的確是有問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W大有空去7-11翻翻PC DIY這類電腦雜誌...看G廠商的最新主機板廣告....

那種說詞似是而非...我有聞到"唬味"..

网友(2010-03-23):
大家好
請問大家判斷南北橋故障問題的迷思
今天拿一片故障得主機板想量測是不是南僑有問題
查了網路資料說可量pci的ad線對地阻值
但經過我先試量前a1-a10發現就不同三個阻值
a1-3.5歐姆
a2-27k歐姆
a3-1.1k歐姆
a4-1.1k偶姆
a5a6-3.5歐姆
a7-ol
而晶片本身不發燙但也冰冰的
請問如何量測其他地方確定南橋掛點呢?
小弟不敢通電下測量還有其他方法嗎?

网友:
回复 网友H:

要看清楚您打的是什麼線路阻值!
簡單就A1與A2來講,本來就是兩個不同的線路,那麼量測出來的對地阻值,肯定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a1 不等於ad1 ,a2 不等於ad2.......

你發現你的問題出在那嗎?在仔細看一下文喔....

對地阻值只是拿來判斷開路或短路,別太依賴阻值多少?不同的電錶

所測的值都不相同...

网友:
回复 网友I:

P大妳好
在文章中寫到
AD1~AD32 : 地址數據線(AD線)---  32個點的對地阻值應相同,若差異很大應檢查線路,不然南橋可能挫賽
我量測A1腳跟接地不是AD1線那是如何結合才算是一條AD線呢?
因我不知道探棒如何放才是AD線呢?可否大大舉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J:

資料匯流排(Data Bus),位址匯流排(Address Bus)

以上2者可簡稱ad線或地址數據線或資料位址線...等名詞..

http://zh.wikipedia.org/zh-tw/%E6%80%BB%E7%BA%BF

http://zh.wikipedia.org/zh-tw/PCI

s大已舉例給你看了,再看不懂可以到新手區學,再學不會測對地阻值,建議

先從基本電子學起,不然你會學得很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K:

謝謝p大也謝謝s大,s大已經有貼圖給我教學囉
請問p大我如果要agp的ad腳圖你們都上哪邊抓呢?
還有現在pci-e等等

网友:
不知道pci介面規格是每家機板拿來測量值會相同嗎?
還是多少有差異,或因各家設計上的不同會有很大的不同呢?
想要練習測量看看,順便做個紀錄!

网友(2010-06-11):
非常需要,谢谢你的奉献!!!!!!!!

网友:
感謝分享~小弟虛心收下了

网友(2010-11-05):
論斷卡卡00,也要測pci 嗎?

网友:
論斷卡卡00,也要測pci 嗎?
引用 网友L:

不開機00當然要檢查PCI ,PCI 有訊號短路的時候也會造成不開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