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CRT 顯示一條橫線

楼主(2008-10-10):
請問W大我的Viewsonic CRT的螢幕前幾天突然只變成顯示一條橫線,因為沒錢換螢幕,這種故障有沒有辨法自己修?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垂直ic或周邊電容壞....

可以先重重敲打看看,若可以恢複正常就是空焊.

修理crt有一定的風險,因為有高壓電,電到會雞雞叫..

電視的垂直ic好買, 電腦crt偶就不曉得,總之要自己修要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CRT顯示器內有高壓電,外行人不建議DIY,甚至我不建議你拆開!

我可不想讓你成為史上第一個DIY弄顯示器丟掉小命的人.....

我剛好也才弄台CRT優派顯示器.....我說說我的看法

CRT顯示器已經被市場淘汰,以新品來說有行無市,聽朋友說5000以內就可以買到

17"的了,可是內行人一聽就會把CRT直接報廢。因為1~200USD可以直接買台廉價

的入門款~中階17~19"LCD顯示器了,維修CRT假設要價超過100美元我想大多數的

人會選擇不修而去買台新的LCD顯示器用..

顯示器開啟電源之後只有一條亮線?

這很可能是返馳變壓器掛了..........................我個人建議你撥優派國際0800客服專線,告訴

客服工程師你故障的情形,他應該可以按照維修經驗"猜出"哪部分故障,然後"大概"告訴你

維修大約需要多少錢,你再斟酌一下是否送修。再打0800請優派讓物流車到府收件維修,

你將顯示器打包裝箱等人收件即可..

网友:
公司有要事處理現在才回家,先謝謝兩位朋友先幫忙回答,以下是我的回覆︰

螢幕只剩下一條橫線是表示垂直電路不工作,CRT螢幕的垂直電路一般是用一個中功率IC來構成,它外觀通常是TO-220的型狀配上一個獨立的散熱器,初學者要正確找到它可由偏向線圈的引線找到,因為不管水平或垂直電路,它最後都是去推動偏向線圈,但是偏向線圈在那裡呢?你可以找CRT的頸部佈滿銅線的喇叭狀東西就是它,這個線圈是水平跟垂直的二合一線圈,水平部份是接到返馳變壓器,垂直則接到垂直電路輸出端,它一般是四條線的插頭直接插在電路板上,你並不難找到它。

誠如上面兩位朋友所言,你必須注意小心觸電。

你要先下載該IC的PDF檔,找出它的電源腳,先測量IC的電源供應正不正常,供應正常的話再考慮換IC,一般我的經驗會壞IC的情形不多,有些廠牌的垂直電路電源有做簡單保護,不能工作並不一定是IC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大家協助,果然是垂直IC的一個220歐姆電阻斷路了。再次謝謝各位老大協助。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恭喜你修好,也讓我吸收一個經驗

要常來喔...想你喔

网友:
我也是考慮放電的問體 不會放電  ....所以都不碰..
我有一顆也是故障 字體變模糊 ...調一下裡頭的 東西 會變清楚 但是稱不久1天 又胡掉 沒影了....  .......為了安全....還是不修...
W大還真利害 只要是電子了 都會

网友:
回复 网友E:

請問你是調整高壓包嗎?

若是調整後無效有可能挫賽

在台灣買不到,在大陸可以買到替代

ps:放電我都是用電錶錶針,尖頭碰高壓帽,另一頭接地(我都碰crt座旁四邊有4顆螺絲)
     修crt若沒有電路圖很難修,又有高壓電,總之不值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這次的回答都跟我想的一樣,所以我就不補充了。

只有一點,你這個方法是沒有辦法放電的,甚至你的電錶可能壞掉。

高壓包、高壓帽都是大陸的翻譯,所以我想這是你潛水大陸一年多來的習慣用語了,高壓包我們台灣叫做返馳變壓器或稱FBT,而所謂高壓指的就是CRT陽極電壓,它大約是25KV,二萬五千伏特是也,你想想看一般的三用電錶能耐電壓多大?了不起1000V,要測量超過這個範圍的電壓必須要用比壓器或高壓探棒,否則只會燒掉電錶而已。

要放電要使用電阻最安全也很便宜,買個100Ω/5W的電阻,引腳接兩條延長線就完成了。

高壓帽是一個像吸盤的東西,它本身是絕緣的,裡面是靠外張力扣住CRT的簧片,你只要不摸到這個簧片,其實是不會觸電的,當你有必要需拆下它時,你並不需要把它翻開,你只要對著高壓帽的頂端使出少林絕學"大力金剛指"用力捏,一下子就拔下來了。要裝回去就"反其道而行"就好了。

沒有電路圖不是不能修,就好像我們也沒有主機板的電路圖,我們也能修不是嗎?我也修過電視、錄放影機、CRT螢幕、液晶螢幕等等這些簡單的小家電,如果版上的人越來越多,有人對它們有興趣,我會一一公開它們的維修重點及方法給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G:

可能我沒說清楚,是拔掉那條電錶的線下去放電..

的確我的用詞都是大陸用語,連現在修練電子學也是

大陸石油大學的,若有看不懂我的話請別客氣告訴我..

因為我不知台灣如何說,畢竟我是自修死記的..

网友(2008-12-23):
挖看板主這麼一說,可能待過不少地方ㄝ,累積一身的好功夫, 值得學習效仿。

网友(2009-02-15):
引用 网友A:
應該是垂直ic或周邊電容壞....
可以先重重敲打看看,若可以恢複正常就是空焊.

修理crt有一定的風險,因為有高壓電,電到會雞雞叫..

電視的垂直ic好買, 電腦crt偶就不曉得,總之要自己修要小心.. ...

大家好 我是為了CRT 壞掉 想自行修復而新來這個板上 請大家指教

顯示器目前的狀況是畫面由下往上壓縮(最慘時是一條粗線在頂端) 而且左右嚴重晃動

經過拍打後能讓畫面恢復一陣子 想必是playx大說的空焊

現在拍打動作愈來愈沒效果 不僅拍打時間加長才有可能讓畫面正常輸出 且每次維持時間都不久 畫面就扭曲變形了

又想如果只是焊一下接點本身可能辦得到 所以對DIY修復躍躍欲試

請教各位是否只是空焊問題 還是垂直IC也可能掛了?

又如果自行拆修 要怎麼樣避免被高壓電攻擊@@?

可以讓內部裸露在外頭 然後通電測試嗎?

謝謝大家 閱讀我的問題

板上各位大大提供的技術知識真的很實用!! 在下受用無窮啊!!

网友:
如果只是敲一下就會恢復正常 零件應該還堪用 ,
大多只是零件腳沒焊好或銲錫太少 , 也可能銲錫品質不良造成空焊
如果還不拆開來補焊 ,時間一久恐怕就會真的燒掉囉
還有空焊有可能不只一處 , 整張板子銅箔面都要檢查一遍
還有CRT管的板子也要檢查

网友:
回复 网友H:

厚厚厚 CRT 它恢復工作了 雖然剛開機發出平常不一樣的聲音

先謝謝哆啦a夢大大 第一時間的熱心回答

也感謝各位大大 先前在板上的發文 讓我有勇氣動手拆螢幕

我仔細檢查每個焊點找不到脫落點 只好死馬當活馬醫

把氧化的焊點清一清 還有兩個焊太近點從中刮一刮讓它更分離一點

完畢後就復原狀 結果開機成功

但只是原本開機時會短而有力 登~ 一聲 變成 較高頻 金~ 的聲音 讓我怕怕的

開機持續兩個小時 沒問題就關機睡覺了 希望它還能撐個一兩年

之前不得已用郵局 寄貨運把螢幕寄回家 因為它身上有深刻痕所以知道有被重重摔過  可能因為這樣縮短它的壽命 QQ

(辦事人員緊張兮兮警告我 有可能摔壞 還要我同意把內容物名稱-螢幕改掉 就知道有多麼不保險)

网友(2009-06-12):
一般TV 的高壓比較可怕~~沒送電時高壓一定須放電不然會有電擊的危險~~但如是螢幕的高壓~~就不用怕~~一般FBT內會有洩放電阻~~再你把螢幕斷電時約3~5秒鐘~~會把CRT 內的高壓放電放掉~~你们可以看一下論壇中的(文獻區)有 CRT的電路圖~~然後看電路找到(FBT)內就有一個電阻約(幾百M)~~目的是送電時迴授用的~~關機時會幫助放電~~但電是沒有這個線路~~所以關機後高壓還存於CRT內~~一定要放電~~

网友(2009-08-26):
我修家裡的 CRT 一開始都是拔掉電源 決不碰 FBT , 需要上電時  只要離 FBT 遠一點 還是很安全的

网友(2009-10-15):
同事修 CRT 的本事叫我開了眼界,他維修的過程是先用力拍外殼一下,倘若可以拍回來(有時拍下時正常一下,馬上或一會又異常),這時他就會說"零件沒壞,焊焊就好",然後拆開機殼,CRT 上電接訊號,反拿螺絲起子,在機板背面東敲西敲,就找出冷焊或脫焊的接點,真的是處理一下重焊就好,真神奇,CRT 這玩意,被上課的老師測高壓時嚇到,不太敢碰它的。

网友:
W大說的沒錯,放電確是一門學問,如果只用電表線來放,你就得祈求上天保佑你的PCB上頭沒有使用CMOS類的IC,不然可能它會死給你看,透過電阻才能減低風險。但W大說→你只要不摸到高壓帽裡面這個簧片,其實是不會觸電,個人覺得需要補充一下,在放電時,靠近它一兩公分左右,高壓電便會ㄆㄧㄚ的一聲,一道亮紫色的閃電毫不留情的往你身上霹過來,啊!....阿!...袂死啦!袂死啦!只要是這一行的,三不五時都嘛在『充電』!對唔!驚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