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Reset故障的問題

楼主(2008-10-14):
有位新朋友提起他的主機板插上除錯卡後,除錯卡上的Reset燈長亮的問題,我畫了一張簡圖來說明這個問題,請看下圖︰

上次有跟大家提過,主機板維修的重點是Power、Clock、Reset依序檢修,由圖中我們可以看出,主機板上的Reset信號是由南橋發出的,所以最先我們要檢查南橋的電源是否正常?如果主機板是478系列,那應該是1.8V左右,它一般是由一個TO-252封裝的MOSFET降壓而成。再來你就要檢查TTL反相器及各與之相連的二極體等等是否有短路?如果都是正常的,那你只好先換I/O晶片試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一下除錯卡上的Reset燈長亮的問題,除了南橋的reset以外,有沒有可能有其他問題造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已經把圖畫給你了。有!Reset除了南橋之外,跟Power Good信號有關。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Reset訊號是在所有的供電正常,Clock也正常運作後才由南橋產生的,所以你要先測量南橋、北橋及CPU等等正常後,再測量Clock晶片是否也正常輸出,最後才來找Reset電路。
我記得也有貼過一篇,那張主機板也是Reset燈常亮,我測出南橋主電源1.8V電壓不正常,換MOSFET後就修復了。

网友:
請問w大TTL反相器在大陸是否稱門電路

我在數字電子學裡有看到TTL門電路

但是我還沒唸到那,最近看類比電子學

跟數字電子學進度相當慢,比較複雜

算數也比較多...

楼主:
TTL及CMOS等系列零件,我以前的老師都稱邏輯閘。
是的!大陸的人都稱邏輯閘為門電路。

网友(2009-05-03):
謝謝大大分享  努力消化中

网友(2009-06-10):
我妹的電腦故障了拿給我看,插上除錯卡剛好也是Reset燈長亮,正在爬舊文~~~~

网友:
謝謝 W大無私的分享,感恩!

网友(2010-12-01):
回复 楼主:

Wish大這篇也有舊的公司名稱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告知!已修改。

网友:
TTL及CMOS等系列零件,如所說以前的老師都稱邏輯閘,有更明白淺顯的教學可讓初學進修一下嗎?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