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歐姆電阻的作用

楼主(2008-10-15):
大概有以下幾個功能:
①做為跳線使用。這樣既美觀,安裝也方便。
②在數位和類比等混合電路中,往往要求兩個地分開,並且單點連接。我們可以用一個0歐的電阻來連接這兩個地,而不是直接連在一起。這樣做的好處就是,地線被分成了兩個網路,在大面積鋪銅等處理時,就會方便得多。附帶提示一下,這樣的場合,有時也會用電感或者磁珠等來連接。
③做保險絲用。由於PCB上走線的熔斷電流較大,如果發生短路過流等故障時,很難熔斷,可能會帶來更大的事故。由於0歐電阻電流承受能力比較弱(其實0歐電阻也是有一定的電阻的,只是很小而已),過流時就先將0歐電阻熔斷了,從而將電路斷開,防止了更大事故的發生。有時也會用一些阻值為零點幾或者幾歐的小電阻來做保險絲。不過不太推薦這樣來用,但有些廠商為了節約成本,就用此將就了。
④為調試預留的位置。可以根據需要,決定是否安裝,或者其他的值。有時也會用*來標注,表示由調試時決定。
⑤作為配置電路使用。這個作用跟跳線或者指撥開關類似,但是通過焊接固定上去的,這樣就避免了普通用戶隨意修改配置。通過安裝不同位置的電阻,就可以更改電路的功能或者設置位址。

网友(2009-03-20):
感謝!

非常感謝wish 大大的精心解說,讓在下愛益良多!謝謝(大大是開TOYOTA  wish2.0嗎)開個小玩笑…

网友:
也有不少是用1歐姆電阻當保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我開Wish 2.0 G-op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用1歐姆電阻的產品也有。

网友:
請問這篇文章可以放在個人部落格內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要你註明出處即可。

网友(2009-07-28):
0603規格的0R電阻我曾經把電流加至7A都還不會燒,所以拿來當保險絲有點誇張

网友:
其實除了用0歐姆電阻外,有看過直接用裸銅線來用的,記得好像在主機板上看過喔!

网友:
0 歐姆電阻也是有分瓦數的,所以我覺得作 fuse 不誇張

网友:
如果以1/4W的0歐姆來使用的話
假設內阻為0.01歐姆
那麼至少有5A才會燒掉
其實當FUSE用風險是大了一點.

网友:
有一種是熔斷電阻器,會用在部分電路中作為第二重保險。
若直接改用單芯線、磁芯等,就無法有效熔斷。

网友(2009-10-23):
ㄣ,又多學一個知識ㄌ。感謝

网友:
原來0歐姆電阻有這些用處~受教了~又增加一些知識

网友:
在電路設計上,我大部份是把0歐姆當做 Option ,,舉例OSC 振盪器輸出,因為有10pF 15pF 20pF 會因為輸出電流大小 而要不要使用0歐姆,還是100 or 200 ,,或是因為Layout 常短而有所不同,

网友:
我以前修隨身碟的時候~也是常常換SMD0歐姆電阻(0408),通常都比作為保險絲~常常壞掉那顆~

网友:
沒錯喔 很多設計會做成Option 萬一在測試過程中有問題,會換成保險絲,若經過幾批量產都沒問題,,,就會繼續使用0 歐姆
但是0歐姆像
0805  1/8W
0603 1/10w
0402 1/16w

在電源部份若使用0歐姆當然就要考慮 可以通過電流是多少,,

但是0歐姆有分1% 跟 5% 誤差值

网友(2009-12-31):
有時也會用電感或者磁珠等來連接 <===原來磁珠的作用是這樣^^
學道了

网友:
wish大分析得很完整,我也受用了。補充一下
0 ohm電阻並非是完全沒有阻值,以SMD產品而言大約會有0.015~0.030 ohm,但外規多數標示為0.050 ohm。
此外0 ohm之1% and 5%其實是同一規格的產品,製造商硬分出1% and 5%,其實是應客戶需求的,當然價格就不一樣囉。
0402  1/16W  Jumper Rate Current=1A
0603  1/10W  Jumper Rate Current=1A
0805  1/8W  Jumper Rate Current=2A
1206  1/4W  Jumper Rate Current=2A

网友(2010-10-20):
受教了
感恩~

网友:
看過有種電阻就叫做保險絲電阻,
也有各種阻值,
外皮顏色與一般電阻不同.
沒規格書可看, 所以不知道這種電阻的使用時機.

网友:
:)沒想到0 ohm電阻,也有這麼多用處,謝謝各位前輩:)

网友(2011-03-23):
0 ohm還有這麼多學問,受教,謝謝.

网友:
其實除了用0歐姆電阻外,有看過直接用裸銅線來用的,記得好像在主機板上看過喔! ...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像是裸銅線的東西
他不一定是裸銅線
通常是"錳銅線"
它是被用來作為大電流的取樣電阻
外觀跟裸銅線幾呼一模一樣

网友:
很少有人拿0 歐姆來當跳線 ~ 畢竟要錢買的
我都是用 零件剪下來的腳 當跳線  又不用花錢

网友:
0 歐姆的電阻有這樣多的功能。太神奇了。

网友:
謝謝大大
無私的分享
感恩啦

网友(2011-08-24):
0 歐姆的SMT電阻 有時拿來當抗靜電破壞(ESD) 保護用
例如 顯示器 DVI 接受端 由於 纜線阻抗匹配問題 不能再加上任何電阻值
此時使用0 歐姆的SMT電阻  平常0 歐姆不影響工作阻抗匹配
ESD發生時瞬間利用(SMT電阻接點阻抗 高頻效應) 產生阻抗 抵擋靜電破壞

网友:
太神奇了0 歐姆的電阻有這樣多的功能,長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