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上的小小一顆棕色 淡棕色 黑色 是 電容 如何分辨

楼主(2008-10-15):
版大 再問一下 主機板上 的 小小一顆 棕色 淡棕色 黑色 是 電容  還有好多種顏色
如何分辨 大小.容量
版子上的 電晶體 3隻腳的 小小一顆 有很多種編號. 像這類的東西 如何判斷好壞
一般假設判斷是壞掉 買不到 此型號 如何找代替的方式.
要測量的話 是要拔下來 還是 直接在板上就可以測量
對於 以前基本電學都沒學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主機板上的晶片電容都是棕色的,上面都是空白,黑色的大部份是電感,它的上面也是空白,如果有印字的它可能是電阻。空白的電容、電感你不拆下來是無法測量它的數值,不過在主機板上電容扮演的角色一般是濾波,你發現它故障後把它拆下來即可,不一定要再換個新的,如果你沒換覺得毛毛的,那你就找張癈板,找個大小差不多的換上即可。
電晶體判斷好壞的問題請看電子電路版,我在裡面有說明過,你要先找一下,真的沒有再發問,也算是幫我的忙好嗎?
接下來這兩個問題,其實我都貼過,可見你都不太用心看喔!以電晶體來說,一般的主機板不會整張板子只有一個,你可以兩個比對,就可以知道它是PNP或NPN型的了。初學者請拆下來測量,等你有經驗,也不見得要拆下。

网友:
一般貼片三極體跟MOS外表是一樣

只有編號,這時要查資料才知..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302&extra=page%3D1

网友(2009-07-13):
很抱歉,純粹是為了個人以後看文的方便。
這一帖,小弟至少閱讀過兩次,兩次都不是很容易看懂樓主到底要問甚麼。通常是看了二樓的答案才有些底。

不知道樓主原先的問題是否如下:
標題:主板上小小一顆顆有不同顏色的小電子元器件是不是電容
請問:
板子上,小小一顆,有棕色、淡棕色、黑色甚或是其他顏色的小電子元器件是不是電容?要如何分辨?其電壓、電容量又要如何分辨?

板子上,小小一顆,3隻腳的,且有很多種編號的電子元器件是不是電晶體。像這類的東西 如何判斷好壞?

如果經判斷是壞掉的,且又買不到該型號時,要如何找替代品?

要測量的話,是要拔下來?還是直接在板上就可以測量?

以前基本電學都沒學好.....................................................................
.
三樓的前輩是這樣回答的嗎?

一般貼片三極體跟MOS外表都是一樣的,也都只有編號。
在這種狀況下要查資料才能知道其型號及特性...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302&extra=page%3D1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這是我在半年前 剛踏路 維修的時候問的 ~~恩恩n_104|
我對電子可以說是完全不懂 `  現在 ~來這裡學了半年囉 ~..主機板的很多東西現在都看的比較懂囉
很多時候 ~真的是要認真學習 找資料 ~才會印象深刻.

恩恩 ~唉歐 ~ 因為以前真的 看到主機板的IC 跟很多顏色 不知道哪些是幹麻用的 ~所以問囉很多 很天真的問體~CC..

网友:
人都有過去,這個網站記錄著大家從無到有的回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犯罪紀錄?是這個意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