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家一個ATX電源的問題

楼主(2008-10-15):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有些電源供應器的插座同一孔中同時夾著兩條電線?這兩條電線還一粗一細,有誰知道為什麼?

注意看!橙色線同時夾著一條棕色線,這個答案懂設計電路的人應該知道,大家動動腦喔!

答案下次再公佈。

网友:
W大可以附上照片嗎?是指EMI部份嗎?

猜對有糖吃嗎?

网友:
是指ATX電源插座嗎?

网友:
是要供給機殼面板溫度顯示或電子鐘用的嗎?

网友:
有些電原有 有些沒有  一粗一細
好像只有貴的有
感應 電流用的吧 猜的 因為高階的都有附軟體可以監控電源供應器的狀態

楼主:
再想一下!以上答案都不對。

网友:
拆開電源看他跑到 nsi431 三極體 (查不到資料)

又跑到蕭特基附近,我猜是穩壓

网友:
防止過電壓?

做電壓比對?

楼主:
對!就是在做穩壓,但是為什麼它要做出來外面?這才是重點!

网友:
該不會 跟以前傳統的power 一樣 有多1各 插螢幕的110V座
有聽說  不要插那邊 螢幕另外接110V插座 這樣才不會電腦POWER
會不夠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說3.3v是5v經電感壓降,蕭特基整流而來

就會產生電流大壓降大,實際電壓小的情形

於是設計穩壓電路,2條線各為+3.3v , -3.3v

也就解決電流大電壓小的問題...

楼主:
這樣的答案都不能算對!要不要再想一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來要去仙ㄟ那卜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卜對的話,趕快去買樂透,保證你中了頭獎。

网友:
設一條接5v壓降整流3.3v為A(粗線) , 另一條接5v壓降整流+穩壓電路為B(細線)

當主機板的3.3A需要更大的電流時.....

  A線因為電流增大壓降也增大所以造成實際電壓不足3.3V

  這時B線的穩壓電路會讓壓降下降,使電流增大不會造成實際電壓不足

  而達成穩壓的效果...

楼主:
就是在做穩壓沒錯呀!但是為什麼它要做出來外面?這才是重點!
所以你們的答案都不能算對!

楼主:
要講解答案之前先跟大家講一點基本電學,請參考下圖︰

基本電學中,在研讀到電阻時,都會講到一句很重要的話,導線的電阻跟長度成正比,跟截平方面成反比,截平方面你可以把它當做是”粗”,也就是導線越長電阻越大,導線越粗電阻越小。
換句話說,導線就是一條電阻值很低的電阻而已。

我們知道歐姆定律是V=IR,我們假設VDC是10V,I電流為10A,那此電路中應為R1+RL+R2=1Ω,因為R=V/I,所以10/10=1。
接續上題,如果RL=0.9Ω,R1=R2=0.05Ω,雖然流過的電流I是10A,但是在每個R的電壓降確都不一樣,我們還是用歐姆定律V=IR來求各電壓降,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變成下列︰
R1=10A*0.05Ω=0.5V
RL=10A*0.9Ω=9V
R2=10A*0.05Ω=0.5V
好了!大家現在把橙色線當做R1,把黑色線當做R2,把主機板當做RL,以上述的例子,光是兩條導線就吃掉1V的電壓了。

接下來我們要講一下穩壓的基本原理,我們參考下圖︰

一般穩壓電路都有一個比較器電路,比較器的一端是接著一個基準電源,如果以電腦產業來說,一般都是用TL431居多,一個電源供應器穩不穩定,基準電壓佔著很重要的角色,因為它就像一個標竿。
比較器的另一端則接到電源的輸出端,它把輸出的電壓送回比較器,比較器會拿它來跟基準電壓做比較,如果輸出電壓比基準電壓高,那它會輸出負電壓,若送到比較器的輸出電壓比基準電壓低,則比較器則會輸出正電壓。

上面只是簡述它的原理及舉一個簡單的範例,實際的電路會依設計者而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原理是相同的。

重頭戲來了!如果腦筋動的快的朋友應該知道答案了,如果還想不出來,就請往下看。

ATX插座上把兩條導線接在一起比較細那條導線就是接到比較器的修正電壓輸入端,而沒有兩條導線的電源供應器就是在電路板的輸出電壓端上接到比較器的修正電壓輸入端,這樣有什麼差別?差別可大了,請再看一次第一個圖,前者可以修正R1與R2的壓降,後者則無法修正,也就是後者R1與R2是不在穩壓控制範圍內。

所以多了這條線的功用是很大的,這條線的功用應該稱做是為了修正橙色與黑色線壓降的補償導線。越高電流造成導線的壓降越大,而且導線會隨著時間氧化而電阻越變越大,如果沒有這條修正線,假以時日,壓降一定越來越大,電腦的電源供應器是屬於低電壓高電流,過多的壓降對電腦產品也會產生一些不可預期的問題,不可不慎重。

很明顯的,playx的答案最接近,但是他還是沒有提到為什麼接到外面的真正原因,但是如果這是你自己想出來的,真的就不容易了。

网友:
其實我在第2個假設裡就是這個意思,只是w大一直提示為何接到外面來

讓我感覺自己的假設是錯誤,為何說不清楚是因為卡在比較器不太懂...

這些想法花了我3~4小時,從拆解power跑路線,網路上搜集一些atx電路圖

在半了解原理情況下,硬生生套上去而產生的假設...

看過w大的解說卻只要花2分鐘就通了,非常感謝,這篇教學受益很多

网友(2008-12-28):
新兵報到

各位先進大家好:
  在潛了幾天之後,看到這邊W大的講解,終於讓我出手胡扯一番

  小弟是維修方面的新手,雖然任職於電子相關企業,但是剛剛接觸這一塊,也不是本科出生

  但是小弟也像其他大大一般,之前鑽研過一陣子電腦硬體,但維修???

  會來這板是因為小弟一顆Power燒毀,自行更換燒毀元件後,上電再次燒毀

  因此啟發我研究的決心,因此往後可能會問一些相當白痴問題,

  還請W大與其他先進多多見諒囉

楼主:
回复 网友D:

歡迎加入"防礙資訊業蓬勃發展集團"'行列。

网友:
那條細線,應該和主機板有關聯,當主基板某零件掛了,強制電源關閉吧,猜的

网友(2009-03-29):
+3.3v的電壓sensor,+3.3v電壓原本就算低,如果在輸出大電流時(須考慮導線電阻)會有電壓降在導線上,此時sensor如果作在pcb上(不過通常還是需要在pcb作一個輔助的sensor)回傳的電壓會不是真正負載上的電壓,這也應該是為什麼主機板還需要自行轉換電源,不從power直接轉換吧

网友:
是否為負載端傳回的回授(feedback)電壓(電流)

楼主:
回复 网友E:

裡面我已經有解答了。

网友:
迴授取樣點越接近監控點,則取得的樣本越準確,控制電路的反應(調整)也會越快,而到保護的作用!
w大的用意應該是提省大家注意在大電流(近乎短路)的狀況,導線線徑對阻抗所產生的影響
,即基本電學的公式 R=(ρ× l ) / A   的意涵
R:電阻值  ρ:材料的電阻系數  l:導體長度  A:導體截面積

大家平常使用電表對元件進行直流靜態檢測,而電表所提供的測試條件是由內部乾電池(9V+1.5Vx2),跟實際的電路work條件畢竟是不同情況,
故久了可能會忽略了電路實際的交直流模式,pcb LAYOUT的走序,高低頻等不同情況這些跳脫平面電路圖的東西。

不知樓主是否此用意?

本人與大家共勉之

网友:
不過萬一那條細線斷了,造成開路
此時3.3V應該會很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會很高嗎?你再想一想。

网友:
不知道對不對

网友:
怎麼這麼久都沒有公布正確答案,不過已經有許多人都說的差不多了,差別的只是文字上的表達。

這種作法在有些現成的交換式電源模組上都能看到,其接點的標示符號是 +S 與 -S。
在許多工業儀表控制上也都有用此方式來得到正確的電壓訊號。
就連家用音響以前也有人這樣做,將她用在擴大機與喇叭之間。
有人就稱她為 Σ 接線。

网友:
若回授線 開路
則比較器 INPUT +/- 兩PIN虛短路(同電位)
比較器 無輸出

楼主:
我早就把答案公佈在17樓了呀!

网友(2009-07-02):
這招沒用啦現在還有誰用
3.3v現在都吃很小電流
那意義不大
所以裝好看的
現在主板3.3v有些直接在主板12v轉效率高點

我看再過幾年會只須+12v跟+5v的存在          想想atx的規則跟本都過時

只是要消費者多花錢..........................定這規則的不改就是黑大家的錢
如果不行改這設計............你想想筆電也是十幾v下去轉的
用這麼多組電壓浪費這樣多線真白癡

网友:
部分結構較佳的電源已在5V及12V上也加上Remote sense功能,避開線路壓降,以求更好的電壓調整率。

网友G:
部分結構較佳的電源已在5V及12V上也加上Remote sense功能,避開線路壓降,以求更好的電壓調整率。

這設計是不錯.可是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多組輸出的時候.有十個接頭輸出點每一個點都拉一條補償線嗎
所以主板的電壓同一線不同點都有壓差.因銅箔電阻不是零
好的電線才是跟本.........偷線偷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部分結構較佳的電源已在5V及12V上也加上Remote sense功能,避開線路壓降,以求更好的電壓調整率。

這設計是不錯.可是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就是多組輸出的時候.有十個接頭輸出點每一個點都拉一條補償線嗎
所以主板的電壓 ...

目前電源多路輸出都仍是由內部一或兩組12V系統以分流方式分割而來,所以整體Remote sense回授點仍只有1至2個。

网友G:
目前電源多路輸出都仍是由內部一或兩組12V系統以分流方式分割而來,所以整體Remote sense回授點仍只有1至2個。

理想的就是每一輸出點都有sense.想想跟現實有差

但就現在架購12V系統以分流方式分割............就是省錢.....每個負載不一樣.經過線傳導.....電壓也有差喔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目前電源多路輸出都仍是由內部一或兩組12V系統以分流方式分割而來,所以整體Remote sense回授點仍只有1至2個。

理想的就是每一輸出點都有sense.想想跟現實有差

但就現在架購12V系統以分流方式分割............就是省 ...

沒辦法,多一組功率級就是多一組錢,目前有雙主變壓器設計,對於大功率輸出處理上表現還不算差。

网友:
做sensor用的.應該是算補償用的.................

网友(2011-03-24):
好强,给我上了一课

网友(2011-06-16):
回复 网友H:

Wish大這篇有舊的公司名稱,不曉得有舊的公司名稱是否還要跟Wish大講,如果還需要,就公告周知一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要喔!有發現還有舊公司名稱請大家告訴我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