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CD 液晶維修求助

楼主(2008-10-16):
今天在公司有位客戶抱著一台LCD來回收

經過測試後開機有影像但不亮,黑黑的!

但隱約可以看到畫面是什麼

感覺可能是燈管掛了 !

invertor 若是掛了會有這樣的情況嗎 ?

要換 invertor 我會怕怕的...

第一次拆這玩意兒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依樓主的狀況可以隱約看到東東

應是燈管壞,INVERTER(高壓板)損壞會黑屏

維修時要小心有高壓電,不要觸摸到,如圖..

ps:是驅動板芯片不是背板芯片,拍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冷陰極燈管壞掉的話可以自行更換嗎?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yahoo有在賣

我只修過雜牌高壓板及benq電源,燈管未換過

液晶一般只要不要白屏都可維修,驅動板毀壞也可用萬用驅動板替代

网友:
看到這篇很感動~~~~

网友:
W大早...為蝦咪感動?

PS:為何試不出簽名檔?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看到你會幫忙回答,所以很感動。
簽名檔?偶是天空的一片浮雲,哪有妹妹就飄向哪不就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終於試出來了,騙吃騙吃..

网友:
回复 网友G:

你還是學生嗎?怎麼也那麼早起?

网友:
回复 网友H:

剛剛下班不久,.偶通常會撐到7點

因為樓下有一群妹妹在等校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要自行更換除了小心拆解之外,貼膠帶的地方很多解除後
取出的燈管組,它包起來的金屬燈管罩不要
施太大的力,一點點變形你恢復使用後會有漏光
就是侷部有特別光亮。
燈管焊接的電線有二端,可能一端是藍或粉紅色,另一端白色線
燈管焊反了一樣會亮,不要緊的,但千萬要焊勞固,焊接點的位置如通電是
交流電約1000V~1200V,安培數很小0.多A
所以固定的白色矽膠套要再推回去,不能不裝很容易漏電就比較危險
不過都是可以克服的。http://E:\\TEMP\\1.GIF

网友:
上次我才拿一顆19吋ACER 送修 症狀 :連電源燈都沒有亮
結果是AD版的 故障 壞了3顆 東西 猜開來看 看他修過的痕跡.
花了我1200維修費

還一有台 康柏15吋 畫面破圖 拿一顆壞掉同型號的AD版 換了 之後ok
自己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這樣阿...感覺好危險喔....

施工要很小心否則會引發更多問題..

楼主:
哈哈 ! 第一次自己打算修 !

這台螢幕應該是雙燈管 (上下各一支)

分別延伸出紅藍四條線出來 (上下各兩條)

燈管是兩支都要換嗎 ? 更換上需要注意什麼呢 ?

楼主:
剛剛...試著裸機在開看看 ~

竟然沒畫面了 = =  (有過電)

線號應該也OK ! 因為插上主機為綠燈,拔掉為橘燈 (這樣代表訊號應該是正常吧)

現在一片黑漆漆 ! XD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看一下
回復 2# 的帖子,有相片哪一張圖
你的燈管藍線+粉紅色線是高壓端各焊接一支燈管
上下各二組所以是四支燈管,四支要一起壞掉的機率太小了
即使壽命終了也是一支一支開始不亮,你先拆下
跟INVERTER連接線,可以開INVERTER電量一下是否有一千五百伏的交流電
通過來。如果沒有的話INVERTER是有問題的,不拆接點也可以量
一端藍線,一端白線

楼主:
今天終於去找了一塊INVERTER的通用板

但INVERTER跟驅動板的排線有PIN數不符狀況

驅動板PIN腳定義應該有個PIN為空PIN

不知道怎麼去看 = =

驅動板 (一)

驅動板最右小腳為連結高壓板的排線

7PIN的頭

小弟對這PIN腳的定義不懂 ~

不管高壓板有沒有壞 ! 先換了先 = =

网友:
回复 网友K:

請問a大你現在情況是如何?

不是說隱約可以看到東東...

怎麼會又動到驅動板?

你如何買到萬用驅動板?廠家應該會問你面板型號

適不適合,及教你各腳位電壓?

楼主:
回复 网友L:

這台液晶從公司搬回來~開機時一開始畫面是暗的(隱約可以看到畫面)

但拆開外殼在重新試機時就無任何畫面了 ! 這塊面板應該是四燈管的 (應該不太可能一次都壞吧)

所以小弟就先判定是"高壓板" (不是驅動板哦 !) 想說把高壓板換掉試試看

我們南部這邊有店家專門在賣液晶零件的 ~

現在遇到的狀況是7PIN的驅動板排線要接上6PIN的高壓板

但PIN數不同~無法接上~店家告知有一PIN為空PIN~

但小弟就不知怎麼去接才好~畢竟沒這塊驅動板PIN的定義

网友:
回复 网友M:

你的驅動板有7pin,所以要買一條接高壓板7pin對6pin排線

先用電表量驅動板找出12v,5v,接地..

你的7pin可能有以下組合 12v,12v,5v,5v,gnd,gnd,adj(1.5~2v)

adj不管他只要其他3組...

高壓板的腳位接法最好問電家,畢竟你剛入門怕你接錯會毀損ad板..

再將排線接高壓板端進行跳線與ad板端相同即可.

若會跑線路提供給你參考..

高壓板腳位 12v ---- 大都接保險絲
    控制 5v ---- 大都接三級體
    接地    ---- 把高壓板翻到背後接銅箔的就是

ps:加電測量ad板電壓時,小心別碰觸高壓板
   12v跟接地不能接反,總之要小心..

楼主:
回复 网友N:

感謝您哦 ~

但...小弟對電子方面真的還真是一竅不通 ~

看來小弟先要把使用三用電表學會才可以~

^^ 爬文去...

网友:
回复 网友O:

不客氣..不知有沒有幫到你?..

其實不難測量,可惜你人在南部無法現場幫你...

我也不是很行只是在各大論壇潛水久

再加上你這些問題我處理過..總之我們一起學習,成長..

网友(2008-12-24):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yahoo有在賣
我只修過雜牌高壓板及benq電源,燈管未換過
液晶一般只要不要白屏都可維修,驅動板毀壞也可用萬用驅動板替代

請問是不是白屏就表示是面板故障所以沒辦法修了
昨天去朋友家抱了2台故障的ACER液晶 一台FP553 一台AL503P(同聲寶PD-70FA)
AL503P出現白屏 量驅動板的3.3V,5V,12V輸出與mos進出腳位電壓都正常
網拍有位賣驅動板的賣家 我看他回答一位網友這型的白屏問題也是說出現白屏就沒救了
因為這台有接訊號會亮綠燈沒接會亮橘燈 所以我想他驅動板是正常的不過無OSD畫面  覺得面板可能像賣家說的 掛了...

而FP553這台是會一開始開機會自己熄掉(無畫面電源燈滅)在開重複幾次後等到開久一點就會比較正常 可以撐蠻久不會熄掉
不知道像這樣需要熱身才正常的狀況要往哪邊著手比較好 電壓方面只有5V低一點(在4.75)

网友:
回复 网友P:

白屏不是沒救,只是很難修復,要看壞哪裡,一般人無法用交叉測試去抓到底是屏的問題

還是驅動板,若是屏的問題就沒救要用合成...

宏基面板的通病是電源跟高壓板,我有上傳資料可以找找...

第一台有可能是面板問題,若有萬用驅動板可以試試..

第二台時好時壞就不好查,通常有電壓無畫面(黑屏)大都是

高壓板出問題,我不是很行給你參考..

网友:
感謝您的資料
屏線部份 AL503P這台 他有加膠墊了 加上發現鋁箔貼紙也斷了 我想之前這台已經送修過這問題
只好等看看以後來有沒有同型機可以割肉來試試看是驅動壞掉還是面板壞掉

网友:
請問你的lcd修好沒?
開機有影像但不亮,黑黑的!但隱約可以看到畫面

INVERTER或是燈管掛了都會有這樣的情況,比率約8:2。
另外要提供品牌.型號.及詳述故障情況,較能對症下藥。

网友:
那我插花一下  如果是有線條在面板上的  那種是面板還是線路的問題=.=

補充一下
我指的線條是一般俗稱的"亮線"

网友:
回复 网友Q:

可能要看出現什麼線條
別人的維修經驗通常是T-COM或屏線的斷線還是接觸不良的問題比較多

网友(2009-04-09):
ACER AL1914維修

acer AL1914 情況相同,剛開機畫面閃一下電源綠燈亮就無畫面,拆機發現電源電容禿頂,換了二顆(8元)後故障相同,換四燈小高壓板(180元)故障排除,請參考。

网友(2010-03-30):
請問invertor 輸出端可用三用電表量嗎?
1500v三用表只到600v是否就不能測?

网友:
回复 网友R:

恩~ 不能測! 超出測量範圍了! 之前在某版文內有人回覆過一種把探測棒平放在變壓器上方的測量方式, 可是我試過此法卻沒測量出來, 也許我忘了他是怎麼做的! 看看有沒有人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