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記憶體post 不過

楼主(2008-10-16):
版大 請問一下 有遇過 除錯卡 在在怎樣都卡在C1  記憶體
通常要往哪方面檢修
確定 記憶體 各面都沒問體 沒有頻率 超頻 BIOS 有設預設值

网友:
先請常來的朋友說說自己的看法好嗎?大家先想想除錯卡報記憶體錯誤,但是記憶體沒壞,這樣大家要從那裡動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你的ram有交叉測試排除相容的問題嗎?

金手指有擦拭過?有換過別槽?

目前主板開機狀況如何?

网友:
假設一切都排除,開機後馬上黑屏,除錯卡顯示c1

我會朝ram供電電路查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插記憶體看主機板會不會BB叫...

不會叫代表主機板記憶體插槽有問題.......

先決條件是你手上的記憶體是好的,在另一台電腦上可以穩定運作正確無誤..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給我一點時間,我寫一篇記憶體部份的文章。

楼主:
確定RAM 沒問體也不挑的問體

查一下該問體版子電壓 1.87 不正常     正常版子的電壓為2.5

大陸網站的論壇看的資訊....................
DDR 184pin的電壓不是DDR內存的工作電壓!
這裡正確的名稱應該是VDDSPD,也就是內存SPD芯片的工作電壓!
DDR內存真正的工作電壓VDD應該是7,38,46.....180一系列~ 他們是連在一起的 可以直接測量7pin或180pin就可以了~
1pin是內存參考電壓,91,92是系統管理總線!
總結一下DDR內存正常工作的條件:
1pin                             VREF參考電壓                                     1.25V左右
7pin                             VDD供電                                             2.5V左右(很多主板廠商考慮穩定性把這個電壓默認設置為2.6V)
91,92pin                      系統管理總線SMBDATA,SMBCLK          3.3V左右,一般由VDDSPD經三極管或電阻上拉.
184pin                          VDDSPD內存條SPD的工作電壓              3.3V(也有2.5V的)
16.17.137.138.75.76      CLK,6條時鐘                               1.6V(1-1.8V)
上拉供電                       VTT_DDR 1.25V-1.35V

网友:
回复 网友C:

記憶體電路大致由雙運算(LM358),穩壓器(TL431),MOS管,電阻,電容等組成

有些板子還有電源管理芯片.....

當電壓發生問題時,我會跑跑這些零件的線路,沒意外應有九成修復的可能.

這次W大真的辛苦了,這部分不好說明,是需要時間準備的....

ps:另1成就是當電路是由北橋控制...

网友(2010-04-25):
目前主板開機狀況如何?

网友:
排阻   跟  IO   試試  :)

网友:
我有遇過CPU掛掉跑C1
不過是NB得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