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7S333華碩主機板不開機故障

楼主(2008-10-16):
從雜物間找出了一張462的華碩A7S333主機板,先大致看一下有無零件損壞,發現有個零件缺角了,請看下圖︰

MOSFET

MOSFET

這是什麼零件?如果有在修筆電的朋友一定不假思索就能說出是AP4500,為什麼呢?這種類型的零件筆電的應用很多,這是什麼零件呢?這是一個把兩個MOSFET裝在一起的"IC",AP4500裡面有一個N通道MOSFET及一個P通道MOSFET,它們是用對稱的方式運作,可以得到一個很穩定的電壓,但是為什麼一眼就可以看出它是AP4500呢?因為AP4500的D腳都是在它的5、6、7、8腳,而這些腳都是短路在一起,所以雖然只有看到後面兩個00,我想應該是它沒錯了。
換個新品試看看吧!

裝上CPU開機試試看︰

開機了!

网友:
強..這可能只有w大這等高手才修的好吧

換成是我可能要用互相對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樣就能被稱高手,大家也未免太抬舉我了。
很多東西是經驗累積而成,要走這一行只有多做。

网友:
因為目標明確所以W大認為不算什麼......這是因為W大電子背景功夫深厚

不過W大你去哪生出來那顆AP4500?

是費板上拆?還是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癈板上拆也可以,買新的也行,你想問的應該是我到那裡去買這些特殊的零件是不是?其實主機板上的零件都不算是很特殊,我們公司有很強的採購部門,也有長期配合的廠商會負責找給我們,網路上也有一些專門替人找零件的人,只是他每找一樣零件,除了零件本身費用之外,還要付給他500元的服務費,如果你請他找三種零件,那除了零件本身的費用之外,還要付給他1500元服務費。

告訴你一個訣竅,你要常常去看主機板上的零件,只要你沒有看過的編號,就把它的Datasheet找出來,不用多久你就知道怎麼代用了,以這個AP4500來說,就算我在外面找不到,我也可以買FDS8958A來代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樣阿..那我知道了........

网友(2009-06-28):
要如何判斷那顆燒掉的IC是AP4500?除了您所說的:
"因為AP4500的D腳都是在它的5、6、7、8腳,而這些腳都是短路在一起,所以雖然只有看到後面兩個00,我想應該是它沒錯了。"
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尤其是在不同廠牌有不同的編號、編號已不可辨別、根本沒有編號、Datasheet找不到等等情況下!

零件可由哪些管道取得?
1. 癈板上拆==>但好壞程度不知。某人的廢板可能是另一某人的待修板!
2. 很強的採購部門==>大多數人都沒有此資源!可請益他們都怎樣找零件嗎?
3. 長期配合的廠商會負責找給我們==>大多數人也都沒有此資源!而且不少廠商只做大宗買賣!
4. 網路上也有一些專門替人找零件的人==>請問要用什麼關鍵字來找?
5. 電子材料行。==>不見得找得到所需!
6. 還有其他門路嗎?

除了查看Datasheet之外,還有哪些線索可判知AP4500可用FDS8958A來代替?

Datasheet有哪些來源可找?

网友:
回复 网友D:

AP4500,那是經驗,IC千萬種要判斷他最快的方式就是查DATA,不可辨識的話就還是經驗,如果你從事過這種類型的設計行業你可以去理解他的電路,這個區塊該使用何種電路在去判斷出用哪顆IC。

零件的話
1.這是最快且方便的方式,看DATASHEET去判斷是否正常,當然說的簡單做的難,因為本來就不簡單.
2.請問你下單的量一次多少? 有錢就是老大 簡單.
3.有錢就是老大.
4.你是完全沒概念嗎= = 請從基本電學開始看.
5.沒辦法,有時候你問他他不一定知道,但有些老闆很厲害,看你交情夠不夠.
6.淘寶網,直接外包給人家做。

線索喔,就是5678短路在一起,經驗。

看新手上路,PLAYX大有一篇文章,資源很多。

网友:
維修昰經驗的累積,w大真的昰高手,如果是我的話可能還要去找相同的版子,去對零件,不過w大對ic了解真的昰透徹,基本功就是元件資料表,都要多看才知道,AP4500可用FDS8958A來代替.

网友(2010-12-28):
謝謝寶貴的資料.

网友:
又學到很棒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