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記憶體電路討論

楼主(2008-10-19):
討論記憶體部份前,我們再老生常談一次,例如確定記憶體是否故障、相容性問題、插座氧化、金手指清

潔等等問題請參考各大論壇,並且自行處理過後將問題集中在主機板上,最後才提問題。

我們來複習一下除錯卡會跟到C1的簡單過程︰

一、主機板供應正常
二、Clock晶片各升降頻輸出正常
三、Reset電路輸出重置訊號
四、北橋、南橋發出工作選擇訊號(選擇BIOS)
五、BIOS POST開機自檢

由上面步驟得知,我們都還沒有進入記憶體的部份,但是接下來因為BIOS要將本身的程式載入記憶體執行

,所以它會先檢查記憶體是否存在及有無故障,我有請playx在寶藏文獻區幫我貼上DDR RAM的腳位圖,請

參考該圖,DDR RAM的工作電壓為2.5V,它的輔助電壓為1.25V,記憶體電路的電源幾乎都是由MOSFET或穩

壓IC提供的(例如1117),但是有些主機板也有使用運算放大器控制MOSSFET的方式,大家在維修記憶體電

源電路時,只要發現這兩個電壓正常,基本上就可以判斷記憶體的電源部份是正常了。

DDR RAM有六個Clock,我用三用電錶替沒有示波器的朋友測量,它大約是1.5V左右,說到記憶體的Clock

是比較特殊的地方,記憶體的Clock有些是由北橋提供,有些則是由Clock晶片提供,如果是由Clock晶片

提供的主機板,在記憶體的週圍會有多一個獨立的Clock晶片,這個晶片應該是沒有石英晶體的,應該很

好辨識才對。
記憶體是主機中的高速電路,所以它的地址線及資料線是跟北橋直接溝通的,這也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相

關測試點,而不用讓我們為了要追北橋地址及資料線路而大費周章,我們只要直接測量記憶體這邊即可相

對掌握北橋的情況。記憶體對北橋的地址線及資料線有很多小排容及小電阻等,大家可以每個都測量看看

,就可以知道它們的對地靜態阻值是多少,這部份留給大家做功課。

最後給大家一個問題想一想,如果某一張主機板上除錯卡顯示擋C1,你測量記憶體的工作電壓及輔助電壓

都正常,接下來大家要檢查那裡?

网友:
如果是我會打記憶體ad線,檢查北橋

若沒問題再來重燒bios...

楼主:
有沒有人有別的想法呢?

网友:
我目前還不夠認真 正在慢慢的學習中...............
所以....不懂拉.

楼主:
沒有人要發表自己的看法了嗎?不要怕說錯,自己才會進步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阻值正常,你會如何檢查北橋?
如果重新燒BIOS後故障依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假設clock,reset--ok,記憶體電壓ok

bios重燒自檢ok..確認主板不能運作

北橋ad線阻值也ok..理應無空焊或斷線,零件損壞..

實在想不出來(記憶體不良,相容或記憶體插槽空焊,損毀已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再想想看,我不認為你只能想到這樣而已。
你想到了的話,我送你一個實用的小禮物。

网友:
回复 网友D:

記憶體超頻------bios已重燒,數據回到原廠標準--- 排除

查除錯卡說明書,PHOENIX BIOS 跟 TANDY BIOS 顯示C1

表示要查硬碟的引導扇區中的55,AA 標記---因為裸板所以排除

至於是瞎咪碗糕?CPU座不良?還是.....?

真的要用力想想...

网友:
記憶體座虛焊  BIOS 放電跳線錯誤  主機板頻率跳線錯誤 早期的板有
送至DIMM之CLOCK频率是否正常

网友:
最後給大家一個問題想一想,如果某一張主機板上除錯卡顯示擋C1,你測量記憶體的工作電壓及輔助電壓

都正常,接下來大家要檢查那裡?

既然已到bios自檢,power,reset,clock理應正常

CPU 能正常工作,故北橋提供RESET信號正常

所以大膽假設...(記憶體插槽毀壞彎曲空焊,記憶體不良,相容已排除)

1 目測記憶體週邊電容有無損壞,有則更換,外觀完好者可等全部檢測完查無問題時再換

2 防止超頻過度,bios抓不到,所以先清空CMOS資料---無效往下

3 防止北橋空焊,或北橋到記憶體插槽斷路,零件損壞---打AD線---無效往下

4 應檢測bios的Vcc,Vpp是否正常,bios 的ce/cs是否正常

  bios 的oe腳是否有跳動,沒跳動則應檢查南僑或io或pci總線

  若都正常則可能bios程式太老或程式毀壞,重燒原廠最新BIOS程式

5 當遇到PHOENIX BIOS 跟 TANDY BIOS 芯片時另當別論

  除錯卡數字碼的定義只能參考,當遇到品牌機(別的大廠代工)

  就要看當時工程師設下定義如何,也就有遇到C1還能正常開機情形發生

實在想不出來了...

网友:
再加一條,當遇到有些主板的記憶體是由cpu控制

就必需打ad線檢查是否斷路,cpu空焊,檢查cpu供電

請參考下列方塊圖...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248&extra=page%3D1

网友:
w大我真的想不出來,可以說了嗎?

网友:
如果阻值正常,你會如何檢查北橋?
如果重新燒BIOS後故障依舊呢?

如果北橋ad線組值正常,我會在檢查北橋供電電路..

如果bios重燒後問題沒解決,檢測bios的Vcc,Vpp是否正常,bios 的ce/cs是否正常

  bios 的oe腳是否有跳動,沒跳動則應檢查南僑或io或pci總線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對!我就是要大家應重回北橋檢查電源部份,其實北橋並不是只有單一個電源,以478的北橋來說好像有四或五個,最小的甚至零點幾伏特都有,因為我也並沒有所有北橋的電路圖,所以我無法正確指出有那些。
但是也並非就無解,數位電路中只要高速電路訊號都會接上水濾波或旁路電容,我們可以在這些電容上測量該電壓,如果為零,就需注意它的相關電路,這樣也是可以找到故障點。
記憶體也需要管理晶片,但是管理晶片都被整合在北橋中,所以,這部份故障也會影響到三大工作條件正常、CS正常,但是無法開機的問題,大家在檢查此種電路故障時,必須加以注意。

网友:
我有一各815.PDF 我看不懂

471.7 KB, 下載次數: 232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說的是815北橋的晶片電路圖使用說明,你所附上的是815晶片主機板的電路圖,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當然也可以湊合著用,但是你無法得知每支腳位的說明,所以還是一知半解。

网友:
回复 网友G:

的確!北橋供電不止一種,網路上很少人討論,大致流傳......

ATX 3.3V                     直接進北橋了
CPU核心供電            進北橋 如果顯卡供電和CPU供電同時對地短路,那北橋就掛了
CPU參考電壓            進北橋
顯卡核心供電            進北橋
內存核心供電            進北橋
主複位                     最終處理成給CPU
時鐘                         不過維修中很少去打頻率,一般都是打電壓
HubLink 、MuTIOL、V-Link總線     0.8V或1.8Vi810芯片組之後,南北橋被改稱作“Hub”,南北橋之間的連接也不再爭用PCI總線,而是通過Hublink總線來實現,這些線路的阻值要一樣~ 電壓要一樣~ 不一樣就割線判斷是南橋不良還是北橋不良~HubLink總線是 INTEL的MuTIOL總線是SIS的V-Link總線是VIA的HyperTransport總線是AMD的.

這方面資料也找好久都槓龜,因此我都量顯視卡電壓,記憶體電壓,打打2者ad線外

實在也找不出有更好的法子,所以我才不想提北橋電壓...

ps:測量週邊電容也是個方法,有時我也會量南僑週邊電容

网友(2009-06-10):
W大應該自己把答案說出來了,是北橋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