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P4G533-LA維修實例

楼主(2008-10-19):
今天早上一位住大甲的友人來訪,帶來了幾張故障的主機板當"單漏",剛好最近公司要一台電腦,就修一張來用吧!
我要修的這張主機板上的型號是P4G533-LA,請看下圖︰

它上面有用到華碩的晶片,但是在官網上找不到,查了一下知識家,原來是華碩做給HP專用的板子,這張主機板可以開機,但是除錯卡上顯示FF-FF,除錯卡上Reset的燈會閃一下,表示它有正常Reset,所以把三用電錶切在直流電壓檔,測量BIOS的22腳是否有來自北橋、南橋的工作選擇訊號,電壓跳動的非常頻繁,表示BIOS有被選中,並嘗試工作,但是除錯卡還是顯示FF-FF。
這種故障問題是發生在工作電壓正常、Clock正常、Reset正常下的故障,既然工作選擇訊號有到BIOS,我們只好焊下BIOS重燒並檢查,請看下圖︰

我在HP官網找到3.17的BIOS程式,重燒BIOS後就可以開機測試了,請看下圖︰

可以開機了,最後把焊BIOS的地方清潔一下!

完工

网友:
用燒錄器重新燒BIOS嗎?

為何這張板會有BIOS碼不完整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也是一個電子零件,也有可能會壞的時候,這張主機板BIOS程式碼應該是使用用者自己更新錯誤,只是使用者不可能告訴我們故障的經過。
這篇主要是要大家遇到P、C、R工作正常時,要從那裡修的一個方向,而不是重燒BIOS。

网友:
大大焊的還真漂亮阿~

大大有BIOS燒錄器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直以為22腳要用示波器測,用電表也可以

改天試試,在這個論壇混了一些日子,發覺w大所發的帖

都有他要表達的意義,看來要更細心來品味這些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會不會是某篇的答案之一,我在某篇也大膽假設一下

网友:
我有一張 ABIT nf7的類似這樣的情形 量電壓 有跳動 開機 RESET 也閃一下 也是FF 但是沒BIOS 更新設備 \\
用熱插拔方式更新 BIOS  因為我更新用的版子是VIA 的
但是ABIT版子 更新的bios 會顯示要在Nvidia 晶片的版子才能執行更新程式
BIOS 更新的機器最便宜的一台多少阿 我常常在更新版子 有時真怕更新錯

楼主:
回复 网友D:

燒錄器的價錢有高有低,差別在那裡呢?
一、貴的它可以燒的IC很多。
二、附加功能也很多。
三、服務應該很好吧!
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燒錄器,這台也不是什麼高檔貨,但是都很夠用了。

如果想省一下,下面這個也很好用,我以前還沒上班前,都是帶著這個做服務。

至於多少錢?這個網拍很多,找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上面那各比較貴 我在YAHOO 有看過
下面那各好像比較便宜多100元 好像都要買轉接座哦

网友(2009-03-07):
W大請問一下
這個實例的BIOS是SST49LF002A
看他的腳位圖第22腳是NC
也會有信號嗎
還是要測量哪一支腳確認有選擇到BIOS

楼主:
回复 网友E:

22腳或24腳都可以測的到。

网友:
請問w大如果22腳NC,24腳只量到一個3.5V的電壓但沒有跳動

除錯卡顯示00 這是哪出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請再回去看舊文,我以前就說過查不到CS跳動訊號要怎麼辦?

网友:
咦?映像中華碩的板子的bios都會附上plcc 奇怪代工給別人家的板子就沒附座  這算是節省成本嗎?

网友(2010-11-16):
好東西就要收下來,給他用用看才學的到D....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