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的電源供應器

楼主(2008-10-19):
W 大大~
  我有一個POWER 他的fuse 燒掉了 我去量一下 發現 連接在DC250V 做SWITCH 2SC2625的功率晶體也短路 可是更換後 接上電源
FUSE 又燒毀了 而且兩顆 2sc2625 也變短路辣 這次我把 後端MOSPEC S30D40C S40D40C 先卸下 這樣2sc2625 和 fuse 便不會燒毀
可是又不敢貿然接回 後端MOSPEC S30D40C S40D40C 真是搞不懂 為啥拆下 便不會造成 2sc2625燒壞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電源供應器中的濾波電容是一個還是像圖片中那樣是兩個?

可以的話把裡面的情形拍給我看一下!

楼主:
W~ 沒法上傳圖片阿 就跟你貼的圖是一樣的 兩個電容 只是 我這個他適用整流子 不是用四顆二極體。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二極體它用在整流電路就叫做整流子,如果你的是四支腳的那種,它叫做橋式整流器(或你要把它叫做橋式整流子)。
你的Power使用2SC2625表示你的Power不是雜牌的便宜貨,使用兩個2SC2625是接成半對稱方式工作,一次燒兩個也要上百元吧!
說說我的經驗,一般我修過的Power會燒這兩個電晶體大多是換新就可以了,但是拆下故障的電晶體後,先不要裝上新品,你應該先測量那兩個大電容是否各有約150V的電壓,如果這個電壓是正常的,再換上新的電晶體,更換前請準備個100Ω/2W的電阻把那兩個大電容放電後再更換電晶體。

接下來是你的問題,S30D40C S40D40C(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拆掉就不會燒電晶體一般表示故障點是在它們或在它們之後,不過如果故障點出在共陰蕭特基或之後的電路,就進入短路保護的範圍之內了,應該TL494或KA7500會保護不讓它開機才對,並不會燒2SC2625,你確定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沒有壞嗎?

你的問題真的很奇怪!所以我想請你拍照給我看看。

网友:
咦!是不是我錯刪的一篇誰的留言?有的話請再重貼一次,請原諒我有時眼睛跟手配合的不傳靈光,如果你發現被刪了,不用說!那就是我又把你錯刪了,請自動重貼一下。謝謝!

网友:
我自己刪的..寫的不好沒事沒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兩個820uF/200V的電容每個要有150V才正常(串聯後是300V),你其中一個電容只有50V,這是不對的,所以你要先修這裡,這個問題的故障點不是在橋式整流器就是在電容器,橋式整流器你可以拆下後用二極體檔即可測量好壞,如果橋式整流器壞了,那電容應該沒壞,如果橋式整流器沒壞,那電容器應該就是壞了(當然也有可能兩個都壞了)。
判斷共陰蕭特基二極體好壞你是怎麼量的?

楼主:
W~ 大大
共陰蕭特基二極體 我用類比電表去量 歐姆檔 X 1 能導通的是  中間的腳位是紅棒 左 右腳位用黑棒 約有 2.5 歐姆 其他都不通
用數位電表 二極體檔去量 中間 是黑棒 左右是紅棒 約 0.3~0.2 在跳動 其他都不通
橋式整流器 我在板子上量測 應該是沒有壞 不過明天我會拆下來再去量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指針式電錶跟數位式電錶測量歐姆檔是不同的,指針式電錶的黑探針是內部電池的正極,紅探針是負極,剛好跟數位式電錶相反。
照你這麼測量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應該是沒有壞。
橋式整流器你要怎麼測量它有沒有壞?

楼主:
W~ 大大
    我在板子上量橋式整流器是這樣的 中間兩腳 AC 部分 外側兩腳是 - + 所以是 - ~ ~ + 在板子上用數位式電表量測紅棒接 - 黑棒 量測 ~ ~ 兩點都是 0.6~0.7 再來黑棒接 + 紅棒 量測 ~ ~ 兩點也都是 0.6~0.7。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畫了一個橋式整流器的符號圖給你參考︰

要測量橋式整流器好壞,請拆下來測量。
不管你是用數位電錶或指針式電錶測量橋式整流器的C、D腳,應該是完全不通的。
如果你用數位電錶的紅棒接A,黑棒接B,這樣應該也不會導通,但是如果你用指針電錶則會導通。
如果你用數位電錶的紅棒接B,黑棒接A,這樣你應該得到1.2V的電壓值,這個電壓正確名稱叫做順向偏壓,但是如果你是用指針式電錶測不會導通。
這就是測量橋式整流器好壞的方法。
橋式整流器它是四支二極體串接而成,如果你想仔細一點,各點上反覆測量,應該是一邊不導通,一邊0.6V,測量八次你就可以得知有沒有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請問w大不能直接加電在線測量嗎?

网友:
回复 网友G:

橋式整流器是一個把交流轉變成直流的零件,一般橋式整流器的CD腳是接變壓器,AB腳是接電容器,在這裡橋式整流器的CD腳是接市電,AB腳是接電容器,也就是不管任何一支二極體故障,都會影響到直流,所以要拆下來測量才比較可靠。
會互相影響的零件是無法不加電測量的,除非有較大的故障表徵(例如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H:

了解..修正我一直以來的觀念

又上了寶貴一課,甘溫.

楼主:
W~ 我拆下橋式整流器去量測辣 它並沒有壞 不過我拆下那兩個大電容辣 有一顆壞掉,在類比電錶裡 歐姆x1 一顆電容會看到指針往右充電然後充飽電指針往左,另一顆則沒反應好像開路一樣,用數位電錶裡量測容值
   好的那顆還有650uF 壞的那顆剩下不到10uF 我今天在中壢跑了三家電料行 都沒找到 820uF 看來明天從新竹回來再去新竹找找辣.
                                                                                     真是謝謝 W~ 大大的指導阿 讓我學到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I:

唉!你真的要找到820uF/200V而且要體積一樣大的電容可能不容易,你找470uF/200V,買兩個去代用就可以了。
那個好的820uF就留下來看以後會不會用到,我曾經提過,同一批的電容有一個壞,其它的大概也快不行了,一起換掉省的麻煩。

网友:
回复 网友J:

請問w大..

820uF/200V   = 470uF/200V 代用

為什麼

网友:
回复 网友K:

兩個470uF已經很夠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了解收到,抄下來改天碰到同樣情形就可用上

网友(2009-02-12):
原來兩個大電容串聯才是300V,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