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槍的問題

楼主(2008-10-20):
問一下 熱風槍 要去哪裡買....
我在台南 問了3家 電子的 都沒有像yahoo 賣的哪樣的價位 3000元左右
一般賣的都是 大隻的熱風槍   有控溫的 都很貴
剛好問了一各買東西的客人 他說 一般的熱風槍 就可以拆了 不需要用到向他門實驗室有控溫的
問一下W 大 你對我門新手 要買熱風槍的建議事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的熱風槍我也有一支,不過它原本是設計來撕貼紙及熱縮套管使用的,它不好用並不是沒有溫控,而是常常把附近的小零件一併吹走,非常麻煩。
要便宜你可以到淘寶網去找,他們都是大陸的網路商店,你跟老闆說要110V的,他們會免費幫你改,可以找信用比較好的,含郵資不會起過兩千元新台幣。
你可能會怕被騙,我也會怕,但是可能我比較好運,我沒被騙過。

楼主:
W大我在YAHOO 看到這一隻 還算便宜 這隻好嗎..因為對這種東西不懂
我覺得他
在台南縣賣 我剛好在台南縣 想說約面交 比較保險
http://tw.f3.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38908526?r=1116857705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呀!基本上這種東西不太容易壞的。

网友:
現在我還用萬用牌吹風機(工業用熱風槍)

主板上的零件(南僑&北橋除外)都可解焊下來

但碰到io就無法再焊回去,一百多支針腳弄得眼睛好痛

楼主:
我今天去問一家問  他也是跟淘寶網 訂購的 他說產地很便宜只是較粗造
加上運費2500
感覺大陸的東西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種東西也沒什麼精緻吧!我以前買大陸的恆溫焊鐵時,居然還附增日本的HAKKO的刀頭哩!用了好幾年到現在還沒壞。
在大陸買的缺點就是運費很貴,但是聽說快通郵了,以後會便宜多了吧!

楼主:
剛去訂了一台 塞克的 852D+ 他說是雙用的 有銲槍功能
先前說 2500 剛訂的時候他說
因為這禮拜 運費漲了..費率的問體. 3500 想說 算了還是跟他們買好了
真是生意人 一點道德良心都沒有 .只知賺錢. 多那幾百 我是不覺得我在在乎的是 東西堪不堪用.
反正又不敢跟YAHOO買 怕問體一堆. 詐騙那麼多 我朋友還在YAHOO
買東西被騙過.
看對岸的網站 他們對塞克的產品 好像不怎麼有信心....
都已經訂了 一各禮拜後才會到貨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該不會是買這台吧!

這台的熱風槍我調350度,用幾次就壞了。
還是買幫浦的比較耐用,這種風槍只是安靜及小巧,其它一無是處。

楼主:
他說是 852D+      W大那台是 saike 898D  W大 那各壞了 你有給他修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都自己修,順便自己改良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台很耐用,陪我工作兩年以上了,從來沒故障過。

网友:
請問W大...聽說修主板最好是防靜電烙鐵

好像可以自己改,不過那一篇我找不到

好像只要接一條地線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F:

防靜電的裝置我只有看過戴在手腕上的。

网友:
待在手腕上倒是沒見過

看來要再找找那篇文章

楼主:
我剛買一台~朋友大陸帶回的 還沒用~~這幾天在用220V ..下面的3顆螺絲說明說說要鬆開 是要拔掉阿~ 真好奇~
試了一下~ 還不錯用~320C mos 很快就下來了~

网友(2010-12-10):
多上網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