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電源的輔助電源電路圖(轉貼)

楼主(2008-10-21):
在網上無意間找到,感覺內容不錯,雖然沒全看懂

但值得給大家參考討論,記得別問我,我也在苦修中...

開關電源中的輔助電源電路是維系微機、ATX電源能否正常工作的關鍵。其一,輔助電源向微機主板電源監控電路輸 出+5VSB待機電壓,其二,向ATX電源內部脈寬調制芯片和推動變壓器一次繞組提供+22V左右直流工作電壓。只要ATX開關電源接入市電,無論是否啟 動微機,其他電路可以有待機休閑和受控啟動兩種控制方式的輪換,而輔助電源電路即處在高頻、高壓的自激振蕩或受控振蕩的工作狀態,部分電路自身缺乏完善的 穩壓調控和過流保護,使其成為ATX電源中故障率最高的部位。本文以目前微機中使用的三款國產ATX開關電源為例,根據實物測繪的輔助電源電路,結合檢修 實例剖析輔助電路的工作原理如下:

一、銀河 銀星-280B ATX電源輔助電路(見圖1)  整流後的300V直流電壓,經限流電 阻R72、啟動電阻R76、T3推動變壓器一次繞組L1分別加至Q15振蕩管b、c極,Q15導通。反饋繞組L2感應電勢,經正反饋回路C44、R74加 至Q15  b極,加速Q15導通。T3二次繞組L3、L4感應電勢上負下正,整流管BD5、BD6截止。隨著C44充電電壓的上升,注入Q15的基極電 流越來越少,Q15退出飽和而進入放大狀態,L1繞組的振蕩電流減小,由於電感線圈中的電流不能躍變,L1繞組感應電勢反相,L2繞組的反相感應電勢經 R70、C41、D41回路向C41充電,C41正極接地,負極負電位,使ZD3、D30導通,Q15基極被迅速拉至負電位,Q15截止。T3二次繞組 L3、L4感應電勢上正下負,BD5、BD6整流二極管輸出兩路直流電源,其中+5VSB是主機喚醒ATX電源受控啟動的工作電壓,若該電壓異常,當采用 鍵盤、鼠標、網絡遠程方式開機或按下機箱面板啟動按鈕時,ATX電源無法受控啟動輸出多路直流穩壓電源。截止期間,C44電壓經R74、L2繞組放電,隨 著C44放電電壓的下降,Q15基極電位回升,一旦大於0.7V,Q15再次導通。導通期間,C41經R70放電,若C41放電回路時間常數遠大於Q15 的振蕩周期時,最終在Q15基極形成正向導通0.7V,反向截止負偏壓的電位,減小Q15關斷損耗,D30、ZD3組成基極負偏壓截止電路。R77、 C42為阻容吸收回路,抑制吸收Q15截止時集電極產生的尖峰諧振脈沖。  該輔助電源無任何受控調整穩壓保護電路,常見故障是R72、R76阻 值變大或開路,Q15、ZD3、D30、D41擊穿短路,並伴隨交流輸入整流濾波電路中的整流管擊穿,交流保險炸裂現象。隱蔽故障是C41由於靠近Q15 散熱片,受熱烘烤而容量下降,導致二次繞組BD6整流輸出電壓在ATX電源接入市電瞬間急劇上升,高達80V,通電瞬間常燒壞DBL494脈寬調制芯片。 這種故障相當隱蔽,業餘檢修一般不易察覺,導致相當一部分送修的銀河ATX開關電源未能找到故障根源,從而又燒壞新換的元件。

楼主:
二、森達Power98 ATX電源輔助電路(見圖2)   自激振蕩工作原理與銀河ATX開關電源相同。在T3推動變壓器一次繞組振蕩電路中增加了過流調整管Q2。Q1自激振蕩受Q2調控,當T3一次繞組整流輸 入電壓升高或二次繞組負載過重,流經L1繞組和Q1 c、e極的振蕩電流增加時,R06過流檢測電阻壓降上升,由R03、R04傳遞給Q2 b極,Q2 b極電位大於0.7V,Q2導通,將Q1基極電位拉低,Q1飽和導通時間縮短,一次繞組由電能轉化為磁能的能量儲存減少,二次繞組整流輸出電壓下降。而 Q1振蕩開關管自激振蕩正常時,Q2調整管截止。  該電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輔助電源工作的可靠性,但當市電上升,整流輸入電壓升高,或T3二次繞組負載過重,Q2調整作用滯後時,仍會燒R01、R02、Q1、R06元件,有時殃及ZD1、D01、Q2元件。

楼主:
三、技展 200XA ATX電源輔助電路(見圖3)
其一次繞組邊同上述兩種電路;二次繞組邊增加了過壓保護回路。工作原理如下:若T3二次繞組輸出電壓上升,由R51、R58分壓,精密穩壓調節器Q12參考端 Ur電位上升,控制端Uk電位下降,IC1發光二極管導通,光敏三極管c、e極輸出電流流入調整管Q17基極,Q17導通使振蕩開關管Q16截止,從而起 到過壓保護作用。D27、R9、C13組成Q16尖峰諧振脈沖吸收回路,C29、L10、C32組成濾波回路,消除+5VSB的紋波電壓。

PS:資料取之於網路,不知原著是誰先謝先..

网友:
很好的資料呀!有你在這裡,省了很多時間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的人就會運用,不懂的人它就是一帖垃圾文.....

發覺自己離w大越來越接近,大概差30年功力跟臨床經驗

加油..我會趕上來..

网友:
真的是沒基礎 以前上課 基本電學所教的都還給老師了
現在學起來好累 ............
光看主機板的線路 找到 接哪各地方了 但是不了解動作原理
真的好難懂ㄝ....

网友(2010-06-10):
感謝分享.學起來:)

网友(2011-02-17):
3號圖 設計是不是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