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電源問體

楼主(2008-10-22):
因為無聊要壞版量電壓 不小心 通電給....**   一各15n03l D跟S 碰到
馬上就自動關機了.........CC
接 4pin 不能開機 只接20pin可以  2個同時接連動都不動
應該是12V 給燒了吧
問一下W 大 像15N031 這種 如果手邊沒有同型號的 要如何找到可以用的 找哪些代替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機板上12V就是CPU的主供電,接 4pin 不能開機,只接20pin可以開機就是表示有短路,接著保護電路啟動,所以不開機。

零件代用的問題應該是初學者的困擾,我先從簡單的觀念談起︰

當你發現一個MOSFET故障,你應該先下載它的Datasheet,你要先知道它的規格,我以你這顆15N03來說明,它有幾個重要的參數要注意︰

1.BVdss 耐電壓
2.Rds(on) 內阻
3.ID 耐電流
4.PD 功率
5.注意是N通道還是P通道,像15N03就是N通道MOSFET,主機板一般也是用N通道。

只要是設計在主機板電源電路的MOSFET,耐電壓都不會太高,因為最大也只是12V。
內阻是會隨電壓的不同而改變的,你應該找越低越好,現在很多都在10mΩ以下。
耐電流及功率你應該選擇越大越好。

如果你有不少癈板時,你可以把癈板上的MOSFET的Datasheet下載研判是否可以代用?如果真的買不到要買新品時,你應該把編號及上述特性告知店家,如果他們剛好有賣這個編號,那省事多了,如果沒有賣這個編號,你應該把特性告訴店家,問他們有進那一個MOSFET特性與之相近,由你來決定是否代用。

楼主:
謝謝W大大  最近在練習MOSFET   覺得主機板很多幾乎少不了它
所以都要多多了解它   n 跟 p 腦筋也真的有時反應不過來   還有一些
WHY 電壓過高 哪裡沒訊號 哪方面出錯 沒開稽查哪各地方 該測試量哪裡
很多東西 我想都要去實際體會 才會映像深刻   發覺要學電子的人 數學的腦筋要好 常常都要算一些東西 跟記一些東西
像一些替代品的問體 我覺得好像都要對一些零件找到特性 了解他的電壓
往往都要花很多時間去記 還有實際的體驗 才會慢慢的了解
感覺上 電子這門東西   好難哦 比起組裝電腦 記些產品效能 深奧多了
玩了這麼久的電腦 花些時間學學基本修板也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同我公告上提的,一般電腦公司只能換而不能修,因為修主機板的門檻高很多,學什麼都不困難,只要你持之以恆,不要怕失敗。
我不是個會秘技自珍的人,也期望在這裡能遇到一些願意奉獻的朋友。

電晶體跟FET辨識剛好反過來,電晶體符號箭頭向外是NPN,向內是PNP,FET箭頭向內是N通道,箭頭向外是P通道,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願意奉獻偶的一切...青春的肉體除外

楼主:
今天找了廢板 拔mtb 1306 看了datesheet   N   75A  30V 0.006HM
就給它用電表2極檔測試一下 這顆有沒有正常 之後裝上板 接4P可以開了
之前 壞的那顆 測試 D  s 2邊都導通
用假負載 量CPU 的供電也都ok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恭喜你!多修多經驗。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套一句現在我們公司正流行的話'你什麼事情一定要跟咩咩扯上關係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希望w大能夠體諒一位貨運司機的辛酸與孤單..

每天在一個陽氣過盛的環境裡,會讓人"起笑"

网友:
回复 网友G:

難怪你會跑線路跑到常迷路,原來你是個"運匠",我們公司也有很多"運匠",真的很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H:

是的!不過我是跑主機板迷路啦,最近比較少迷路,因為我都很認真學習你貼

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