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pen 準系統 FSP275-60CU電源供應器

楼主(2008-10-22):
w大大你好
搜索到你的文章有關電源供應器的維修
因為手邊沒工具,所以只能做簡單的量測
現象跟你發的那篇很像,POWER-ON 後風扇只動了一下
想說在有工具之後再拆下測試 蕭基特二體。
在此同時,我又去量測電容是否有足電壓150V
不慎觸碰其他線路,產生火花,之後風扇微動的現象沒了
接到主機板子上,也不會亮燈了。
請問可否給個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首先歡迎你光臨。
請問目前電源供應器內的保險絲是損壞?如果沒有損壞,接上電源後你應該先測量綠線對黑線是否有3V~5V之間的電壓?
請把靠近兩個大電容的散熱器上那三個電晶體或FET的編號告訴我。

在電源供應器修好前,請勿再接上主機板測試。

网友:
一般電源供應器 我不知道有沒有壞之前 我都用現成的電源供應器測試器
測試一下 各電壓 很便宜的
所有都ok 才有接上主機板
曾經有一次 一張ASUS的板子送修4次   解果是因為我的電源供應器有問
體 連燒3次板子   連ASUS 工程師也當場測給你看 板子修ok  之後我才去找這種方便的產品

PS: 電源測試器 所有電壓都ok 也不代表那顆POWER  夠穩定 有遇過
       測試都ok的power 還發現電腦還是不穩定 死當機的問體 之後換新的     POWER  就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當你手上有電錶就不會想要買他了...

除非每日維修量或組裝量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W大大
綠線跟黑線之間無電壓了
拆下如下圖
E13009F  E13009F  1H0165R
另外散熱板上的需要拆下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先找看看有沒有保險絲?有的保險絲是用熱縮膠布封著,要注意找。
那兩個大電容每個是不是DC150V?先確定到這裡。
電子電路區有電晶體的教學,你跟著教學測量兩個E13009F看看有沒有壞?
1H0165你只能先買個品換,電源供應器的VSB就是從這個IC造出來的,所以它故障的話,也影響到後面的電路。
不用從散熱器拆下來,你直接測量即可。

最後麻煩你把這個電源供應器有用到的IC編號給我參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電容有150V,那保險絲一定沒壞,所以不用找了。
IC應該在那個小電路板上,你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那隻蜈蚣嗎
VE 40D
KA 3511
小電路板上只有這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真歹勢!我把你另一張回文給錯刪了,麻煩你再貼一下吧!請利用這裡的貼圖功能,不要用外面的,免得我老眼昏花+手拙把你的貼文給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另一組是長這樣的
SBL2060CT   STPS4045CW    SBL2040CT

网友(2008-12-12):
POWER-ON 後風扇只動了一下
應該是
蕭特基二極體有故障
或是輸出電容有爆漿

网友:
大家好,我也和樓主有同樣的問題,同一部準系統同一個電源供應器,FSP275-60CU,一直都不能用,電腦還處於永久休眠狀態,不知大大解決了問題沒,那裡有的修,我很想喚醒我的電腦,它已經睡了一年多了,嗚~~~~~

网友:
回复 网友H:

其實電源供應器是一個算好修的設備,剛好它大部份是單層板,所以只要你會焊接,懂一點電子零件,我想修好它的機會非常大。

网友(2009-04-01):
我也有一顆 FSP275-60CU 的 POWER ,前陣子開始有時候主機板不啟動、風扇會動,將電源關掉一段時間後,再開又正常了,一直到最近主板都不會啟動了,風扇依然會動,把POWER拿到公司試試,居然風扇只轉了一下就停了,拆開後發現+12輸出端的電容爆了,換了之後有正常了一會,裝上機殼再試,風扇也只轉動一下,沒輸出了,請問是不是SR2060有問題(這顆在12V輸出端)?這顆可以用20A,60V以上的規格替代嗎?(住家附近的材料行有20A,100V)

网友:
1H0165R應該打穿了!!!
這顆MOSFET+current-Mode-PWM IC應該已經停產,
我之前也找了好久,
最後以KA5M0165RTU替代...

105.16 KB, 下載次數: 148

102.25 KB, 下載次數: 121

网友:
pywu1423 謝謝囉!
看來要去一趟光華商場,找零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居然風扇只轉了一下就停了"
要查
1.輸出電容
2.蕭特基二極體
3.輸出電感線圈<--除非你很衰
4.保護線路(比較路相關線路)

网友(2009-12-09):
-12V只有-10.4V
+5VSB只有4.5V

電腦開機風扇會轉有電卻開不起來

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J:
麻煩可以告訴我位置是 D16 ,D20 這兩顆是不是都是4148 謝謝。

這顆我修好1次又燒了,從無5VSB修到有了,檢查所有零件都OK,只剩下那顆IC(U1-KA3511)還沒量測22P也買不到。附上這顆電源的零件位置圖供你參考。因為上面兩顆二極體被我夾破故無法確定。
紅色標記為我第一次修復時燒壞的共陰蕭特基。
保險絲在負溫度係數電阻旁直立式用熱縮膜包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麻煩可以告訴我位置是 D16 ,D20 這兩顆是不是都是4148 謝謝。

這顆我修好1次又燒了,從無5VSB修到有了,檢查所有零件都OK,只剩下那顆IC(U1-KA3511)還沒量測22P也買不到。附上這顆電源的零件位置圖供你參考。因為上面兩顆 ...

拍張圖圈起來

板子密密麻麻的根本找不到

网友:
D16,在-12V(藍線)及-5V(白線)上方、D20應該是4148沒錯(在L2電感下方)

网友:
D16 4148

有高手可以解答一下+5VSB開機不會升壓到12V嗎

网友J:
請參考,W大的這篇精采文章(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跟著線路圖跑,你會更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网友:
請另開新帖,不要使帖子無限延長。

网友:
引用 网友J:
請參考,W大的這篇精采文章(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跟著線路圖跑,你會更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41-1-1.html

感謝

再研究看看

网友(2011-08-05):
請問FSP275-60CU怎麼拆呀?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