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測量橋式整流器的好壞
火..

楼主(2008-10-23):
要測量橋式整流器好壞,請拆下來測量。
不管你是用數位電錶或指針式電錶測量橋式整流器的C、D腳,應該是完全不通的。
如果你用數位電錶的紅棒接A,黑棒接B,這樣應該也不會導通,但是如果你用指針電錶則會導通。
如果你用數位電錶的紅棒接B,黑棒接A,這樣你應該得到1.2V的電壓值,這個電壓正確名稱叫做順向偏壓,但是如果你是用指針式電錶測不會導通。
這就是測量橋式整流器好壞的方法。

橋式整流器它是四支二極體串接而成,如果用數位電錶測量,紅棒接C、黑棒接A,紅棒接B、黑棒接C,紅棒接B、黑棒接D,紅棒接D、黑棒接A,則應該有0.6V的順向偏壓,反之應當不導通。

動腦時間來了,如果有一個橋式整流器的四個腳都沒有編號,你用數位電錶要如何分辨出這四支腳?

一、你可以反覆測量那四支腳,找出兩支都不導通的的就是交流端(C、D腳)。
二、再反覆測量剩下的那兩支腳,你應該會發現有一邊是不導通,一邊是1.2V,當出現1.2V時,紅棒就是橋式整流器的負極,黑棒就是橋式整流器的正極。

不要問我為什麼?答案在電子電路都有,大家多練功。

网友:
我通常都直接量電壓,今天才知道如何拆下來量

灰熊感謝

网友(2009-01-29):
吸收了

0002級

网友A:
想請教W大,高壓橋式整流之前是交流電,之後是直流電嗎?
所以上市電直接測量單一個大電容的兩隻腳會是300V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請教W大,高壓橋式整流之前是交流電,之後是直流電嗎?
所以上市電直接測量單一個大電容的兩隻腳會是300V嗎?

老師有講你沒有聽~~~會挨罵喔!!

POWER上頭那兩顆大電容的文章早就談過了,去電源供應器區爬文~看完你就瞭了...

小心點別弄出意外....

网友:
橋式整流出來之後當然是一個不是很穩定的直流啊 , 所以一般的變壓器通常會加上大電容來撫平波形
PCTOOL的意思應該是如果只裝一顆電容 ,量出來是不是150V吧
那如果裝三顆串聯呢 ? 有沒有人懂電路學的出來教一下好嘛

网友(2010-06-14):
若量不出數值或無限大就是壞啦=..='
不過我覺得還是得量電壓比較準XD~

网友:
雖然小弟知道怎麼測量

但是來看看還是有更清楚的效果唷

网友(2010-09-05):
今天去逢甲夜市的舊書攤買了(電子實習)上下冊(高職用)
對於電晶体
上面只說如何測量,卻沒說如何分辨該零件好壞??
有人說三腳都導通就是壞了
w大可否為小弟指點一二
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測量舊文中都有,請自行搜尋。

网友(2010-11-23):
回复 网友C:

[知道如何測量 卻不知好壞 ??? ]

這樣的說法真是奇怪 !!

就簡單的說 , 如果知道如何測量 , 那測量出來的結果 , 並不是正確的結果 !! (正確的結果文中已經有詳

細的說明了)

那請問你這元件是好是壞呢 ???

网友:
好基本的電路圖喔

電路學必考題

老師都會畫重點喔

网友:
有用的知識,謝謝!

网友:
感恩再感恩!多謝

网友:
重頭開始吧!講的好清楚啊

网友(2011-03-22):
再學一招了
感謝

网友:
真是不錯的資料 感恩

网友:
想請教W大,高壓橋式整流之前是交流電,之後是直流電嗎?
所以上市電直接測量單一個大電容的兩隻腳會是300V ...
引用 网友A:

    應該不算直流電 ~~
而是120hz的 正弦波  , 濾波之後才勉強算是直流

网友:
了解更清晰一些
感恩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教該如何選電容來濾波呢?

依據負載不同,選用不同容量的電容嗎?
120hz 12v 正弦波,耐電壓至少要 12v *2 以上即可?

网友:
剛好要測量,感謝大大的解說

网友(2011-05-05):
請問WISH哥:
C和D不會通,如果紅棒接C,黑棒接D是OL,紅黑棒互換
也是OL,這樣自是正常的嗎?另外,我的橋式整流器,最左右邊已經標示正和負,那就是A和B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感謝分享

网友:
重溫電子學

网友(2011-06-17):
回复 网友E:

量這種固態元件,我還是習慣用指針電表

网友:
1.一般橋式整流器故障時會出現燒保險絲現象(因流過濾波電容器電流過大)
2.其原因乃因四個二極體中至少有一個二極體出現漏電或短路(順向壓降已接近<0.3V),造成交流輸入未經整流而直接通過大電容以致產生大電流,所以有時會在交流電源輸入端串入一個NTC 電阻亦是同樣道理(限流作用)

网友(2011-08-07):
wish大教的真詳細收到

网友(2011-11-03):
量這種固態元件,我還是習慣用指針電表,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