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IMLH 鍵盤滑鼠失效 開機C1不過

楼主(2008-10-23):
都是來這學習的...因為板子 鍵盤滑鼠 失效 按照W大所說明的文章依依的了解鍵盤滑鼠的基本故障測試 發覺如果板大說的一樣 之後更換 排組 測量 真的恢復的基本阻值 . 高興的上電了
結果 發現進XP 還是不行 不甘心 ...檢查板子 發覺 因為失誤 把錫渣 沒清導致 鍵盤CLOCK 跟地線 阿斯 ..從開機  掛了.....除錯卡顯示 C1 跳不過 又找資料 發問W板大 W大跟熱心的網友提供 檢查 DDR的一些相關資訊 .  我發覺 DDR的供電不對 只有1.78 正常是2.5V
找阿找阿 因為經驗不熟所以都亂找
我有同型號的正常板子多塊  我量附近的mosfet 電壓都跟正常板子的電壓不一樣
起先找到了 W83301R 控制DDR電壓的IC 以為是這顆
換了 還是一樣 之後又換了第2顆 起先 第一次開機 裝假負載DDR2 正常2.5V  但是關機從開
還是變成了1.78 想不透 WHY 第一次2.5 第2次1.78 之後又看文章了 怎沒想到是15n03h
的問體 之後拔下來 量下 真的是它 雙邊都通....原以為只有W83301R控制DDR電壓的問體
之後上電  量2.5 YA  成功的 .....進入XP 功能都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修好了,邁出成功一大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替你感到高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過焊工要多加練習,錫要適量,避免焊點成一團,修完後電路板要用香焦水洗掉焊油。

网友:
用香蕉水也可以洗哦~

小弟焊電容都是用去漬油~(會不會太傷本)

感覺...香蕉水比較便宜唷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漬油不貴阿......50元一罐

除非你殺人放火,否則洗光一瓶也不簡單了......

不過蓋子要蓋好倒是...免的揮發光了

网友:
哦!去漬油可以點火嗎?

楼主:
回复 网友C:

應該可以拉 .... 以前傳統的噴燈   火雞  就是用去漬油 來作用的
清洗一些東西 很方便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香蕉水...去漬油都都是易燃物品,使用要當心....

以前我老闆邊抽菸邊刷CPU氧化...結果著火.....碰到烙鐵不知道會怎樣..

戰爭片老美有種"汽油"打火機,有些人不捨得買ZIPPO打火機專用油就用去漬油

頂替,可惜揮發性高....久沒點會"沒有".....有些懷爐也用去漬油當燃料...

网友:
聽你說著倒讓我想起來了。對!我看過有人用去漬油加在懷爐。

网友:
去漬油揮發很快 ,使用要小心,旁邊不要有易燃物

网友:
看來好像只有我用工業酒精清洗吧!

可能是我不喜歡那個味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買綠色罐子的環保去自油...不臭喔.....藍色的才臭.....

网友:
小弟也都是用綠色包裝的去漬油...

一瓶現在$50元~有漲了10元~

記得半年前買一瓶是40元~

香蕉水跟去漬油哪一種揮發會比較快阿~

每次洗版子~倒一小瓶蓋馬上去漬油就揮發光了 = =

网友:
回复 网友E:

原來有分啊...我的是藍色,每次用整個屋子都是臭味

我媽都會跑出來罵我...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94年買一罐30...今年買漲到50...

网友:
回复 网友G:

當然有分.....我是去鐘錶店買零件時看到師傅用綠色的,打開發現沒這麼臭....

所以我就改用綠色的了.....

网友:
各位!家人嫌臭就到外面去洗嘛!

网友:
回复 网友H:

W大~

到外面洗鄰居嫌臭.......

到山裡去洗好了....

网友(2009-03-18):
我都是用丙酮洗的.....好嗆 !!
恭喜樓主修好了 !!

网友:
我只有拿廢板先練拆焊的功夫吧,但請問為什麼要把焊油洗掉

网友:
回复 网友I:

因為..很髒~因為..會黏灰塵...如果黏上有帶金屬的灰塵~會(壓司)..積灰塵也容易使元件散熱效能降低..其實~電腦大概半年~1年之間做個內部清理會讓你的主機更健康~

另外..剛焊完一堆焊油也會覺得髒髒的~油下面如果因焊的過程時留下的焊渣~也會有機會再造成機器的損壞...其實美觀也是原因之一..考試時~美觀也是有佔分數的..

网友:
上了一課.不錯喔
恭喜你.休好了

网友:
努力爬文中...感謝大大熱心教導,基本功要先練好,才有辦法維修零件

网友(2009-05-03):
插個嘴...........
金飾店溶黃金都必須要用去漬油
而且要用很純的去漬油
因為只有去漬油燒了不會有黑煙
這樣黃金才不會溶化後黑黑的^^

网友:
真替你感到高興!上了一課.不錯喔

网友:
恭喜摟主修好了一塊板子了.回復W大大.還有人拿去漬油倒在(Z牌)打火機上.

网友(2009-06-12):
大家多是高手這麼小的零件也可以修

网友(2010-02-17):
我家也是藍色的
藍色的比綠色的臭
毒性會不會比較強呢?
前幾天我的立可白乾了
成分是甲基環已烷
去漬油是正已烷與正庚烷
管他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有烷
不是正露丸應該可以加
就加一些去漬油稀釋
果然就能用了

网友:
綠色的是環保的,我以前也是用藍色的但只要一用就會被家人圍剿,大家都說臭的要死人了,後來就改用綠色的了,香蕉水也會用只是少用會對身體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