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問體 卡 frame irdy 長亮

楼主(2008-10-24):
GA-8533P  P4板子
很久以前的板子 以前有時可以開有時不行 之後就丟在角落...最近無聊拿來研究 換了新電池
剛開始 除錯卡 顯示00 除錯卡上 的所有亮的燈 都一閃一閃為停 檢查之後 原來以前拿給技嘉換電容的電容 很多個 虛焊 ...焊回之後 不閃了...
測量電壓 RESET PW 都正常 CPU 正常 DDR 正常...
上CPU 記憶體    除錯卡顯示 frame irdy 2 燈長亮 顯示00
再來應該從那兒 看

南橋 SIS962L  IO it8705F  st75185C*2 (p25by-5093mtc) lm393 28a8nvk 74lvc14ad rt9173  m1041 ICS uw200136 ics ua230889
BIOS sst 39sf020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問題我有講過,當你確定P、C、R三大工作條件具備時,接下來應該從那裡著手?

网友:
frame 是PCI裝置的特有訊號,你當做PCI有動作即可。
irdy 應該是指到BIOS的訊號,這兩個燈的說明請詳查該除錯卡說明書。

楼主:
W 真是有效率 恩恩 板大發過的文章  查BIOS 有沒有動作
大陸的說明說 除卡的
FRAME PCI週期訊號   平時不亮 pci週期活動時亮 連續的週期活動使之閃爍
irdy  IRDY信號   PCI上irdy信號活動時亮        練續訊號活動時閃亮
我參考 別人的BIOS測試點
 量-0.06 沒有動 ..........我的VCC是 5..跟圖的不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對!如果你確定P、C、R都正常,你應該往BIOS的22腳查工作選擇訊號有沒有被北橋、南橋選中,你應該測量BIOS圖中的"RES [RDY/BSY]",正常的話它應該是一個大幅變動的訊號,只是怕數位電錶的速度跟不上。
我會寫一篇怎麼測量這個訊號的方法,我也會想想如何不用示波器,就可以讓你們得知這個訊號的方法。

网友:
感覺這裡越來越熱鬧...自己要加油了

网友(2011-01-10):
不用示波器如何測試?

网友(2011-02-09):
我最近也遇到這個問題,請問w大,在沒有示波器下,該如何測試,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