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滿足三大工作條件之後的檢測方針
火...

楼主(2008-10-24):
已經提過很多次了,主機板要實現開機,則主機板的Power、Clock、Reset(簡稱P、C、R)需要依序正常運作,接下來CPU會經由北橋與南橋送出一個低電位的訊號到BIOS的22腳CE/CS腳,請看下圖︰

BIOS的22腳CE/CS腳就是上圖中的RES [RDY/BSY]腳,在我的主機板上它原來是3.3V,這是高電位。
剛剛有說過,當P、C、R正常工作之後,CPU會經由北橋與南橋送出一個低電位的訊號到BIOS的22腳CE/CS腳,所以,如果你把三用電錶黑棒接地,紅棒點在BIOS的第22腳,然後按Reset,它會由3.3V往下(低電位)快速持續跳動,表示BIOS與北、南橋在持續溝通,這是在主機板正常工作的情況。
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持續跳動的訊號呢?我們不能排除BIOS晶片及內部程式是好的,所以我們必須拆焊下BIOS晶片後,直接在主機板上的BIOS第22引腳上再測量看看是否有此持續跳動訊號?如果有跳動訊號,那不用說,你應該重新燒錄該BIOS晶片,也因為燒錄器會檢查BIOS是否正常(我的是會,不過我不知道你的會不會),如果真的不幸是BIOS本身物理性損壞,那也無法重新燒錄,你只能買一個新的再重燒。
但是如果主機板在沒有裝BIOS晶片的情況下測量板上該22引腳上並沒有該跳動訊號呢?則你要回到北、南橋這邊再檢查。檢查那裡呢?留給大家當課題。

BIOS如果有收到這個訊號,則開始將儲存在本身的程式載入記憶體內執行,接下來當然就是POST開機自我檢查、系統自我檢查、中斷...等程式依序運作,你也會看到除錯卡上代碼一直跳動直到開機完成,但是這必須在I/O晶片、南橋是好的情況,我們知道BIOS程式中有很多是檢查對外的接口的,例如︰滑鼠、鍵盤、RS-232等等,還有IDE、SATA,還得自動偵測安裝在這些裝置上的硬碟參數,這些過程中如果I/O晶片或南橋有問題,也是會造成無法開機或是除錯卡上一直跳循環的代碼(因為執行到有問題點就Reset),所以,要當這些問題點你都兼顧到之後,你才能在螢光幕上看到開機的美麗畫面。

講到這裡,你一定會發現這個BIOS的CE/CS腳,其實是一個維修主機板很好的測試點,這個訊號我們就將它稱為"工作選擇訊號",大家要記得喔!

楼主:
再留個功課給大家,為什麼拆下BIOS晶片測量比不拆下測量更準確?

网友:
這是我看過最詳細的解說,w大辛苦了,謝謝你..

网友:
恩恩 很詳細的解說  慢慢吸收....多謝W大 用心的解釋.讓我們好吸收

楼主:
不用客氣!別人有問題時,你們也能"出聲"就行了。
畢竟我一個人時間及能力有限。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加入的初學者.
請大家多多指較.拆下晶片比不拆準.
是因為有可能此晶片是短路狀態.而引發接腳測出的信號只有一種反應.
不知道對不對...

楼主:
有沒有人有不同的答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大歡迎你,我挺你...

网友:
人多 越熱鬧.歡迎

网友:
感謝playx 給予熱情回應.
? 沒人回答版主的問題了嗎..
那請版主公佈答案囉

网友:
我猜是防止bios晶片不良或程式遺失

网友:
常常送修主機板 發現 有時它們會說 BIOS 損壞
好像損壞野蠻常見的
W大 WHY BIOS 會壞   2種 一種是 真的晶片壞 一種是程式壞
WHY 程式壞掉 重燒就好了 好奇怪 燒進去的東西 還會壞掉.

楼主:
要拆要來測量的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預防因為BIOS第22腳短路或其它腳短路造成我們的誤判。
只要是零件都是會壞,為什麼會壞?說真的,這沒有一定的答案。
所以有朋友在問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不拆焊就可以判斷零件好壞?這要看它們損壞的表徵明不明顯,或者跟它串並聯的電路中有無影響你誤判的零組件,這要講起來會牽扯一大堆,不過我會另開闢一單元討論,請大家稍等些時日。
不管如何,初學情況下,你還是要拆下測量比較保險,也可藉此機會練習焊工,究竟焊工佔著維修的比例是非常重的。

网友:
恩恩 ...了解.. 還是要拆起來   多練習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哇!....我們三個都答對......

不知有沒有糖果吃....

也謝謝w大的機會教育,不然永遠也只是死記

不懂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請參考上圖︰
如果BIOS損壞短路了,那CS端自然也短路了,工作選擇訊號不用說也短路了,怎麼可能測量的到訊號電壓?
所以當你P、C、R都正常時,測不到第22腳CS訊號時,要拆下來測量就是這個原因。

网友:
W大 每次都很用心的 的把問體 真正的原因告訴我們  恩恩..又多知道了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請問w大...

當bios晶片發生短路時,我們在板子測量

Vcc Vdd測不出來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管是不是BIOS晶片,只要是電源端短路,不但是測不出來,輕則發高燒、冒煙,重則炸破晶片或燒斷銅箔。

网友:
回复 网友F:

了解...所以加電測量bios電壓也是一種方法.

网友(2009-02-12):
基礎教育 是需不斷的重複 才能牢記~

网友:
感謝w大無私分享  這兩天學到很多

网友:
RES(R/D)一般這一隻腳要PULLHIGH 4.7K
也就是當資料輸出時這一隻腳會GO (LOW)

网友:
....我剛測一塊ga-8s650gxm 一 一" 他的22腳只有0.3v

网友:
開機狀態 5.15v

關機並將電源拔除 3.0v

...還是能動...

网友:
W大你好~圖的上面有一個RST腳位腳位~我看一些資料有寫這隻腳位在按RESET後
電位也會往下跳動~所以想請問一下他的功能是不是和你講的22腳CE/CS腳一樣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在主機板的訊號大部份(好像是全部)是低電位觸發,所以當觸發時都是往下跳動。

网友:
回复 网友H:

嗯~這樣問好了~
RST腳位和22腳的CE/CS腳這兩隻腳位的低電為訊號是不是都是由CPU會經由北橋與南橋送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請看一下版規

网友J:
sorry喔~是指之前有講過嗎?
我再翻舊文看看~謝謝

网友(2009-03-16):
那請教前輩一下
BIOS 第1腳和25腳都沒有電壓的話
請問要從那裡找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K:

請看第七條版規

网友:
hi 各位好
小弟淺見  修主機板不是單單修理就好  還是要看各ic的資料歐

网友(2009-05-03):
感謝w大無私分享  努力消化中

网友(2009-08-19):
回复 网友L:

很有用的一篇文章
謝謝分享

网友:
解說的超詳盡...
我已經做了紀錄
可惜沒類似的故障版來玩

网友:
解說的很清楚,可以先來試試看故障板

网友:
真的很像是在觀看武林高手發功,佩服!
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跟上囉!

网友:
看完w大的精闢解說後,
心得滿滿,功力又增加一層,修主板真的是要多方確認多方資訊ㄚ!

网友:
感謝 大大提供資訊   給新手小弟 謝謝啦

网友:
感謝 大大提供資訊   給新手小弟

网友(2009-10-12):
這真是讓初學者有更多的了解~~
感謝阿~

网友:
THANKS,有用的資料!

网友M:
看到這篇PO文, 我真的覺得有點跟我多年的實際主板維修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1. W大所說的這BIOS工作模式是屬於ISA模式, 並不合於所有的主板, 特別是現在的主板大都是工作於FWH模式, 所以這個前提必須先弄清楚, 避免初學者實際量測並沒有這些訊號.

2.要確認BIOS工作於何種模式, 以W大的圖為例,可量BIOS的#29 腳 (IC), 如果是 低電位, 則BIOS是處於FWH/LPC的工作模式. W大前述的理論不存在,如果是高電位3.3V 則可以參考前述的說法.

3.假設BIOS是處於ISA模式, 則CS#訊號, 用電表也是量不到, 我用FLUKE的電表, 它的嚮應夠快了的吧, 從來沒有量到過訊號的變化, 用示波器可以, 但得用好的示波器. 因為他的變化是一下子, 電表是來不及反應的. 所以一般維修都不量這個訊號, 而是改量PCI的 FRAME#, 基本上開機有這個訊號99.99% BIOS 已經選中了, 如果不開機,重燒BIOS 99%可以修復的.

网友:
我所知道是主機板有3種結構...

1.  ISA 總線

2.  INTEL HUB  ---FWH 專利協議

3.  非INTEL     ---LPC  總線

一直以為BIOS 測量方式都是相同,原來還是有差別,謝謝FIXSY4501前輩講解..

网友:
PLAYX 大:
說我是前輩, 真是不敢, 只是工作上接觸比較多罷了.
另外主機板的BIOS,除了您所說的三種外, 還有SPI總線的BIOS,由CS,CLK,SDI,SDO組成.更容易維修. 現在修的主板,SPI總線BIOS也愈來愈多, 也是以後的趨勢.

网友:
我順便貼出常見4種bios總線:

1.  ISA 總線

2.  INTEL HUB

3.  LPC總線

可能最快要等一年半才會玩到的...

4.  SPI 總線

若有問題歡迎另開新帖,此帖已太長了,千萬別問我...因為我對美女圖比較行..

同時也謝謝FIXSY4501前輩指點,讓我多長知識..謝謝

网友:
可怕...

的確BIOS 有 PLCC32 跟 FWH 量測方式不太一樣.

又有一個五腦 等級出現...文章期待>m<"

网友:
原理應該是說 把bios當作是負載,電壓不正常,有可能是來源也有可能是負載的問題,去除負載電壓便回復,正常但也要確定電源是否乾淨,
再來rest訊號測量,位址訊號應該應該也可以測量的到,我已經20年沒碰主機板改修家電液晶,不知道這樣的想法是不是正確

网友(2009-11-12):
大家好 我是個新手 都還不懂  只能在旁邊慢慢學習 希望以後也能出點力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寶貴資料..

网友(2009-12-17):
這裡真的超讚的,像是挖到寶一樣 ,自己剛好有主機板開不起來,用此法測量發現BIOS燒毀,原來是BIOS裝錯方向 ,只好該天找顆好的在試看看,不知還有沒有救 ,十分感謝W大的分享

网友:
大大謝謝嚕

我是新手,正在學如何修,大大真是太強了,這麼詳細,謝謝啦

网友(2010-01-19):
好複雜不懂說,努力吸收中,好文章謝謝W大大分享

网友:
又多學了一點,謝謝w大

网友(2010-03-04):
這篇文章看了不下15次.....
這次終於搞懂了@@
除了看,還要動手去摸索....
經過這幾天黑白舞,在慢慢把文章都看過在看過
慢慢的可以了解各位大大的解說^^
真的感謝大大們不辭辛勞花費這麼多時間打這些文章...

网友:
請問第一隻腳怎麼看?BIOS 晶片上若有貼貼紙是要撕掉看嗎?(因膠體上有PIN1點),W大寫的A0是第0隻腳嗎?那為何第0隻角下方還有一隻腳?

网友:
3Q~~慢慢來研究

网友:
好深奥。。。。要努力学习了

网友(2010-04-15):
真是太感謝W大大的解說及分享..
讓小弟有初步的瞭解..

网友:
又接收到好的訊息,
又力吸收。

网友:
哇BIOS原來如此工作真是授用啊!SUPPORT YOU FOREVER .

网友:
寫的真仔細,讓人一看就懂了!
感謝大大!

网友(2010-06-08):
回复 网友L:

請問一下
似乎不是所有的bios chip都有pin 22 cs
圖片例子來說ATMEL是有設計這個READY/BUSY
但SST 49LF004B卻是NC腳
那是不是還有其他腳位可以參考呢
Mac

网友:
写的很详细,很有帮助,非常感谢!

网友:
趕快作功課.
感恩.

网友(2010-07-30):
謝謝W大耐心的指導~

网友:
測試這些東西  我應該要準備什麼工具阿
還有22角 是下面邊邊的那一小塊嗎?
謝謝解說

网友:
先感謝大大提供這篇給大家學習
小弟是新手..目前正慢慢學習中..
目前遇到問題...
小弟一塊主機板不開機.測試22腳
完全沒電壓輸出..按reset也都是一樣..
測另一塊好的主機板..開機後有5v...
按reset電壓就往下掉,如大大所述一樣...
請問這樣是主機板上的南北橋損壞了嗎??
還是有些BIOS的腳位不一樣??
麻煩大大們解答一下..
謝謝~~

网友:
哇喔...好詳細喔..

网友(2010-09-26):
  謝謝各位大大分享資料

网友(2010-10-28):
好有用的知識喔...感謝大大教導..星期六來量看看

网友(2011-01-15):
感謝 大大提供資訊 ,受益良多

网友:
真的是講得太棒了!
趕快吸收下來!

网友:
感謝w大無私分享,有機會再來試試

网友(2011-02-20):
好好的知識,真是受益無窮。謝謝你了。

网友:
感謝感謝............

很好的資料

网友(2011-04-11):
回复 网友N:

謝謝大師分享!!!

网友:
謝謝分享  非常受用趕快來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N:

感謝無私分享

网友:
簡單明瞭的解說,感謝大大的教導,Thanks.

网友(2011-07-03):
腳位要熟記,有助往後維修經驗

网友:
很棒的圖解~謝謝分享~

网友:
對於新手來說這些資料是很珍貴的,謝謝大大不吝分享。

网友:
謝謝~~很實用的資料

网友(2011-08-24):
引用 网友M:
看到這篇PO文, 我真的覺得有點跟我多年的實際主板維修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1. W大所說的這BIOS工作模式是屬 ...

真是感謝,好在有看到這篇文章,我能請敎像這樣的示波器量的到嗎?

資料記錄儀主要特性:

   1、通道數量:2;

   2、資料保存格式:OSC;

   3、取樣速率範圍:1-8000Hz;

(探頭X1檔位,可測試峰峰值15V之內信號,滿足常用電壓範圍)

   4、測量信號最小輸入:-75V(配合探頭X10);

   5、測量信號最大輸入:+75V(配合探頭X10);

   6、可以連續存儲波形,並支援全域縮放和移動查看功能。

虛擬示波器主要特性:

   1、高速的USB資料傳輸;

   2、測量信號最小輸入:-75V(配合探頭X10);

   3、測量信號最大輸入:+75V(配合探頭X10);

(探頭X1檔位,可測試峰峰值15V之內信號,滿足常用電壓範圍)

   4、最大測量頻率:200KHz;

   5、存儲深度:單通道8K;

   6、電壓分辯率:3V/256;

   7、通道數量:2;

网友:
感謝詳細解說............

网友(2011-09-23):
真是受益良多啊!謝謝無私分享

网友:
好清楚的說明,謝謝大大

网友:
WISH大果然屌~~進來這邊~~感覺真的挖到寶了~~期待你下次的指導

网友:
支持~!W大大老师,顶上!

网友(2012-02-01):
wish大大真是用心
我又學到很多了
感謝~~

网友(2012-03-23):
原來如此~對新手真是一個知識!!

网友:
在學習中謝謝各位大大的分享

网友:
學到很多了  感謝~~感謝~~

网友(2012-04-23):
感謝樓主提供主機板資訊
讓小弟有概念 簡易測量主機板 電壓

另請教 Reset 要按哪裡?

网友(2012-05-29):
W大是修理主機板的吼!看來要檢測主機板的故障點這裡很重要,希望W大還能繼續給我們這種知識。

网友:
引用 网友J:
sorry喔~是指之前有講過嗎?
我再翻舊文看看~謝謝

謝謝分享

网友:
有用的資料~收下了~

謝謝分享

网友(2012-07-25):
POWER→Clock→ Reset (PCR)→Power Good
(CPU假負載上測)

网友:
吸收中
感謝你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