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維修實例] KM18G Pro維修實例

楼主(2008-10-26):
朋友送給我一張KM18G Pro的故障主機板,它是462腳位的,據他說明是可以觸發開機,但是全無畫面。
目測檢視這張主機板,我發現有幾處有人焊過,但是我的朋友並不懂電子技術,所以應該是保固期時送修的或是經別人修理無效後才給我的吧!
我接上電源測試,這張主機板故障情形的確如朋友所示,還是先從P、C、R工作條件開始,測試結果它的P、C正常,但是並沒有Reset訊號,既然有被修過,我們先把重點放在修過的地方,請參考下圖︰

Q55這是一個APM4500的複合MOSFET,拆下檢查一下它的腳位時發現有幾支是短路的,先換上一個新品測試,由於該板上的兩個1000uF/6.3V的電容很礙手,所以先拆下,這時故障依舊,但是APM4500變的有高溫,關掉電源再檢查它的第三腳對地電阻很低,想必這就是產生高溫的原因,再檢查與第三腳想連的零件時,發現Q20的C、E極的阻值很低,所以拆下測量它的好壞,請參考下圖︰

果然是Q20短路了,它的編號是1p44,應該是一個電晶體,但是最好確定一下,我檢查了這張主機板後發現Q32也是使用1p44,所以拆下來測量看看它到底是什麼零件,請參下圖︰

原來它是一個NPN型的電晶體,我不裝Q32,把Q32換到Q20再開機測試,這次除錯卡變成Reset常亮,但是APM4500不發燙了,這是一個好現象,我從癈板上隨便拆了一個編號為ZTp21NPN型的電晶體裝上,裝上前先上點錫,請參考下圖︰

焊上後不用急著理會美觀問題,再看一下圖︰

開機測試一下,請參考下圖︰

開機了!Reset一下重新開機也正常了。

接著裝上那兩個1000uF/6.3V的電容,先讓它上滿錫,請參考下圖︰

用吸錫線把錫吸掉,趁著焊點還存在高溫,用烙鐵把錫點周圍整理一下,請參考下圖︰

最後再用香焦水洗掉焊油,同時也把APM4500、Q20及Q32也清洗一下,請參考下圖︰

這篇說的好像很輕鬆,但是卻用了一個小時修它,想想真的不太划算~~~~~

网友:
很詳細的解說   電容沒裝 送電沒關係阿..?
看對岸大陸的 資料 4500好像還滿常用的 故障的案例也很多
我今天去高雄 覺得他們那邊的電子材料行  比台南便宜 夾子 台南賣110 那邊才70元
銲槍的頭也是 我台南買一隻45元 那裡還有特價27元的 看了那邊bios燒錄機 好少 看了3家又沒幾台
都要 3500-3200 最便宜的也要1500  熱楓槍只有看到一間在賣 5300 貴死人 我看我準備買大陸的了.
w大的工時貴..哈哈
w大辛苦了 這麼晚了還在寫文章 ..cc
板大的朋友還真多 送主機板...
我都是幫朋友裝電腦換的 壞板留下來 留著以後學習研究的.
聽說 回收一片60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容器在那裡只是濾波,不裝其實也不要緊。
其實不一定是台南賣的比較貴啦!我在使用的那台數位儲存示波器就是在台南永康買的,我陸續也跟他買了好幾樣,他賣的價錢比台中還低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近好像比較少看見你上來,在忙嗎?

网友:
數位儲存示波器就是在台南永康        我家離永康 粉進的...
板大我在高雄看他們的示波器 還有掌上型 66HZ 3萬多 嚇死的貴
看他們的示波器 都上萬起跳 20 66 100HZ    很多種  媽的示波器上的按鍵
一堆 看的都眼花了

网友:
這片主板我也修過,但是沒注意其他問題

這個維修經驗收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掌上型是為了攜帶方便而設計,本來使用群就比較少,自然是比較貴的。
我上次拍給大家看的那台進口的數位儲存示波器一台也要六萬多,還不是很貴的機種,有的機種一部就要數十萬哩!
示波器上的訊號我也會用數位電錶測量看看是否有數據,如果數位電錶"表示"的出來,大家不一定要有示波器。

改天我應該把我的裝備展現出來給大家看一看,以個人的裝備來說(不是公司的喔!),我應該算不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難怪我總覺得在那裡看過這片主機板~~~~~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惜板子已還給人家,無法作更進一步檢查

但也沒聽他傳回災情,被我瞎搞修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還好....我還在搞那張華碩P4S800D-X

它開機電路問題我已經強加電開機過...有出現找不到記憶體的BB聲..代表POST有跑

所以問題應該就是在開機電路上了,可是它I/O晶片電路設計"很不典型"...

比方說PS-ON綠線按照I/O晶片的用法,應該是連到I/O去,可是它卻走到南橋正下方去...

代表它由南橋送出低電平.....開機SW腳位3.3V有...應該是....I/O==>南橋這段出問題...

我看大家的文章發現我缺些裝備...起碼我除錯卡就缺PCI的....W大你除錯卡我發現有四個
7段顯示LED..跟我的兩個不同,請問差異在哪?

楼主:
回复 网友G:

現在的主機板已經都沒ISA了,所以你只能買張PCI的除錯卡,好在除錯卡的價格並不貴。
四個LED與兩個LED並沒有差別,只它之所以會多兩個LED是顯示上一個代碼,這樣比較好辨識。
也有一種除錯卡是兩面都有兩個LED,它只是讓你兩邊都方便看的功用。

网友:
W 大 問哪顆3極管  C、E極的阻值很低
有沒有更好記的方式-依你多年的經驗
來判斷它的好壞方法
常常被 mosfet 跟它稿的一大糊塗

网友:
回复 网友H:

看樣子我要先補齊裝備在來打怪...

我那張ISA介面的除錯卡買好久了說....改天來去買張PCI的用...

對了!這玩意兒有無好壞之分?

有的除了各電壓、RESET LED外還有CLOCK...

网友:
回复 网友I:

聽一家店的說 新的除錯卡 可以用 9系列晶片組 比較正確 阿災
我用舊的除錯卡 PCI的  965P 945 G31 P35  晶片組 跟 AMD 780 770 690 造樣跑
可能是 壞掉的判斷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J:

我也有看到這類標榜可以用9系列晶片組的卡...

我感覺有點玄機.....這東西沒聽過支援的問題,只要能顯示出錯誤code就可以了....

而這code會有"支援"的差異嗎?我很懷疑...得問問....

楼主:
只要是PCI 的就行了,我修理主機板的那塊除錯卡已經用了好幾年了,新舊通吃啦!

网友:
回复 网友K:

W大~根據你的本事....你應該不會"買"吧?

應該是自己"研發"一張超級的來用....

我還在想可不可以用ISA的改成PCI咧..

楼主:
回复 网友L:

看過你這一篇,我怎麼覺得我好像很"摳"一樣咧!
這種便宜的東西當然是要用買的,貴的才自己來不是嗎?
其實很多人以為買了除錯卡就可以自己修主機板了,真的把事情看的太簡單了。
ISA的改成PCI?太落伍了吧!要改也要改成PCI-E。咦!如果我做出了PCI-E的除錯卡,不知道會不會造成搶購風潮?

网友:
回复 网友M:

W大~

除錯卡修主機板這說法也沒錯啦,當你顯示器沒畫面時就得靠它判讀資訊阿....

只是某部份人神話了除錯卡....以為插上去主機板就會自動修復...

改成PCI-E介面?....行!~建議您設計出來然後把卡上打上公司的LOGO...

然後露出的字體PCB銅箔鍍金.....一看就很高級.....整張卡採SMD元件設計....

就很時尚很高貴了....變成精品級除錯卡.....哈

网友(2009-06-28):
還是先從P、C、R工作條件開始

您說的P、C、R各是什麼工作條件?可煩請指點嗎?

看對岸大陸的 資料 4500好像還滿常用的 故障的案例也很多

請問哪些零件可替代4500,而且也較耐用?

Q20/Q32的1p44到底是什麼零件==>
原來它是一個NPN型的3極管電晶體,對嗎?
NPN型的3極管電晶體有什麼作用?
他的三支腳各是什名稱?C、E極的阻值是什麼?代表什麼意義?
編號為ZTp21NPN型的電晶體與1p44有何差異?
1p44電晶體上的編號代表什麼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N:

初學者請從舊文開始看起,裡面有很多基礎文章及教學。

网友:
感謝指教

目前還正在讀文中,邊讀邊分類整理,已經連續幾天了

太鹺或明顯已有人提過的問題,請先讓他留著,也許哪天我找到答案也有空時,便回來自行解答

若仍有問題無法找出解答也敬請不吝解說

网友(2009-07-30):
除錯卡現在isa and pci 一卡合一了

除錯卡現在isa and pci 一卡合一!不用改pci,這次修自已的主板也是用大陸那邊的除錯卡,便宜又好用,換了個晶振就好了,真幸運!

网友(2010-02-23):
引用 楼主:
初學者請從舊文開始看起,裡面有很多基礎文章及教學。

谢谢,我是新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