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誰能告訴我它的用途

楼主(2008-10-26):
麻煩大家幫我看一下上面的圖,它是一張合板,但是有兩個VGA插座,請問有誰知道它為什麼做兩個VGA?謝謝!

网友:
一各應該轉接用的 可以接DVI接頭   一般有些螢幕本身沒有傳統的接頭
一般要BIOS 開啟 之後還要進入 XP裡頭開啟
可以雙螢幕用  現在780G的 還有3各接頭 多一各 HDMI
內建顯示功能一般都可以配置RAM大小 有些有限制顯卡記憶體 780GP 內建還128MB DDR3記憶體
有些外接顯卡 你本身要去BIOS  有些板子會子動抓 不用BIOS設定
選擇優先順序 預設都用PCI 介面 各家廠商都不一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你的意思是說這張主機板可以接兩個螢幕?但是它的意義何在?謝謝!

网友:
用意哦 我也不知ㄝ.......可能一些使用者需要吧 ....

网友:
W大~

什麼晶片組的板?

什麼廠牌型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在Game Port上寫著MN31S007,上網查此編號,應該是浩鑫的產品,但是在浩鑫的網站上好像又沒有該產品。
這張主機板也是別人給我的故障品,改天我也會把它修好貼上來,只是一直想不出來,它只是一張合板,為什麼它要做兩個VGA?你知道嗎?
它是nVIDIA
謝謝啦!

网友:
會不會是跟電視牆一樣.將一個畫面用2個螢幕顯示.
變大螢幕...
說錯了別罵我..

网友:
現在集成板大都是vga,dvi接頭(雙螢幕輸出),w大你那塊會不會是早期的板子啊

http://wp.tenz.net/archives/271

网友:
浩鑫 對岸的板子 好像在對岸論壇有看過
早期板子很少做2各接頭的
一些不知名的 產品比較麻煩 BIOS 也不好找 還有DRIVER 也是一樣
只能方辦晶片組 找DRIVER

网友:
應該是雙螢幕的功能
像以下這張板子
http://www.epox.com/USA/product.asp?ID=EP-8RGAplus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W大拍張主機板照片來看看.....

整合型晶片組主機板大多只有一個VGA輸出,有兩個是最近的事(因應DVI、D-SUB介面)
,不知道該主機板CPU插槽是S462還是K8的....

該不會有兩個CPU插槽吧?....工作站、server兩個VGA輸出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有看過工業電腦型的主機板

可以接到四個VGA輸出,用在博亦機台上

网友(2009-03-04):
通常KTV裡用的板子也都是双輸出的,
這板子有沒有可能就是拿來作為點唱機用的....

純屬個人觀點,
我自己也用P3的板子作過一台點唱機,
不過要多加一片顯卡才能有KTV那種功能
就是把點歌和播歌的畫面分開而已...

网友:
我在作測試時候有的時候也會用到兩個螢幕, 只不過是用到筆記型電腦, 加上外接 LCD 當作另一個 DATA  OUTPUT 的監視 !!

以前玩模擬飛行的時候, 插過額外的 PCI VGA 在 MB 上面......模擬左右邊的觀景窗 !!
無限大的視野 !!

网友:
應該是雙接頭的顯示卡
上了驅動就可以設定顯示的模示

网友:
點唱機+1,這樣就可一邊點歌又不會擋到畫面

网友:
大大那個版子,  是專用在多媒體頻道上用的板子

网友(2009-05-12):
不知道w大修好了沒? 以前看過同學用雙螢幕操作, 一邊可看資料, 一邊可看電影, 有時資料太寬他也用雙螢幕看, 也看過他用 KTV 在用! 就是一個超寬的螢幕或兩個螢幕!

网友:
應該是卡啦OK用的^^

网友:
POS, 收銀機,

一邊給客人看, 一邊收銀員,  便利商店都有

以前要找體積小,可放在櫃枱 , 又要雙螢幕輸出, 可難得很, 現在選擇就多囉!

网友:
回复 网友D:

喔喔~原來如此...
7-11收銀機用的,一個做內部顯示,一個給客人看。

真的是沒碰過阿! 感謝解答!

网友:
好像挺多職業玩股票的朋友也有多畫面輸出的需求......

网友:
power point使用時也有用到
不夠不太好用就是

网友:
MN31/N
CPU Socket A AMD AthlonXP, Athlon, Duron with 200/266/333 MHz FSB
Chipsets nForce 2 IGP + MCP-T
Form Factor Micro ATX
Memory Dual Channel DDR 200/266/333+ SDRAM,
3 x 184-pin DIMM, Up to 3 GB
IDE / S-ATA / RAID ATA133/100
Expansion Slot 8X AGP slot, 3 PCI slots
Built in Audio / VGA Realtek ALC650E (6 channel audio) / Built in GeForce 4 MX (2 x VGA Ports)
USB 6 USB 2.0
LAN Realtek 8201B 10/100 Fast Ethernet (MN31N only)
Other Options 1394, SPDIF

网友:
浩鑫推出新款nForce2主板 搶攻OEM/SI市場
2003-04-07• •文志磊••天極網硬體頻道

  浩鑫日前宣佈推出新款整合型「nForc2 IGP」主板——「MN31/N」,主要針對OEM與系統整合客戶(SI,System Integrator)。

  浩鑫MN31/N主板採用Micro ATX規格設計,採用NVIDIA nForc2 IGP晶片組,內建GeForce 4 MX等級繪圖核心,並支援雙類比螢幕輸出、可搭配200/266/333MHz前端匯流排Athlon XP微處理器,其餘特性還包括一組AGP 8X插槽、三組PCI插槽,雙通道PC2700記憶體、10/100乙太網路(Realtek 8201B)、IEEE 1394a(火線)連接埠、六組USB 2.0連接埠及5.1聲道音效(Realtek ALC650E,含S/PDIF輸出)。

  OEM和SI市場最重視的是穩定、相容性和價格,因此,對於OEM與SI廠商來說,穩定BIOS和相容性才是最重要的考量,而MN31/N的設計正是以這兩項為主要設計重點。高度的靈活性與穩定的效能可完全滿足OEM與SI市場的需求。

网友(2009-07-29):
雙螢幕很好用,右邊寫程式,左邊看結果;右邊看圖,左邊看文字敘述,像我們公司的那台還接到四個螢幕做監控系統呢!

网友:
因該是可以灌雙系統....灌好可以按鍵盤上的某個鍵2下就可以切換畫面(大部分都是工業電腦再用的)........也是雙視窗的一種吧~~~說錯請多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