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碩P4P800主機板的問題

楼主(2008-10-27):
我手上目前有一張華碩p4p800主機板.
不開機..因為還不會貼圖所以先用說的.
面對主機板記憶體朝自己.在南橋左下方靠近4隻記憶體插座這邊.
有2個晶體跟一個電解電容會發燙.晶體編號是上方 9918H 下方317546
主機板已過保固.有送皇家表明付費要修.結果是無料退回..
我想拿他來當我學習之路的第一名客人  哈哈..
加油.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覺得大家以後要學這位新朋友一樣,先把主機板型號報出來,雖然我不一定會有,但是如果這裡以後有很多人來,應該會有人有才對。
我已經幫大家調高一個等級,如果你有笑話或趣味圖片,去貼個幾篇就升等級了。
你的問題有圖比較好判斷,我也會找看看我有沒有P4P800,不過原廠會退修,應該不是小問題。

网友:
最怕是南北僑出問題...

楼主:
可以問一下.我貼圖是不是方法不對.
或者是哪裡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看到圖啊..

如果是我的話,一定要知道power,reset,clock是否正常?

才能往下查....

网友:
結果是無料退回........我想 它們應該不想修理
華碩技嘉常常這樣 最近我遇到 一件技嘉的
就是先前開機不顯示  我感覺應該壞了 也過保 之後叫我朋友送技嘉
之後 它傳簡訊給我朋友說 無料退回..  但是過一各月 我去給他拿回板子
OK了真奇怪 難道自己好起來 還是之前接觸處不良我沒有試好...
我再懷疑 它們過保根本不想看 不想修

我有一張p4P800  SE 的   看你的圖 好像跟我的用料不同apm2014n
對岸說  換北橋下面的兩個MOS管,asus的通病    對岸討論 那系列P4P800故障率很高

网友:
上除錯卡...看錯誤代碼來判斷故障點,然後針對該部分做檢查....

根據描述元件的位置判斷,應該是記憶體出錯.....檢查記憶體電壓是否正常....

我猜會不會是之前W大修過的....那叫啥......的IC故障....4pin那顆...所以才會有電容

、3極管發燙的症狀.....

网友:
W大 發燙應該就不對了吧 ...是不是要要檢查發燙的電子元件相連的一些東西判斷有沒有哪些有異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你測量右上角藍色線那兩點對地的電壓值各是多少好嗎?

楼主:
靠asus的a字這邊是3.4v  一個是2.8v
另外旁邊2個6.3v1000uf電容.這4個元件會發燙..

楼主:
一般處理故障機版.會發燙的零件應該要先處理對嗎.
除錯卡應該此時不能發揮作用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再測量一下藍線對地電壓各是多少?
請把零件編號也給貼上來。謝謝!

楼主:
那2個位置電壓大概0.5v
零件編號  9915H

网友:
回复 网友E:

這個被記憶體卡筍擋住了,請幫我看一下是什麼編號?也請測量一下多少電壓?

楼主:
這個接點電壓2.7V左右.
零件編號 9918H

楼主:
想請問版主 上面我們所測的那些零件.
本名叫做什麼?.是做什麼用途用.?
有線路圖解說工作原理的資料嗎?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個叫mos管,一般是電壓控制

w大叫你測量的是輸出級(s)

靠近記憶體可能是提供記憶體電壓

靠agp可能是提供顯示卡電壓

网友:
因為手頭上沒這張主機板,口頭我給你一些看法,請參考上圖︰
1、第13帖4、5兩個MOSFET你說只有0.5V,請再確認一次,你量一下那兩段藍線是不是短路的?如果短路的,那表示這4、5與3、2兩個MOSFET一定是接成串聯的模式,也就是分兩段降壓,不管是北橋、南橋或AGP,它的主供電壓絕不可能是0.5V。
2、第3、2這兩個MOSFET應該是記憶體的主供電壓,如果你是這兩個發高燒,北橋就比較危險了。

說真的,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到底是那兩個MOSFET發高燒耶!請對照我這張圖,MOSFET上面有數字。

网友:
他說是靠 ASUS 字旁 應該是1.2在燒

楼主:
回答w大..
第5晶體跟第4晶體你劃的藍線部份是短路狀態沒錯.
第3晶體跟第2晶體您劃的藍線部份也是短路沒錯.
剛剛我再次送電約1分鐘 確定第1.2.3晶體跟旁邊的1000uf 6.3v電容都會發燙
而第4.5晶體不會發燙.至於電壓部分確定0.5v

网友:
回复 网友G:

請參考上圖︰
請確認藍線段1是不是接到橙色線3.3V?藍線段2是不是短路?藍線段3是不是短路?
我猜的沒錯吧!這張主機板的供電系統一定是這樣子。
這表示MOSFET1是MOSFET2及MOSFET3的控制開關,而MOSFET2及MOSFET3的輸出電壓是MOSFET4及MOSFET5的來源電壓,也就是MOSFET直接控制MOSFET2及MOSFET3,而間接控制MOSFET4及MOSFET5。
這樣說好了,不管MOSFET2、3、4、5任何一個有短路或它們供應的電路有短路,都會讓MOSFET1過載(發高燒)。

動腦時間到了,如果這是你要修的主機板,你要如何下手?

网友:
我改一下標題好吧!這樣比較貼切!

楼主:
回答playx大
mosfet 是電壓控制.我測的點是輸出級(s)
是否可以再請教輸入級.跟控制級的部分.
那控制級是哪個零件在控制的呢
煩請playx大詳細解說..謝謝

网友:
playx︰
客人在點你了,趕快出來~~~~~

楼主:
回答w大
藍線段1是3.3v沒錯
藍線段2是短路沒錯
藍線段3沒短路......藍線段3是第3mosfet 輸出 端  第5mosfet 控制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H:

再測量一次,線段3是測量MOSFET3的輸出腳,因為這張圖被記憶體卡荀蓋住了。

网友:
版大 我有補拍 記憶體附近的電路圖拉 在上面拉.....
功力不夠 不然我就能幫點忙 哈哈

网友:
那些MOSFET是什麼零件在控制怎麼沒人回答咧!統統忘了嗎?

楼主:
回w大
線段3  確定沒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I:

真不好意思,老眼婚花沒看到。
請找看看有沒有LM324啊!LM358啦!這些比較器的IC就是它們在控制MOSFET要輸出多少電壓的。

网友:
電源控制IC嗎....................我只知道我上次那張是華幫的IC控制DDR的電壓  .............會不會被打屁股

网友:
回复 网友J:

那一定是直通3.3V橙色線了對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一般主機板都是這種模式--如圖

G 為控制級        D 為 輸入級 (連主板一大塊)  S 就是輸出級

簡單說就是通過G級的電壓大小來控制輸出級的電壓大小

网友:
回复 网友L:

基本電壓還是由主供電系統提供,管理晶片只是能控制微調它的輸出。

楼主:
感謝carzy1kimo   幫忙貼圖
在他貼圖中 第2個mosfet 下方的確找到了w大說的LM 358

网友:
回复 网友M:

不會拉  我也是來學功夫的
應該線路都差不多  只是用料不同吧
再來你要去找 各IC的腳位資料 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K:

至於哪些在控制則必須看你位於什麼電路?

楼主:
感謝playx 提供
那w大所指的線段3  應該是第3 fosmet的輸出  連到  第5 fosmet 輸入   囉

网友:
回复 网友N:

應該MOSSET 不是 FOSMET

是的..不要急慢慢來,論壇裡有些文章有討論到

可以去看看..

PS : 抱歉...文章太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N:

線段3也有可能是通3.3V橙色線。

网友:
回复 网友O:

我沒有碰過這板子..看你的描述

文章貼太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大家想一想,A零件發高燒一定是A零件或A零件相關的零件有問題嗎?
以主機板來說,廣義上都是相關的,上面這個例子,我認為要先檢查MOSFET4及MOSFET5為什麼為0.5V才是,因為或許是MOSFET4及MOSFET5停止工作才使得MOSFET1超載也說不定。
大家認為呢?

我也沒碰過這張板子。

楼主:
感謝playx 更正
是mosfet  不是 fosfet 是我打錯了..謝謝指正
回w大  線段3 第5個 mosfet 的輸入端  的確  是與3.3v 連通的
也就是 第1個 mosfet 輸出端跟第5個 mosfet 輸入端  是短路的

网友:
恩恩...有問體的零件 相連的一定有關係到  所以要拔起來 測量看MOSFET有沒有壞掉
補充一點 這塊 要更新bios 不然問體還瞞多的 會卡在開機畫面 更新之後就好了

网友:
那要回到43帖W大的說法,MOS1直接控制MOS4,5與MOS2,3

第4,5顆MOS管壞掉導致MOS1超載

建議先拆下來,數字電表打2級體檔

黑筆接D極,紅筆接S極,查看看阻值是否500歐姆

對調測量是否為1

网友:
感覺怪怪的,現在才看到樓主的貼圖

怎麼辦?今天一整天都在想這個問題n_064|

若是手上有這塊板子就可以跑跑線路n_163|

不必再這模擬了:on_164|

网友:
回复 网友Q:

非常感謝RICHELVEN大大提供正常電壓圖,也歡迎你..

只是懷疑MOS4.5是獨立的,請各位前輩別笑我..

也找不到這方面資料...

网友:
怎麼把圖刪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R:

原諒我吧!我不小心又給誤刪了,我正在請MIS把它救回來。

网友:
回复 网友S:

w大沒關係,我已知道大概電壓,mos4.5確定有問題..

只是mos4,5  mos 2,3 跟mos1 有關係嗎?因為我只死記cpu供電多相原理..

ps : 我有買一本大陸胡斌寫的放大電路分析,裡面有寫mos相關話題
     但是現在找不到,真急..

网友:
回复 网友T:

你的觀念是正確的,MOSFET4、5的不正常電壓要先解決,當然,或許不見得是MOSFET4、5本身的問題,但是任何一個電路的工作電壓不正常,再查其它部份都是罔然。

楼主:
回w大
您說mos4.5電壓有問題.但是他們不會發燙.
以您的經驗.我應該如何下手呢.
這一兩天上網查mosfet的工作原理跟資料.
網上寫的太複雜了.搞的頭好痛喔..

网友:
補上我的板子的那幾顆電壓正常的電多少

网友:
再撲一次
ADP2054N=9915
ADP2014N=9918
http://3.share.photo.xuite.net/rich.kelven/13ec636/2844087/107191935_l.jpg" border=0>
有時北橋短路 ,你再換多少管子,也是惘然..P4P800 SE 會壞的通病很多...那顆8腳的LM358很少在壞的..

楼主:
感謝carzy1kimo跟richkelven的貼圖
比較我的晶片上的電壓.明顯有幾個接腳電壓我的部份大的許多.
我希望以上的帖子純粹是交流之用.看的可以學.有板子的也可以學.
會的可以指導.不會的可以問.以別人的經驗作參考.
修好版子不是我的目的.我要的是過程.對於一個新手的我.每一位大大發的帖子都是我寶藏

网友:
回复 网友U:

不客氣 來這裡的大家都是互相學習...有時不懂 懂的人會教你 自己也要實際的去體會 才會懂得更多.學的更多 .

网友(2011-01-20):
學習加吸收!
我是新手多看看多學學!(雖然看不帶懂就是了!)

网友:
的確獲益良多,正因小弟也有塊p4p800 se開不了機,mos3(apm2014n)、4(apm2054n)、5(apm2054n)燙的嚇人,索性三顆全換成T60N02再測,一樣仍然燙,而北橋的溫度也在開機後幾秒,以飛快的速度攀升,因此小弟也在猜想是否北橋已掛...好傷腦筋的p4p800 se

网友(2011-03-04):
W大要的意思是說,那些MOS是電壓在控制的,是W大要的答案嗎?

网友:
@@,仔細看了一下,我好像誤會W大的意思,不過那些MOS是北橋在控制的嗎?

网友:
回覆 64# pipi70620

不是不是!這篇再看看囉!

网友:
s大,
你的意思是什麼?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