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常用的除錯卡定義(轉)

楼主(2008-10-27):
主板診斷卡:又名POST卡或Debug卡
在 電腦城工作的朋友都應該人手一張此卡,有了這樣一卡在手,很多故障就不需要像一些朋友所說的那樣,把硬件換來換去,試來試去,可以直接根據診斷卡代碼進行 判斷,診斷卡的工作原理是根據BIOS自檢過程的原理設計。而主要任務就是確定PC中CPU,RAM,軟、硬盤,鍵盤.........etc的運作是否 正常,是不是可以達到基本的“工作能力”。
四大件的檢測順序:主板、CPU、內存、顯卡
DBUG卡指示燈說明:
BIOS燈為BIOS運行燈,正常工作時應不停閃動
CLK燈為時鐘燈,正常為常亮
OSC燈為基准時鐘燈,正常為常亮
RRSET燈為複位燈,正常重新啟動時瞬間閃動一下,然後熄滅幕
RUN燈為運行燈,工作時應不停閃動
+12V、-12V、+5V、+3.3V燈正常為常亮
1: FF、00、01、02    狀態不跳變    CPU未工作
推論:主板或CPU壞
2:C1(或C開頭)、D3(或D開頭) CPU已工作正在尋找內存
推論:內存壞、接觸不好
3:C0、D1 狀態,CPU已發出尋址指令並已選中BIOS,但是BIOS沒有響應
推論:BIOS、南橋、I/O壞
4:C1--C5循壞跳變(同D3--D5)
推論:BIOS、I/O芯片壞
5:OB、26、31時一般可點亮,如不亮
推論:顯卡、集成顯卡壞
6:0B、26、31、42、48、4E、58、0D、6F、7F、85
推論:表示主板能點亮,正檢查顯卡和鍵盤鼠標口,
如果仍不亮大多為顯卡壞
以上是我的經驗之淡,肯定不是太全面,但都是一些常見的故障,給學習板卡級維修的朋友作個參考
常出現的代碼而又出現此碼無解的主要是:
C1
C0
EF
解釋大概如下:
75:正在掃瞄硬件配置,查硬盤,光驅設備及相關接口設備和接綫有否有故障
C1或C0:內存故障
EF:bios故障,需要對cmos進行放電操作
如果一開機檢查卡只有電壓顯示而沒有代碼顯示,就檢查cpu是否有故障

視頻參考...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c3NzczMDg=/v.swf

网友:
這應該去AMI、AWARD兩家BIOS廠商官網下載錯誤碼資料回來看才對.....

畢竟他們的錯誤碼並不通用吧..

网友:
前2天買的除錯卡.竟然一下子就KO了.
真是的悲哀....

网友A(2008-12-11):
請教playx大:若除錯卡+12V、-12V、+5V、+3.3V燈為常亮,這樣是不是符合W大所說的P、C、R三要素中的P是正常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不是哦~~~~~~所有的供電.....很多的~~~~~
哪只是一小部分的供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哦~~~~~~所有的供電.....很多的~~~~~
哪只是一小部分的供電~

了解!那再請問carzy1kimo大,你指的一小部份是不是指電源插座供電正常。

网友:
電源插座~ATX 先前一定要POWER 正常~ 再來就是 供給 主機板的電源
在經過 MOSFET 電管理晶片~ 出來的~....還有~~~我只知道這些~...
主機板控制電源的部分很多~ 有電源IC 管理晶片 穩壓的 還有~超頻用的 防止燒壞的 還有BIOS控制的~ .  很多很多
所以W大說的電源 P C R   的P 我其實感覺~很廣泛的~
~~~~~~ 阿~~~較W大有控補充~ 詳細經過還很複雜的~ 我也知道一點點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除錯卡的燈號是來自pci槽的電壓

並不是大所說的p,w大所說的p

應該是全主機板的供電正常,atx 電

源插槽第8腳發出power good信號

不知對不對給你參考,最怕人家問我原理

ps:w大所說的p就是單純的電源------2009/09/18修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教playx大:若除錯卡+12V、-12V、+5V、+3.3V燈為常亮,這樣是不是符合W大所說的P、C、R三要素中的P是正常的?

那只是代表power有輸出上述的電力.....僅代表部分的"P"

因為P不是指那些而已,泛指眾IC、元件的P....

网友:
謝謝各位大大熱心的講解。

网友(2009-03-05):
  那再請教 我的BIOS為 Phoenix 錯誤代碼為 09 解釋為 第一個64K RAM 測試正在進行

請問 是哪裡的問題 ??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先看一下提問注意事項再發問好嗎?

网友(2009-06-18):
回复 网友E:

請教playx大~~說真的我不會用~~須買一片回來試試看~~但不知那一片好~~
報明牌報的比較準~~謝謝

网友:
感謝P大提供,我收下囉,感恩~~

网友:
這應該去AMI、AWARD兩家BIOS廠商官網下載錯誤碼資料回來看才對.....

畢竟他們的錯誤碼並不通用吧..

上AMI、AWARD官網,已找到AMI及Award BIOS的Post Code,Phoenix的好像還找不到錯誤碼資料可下載

Award BIOS Post Code(Award postcode.pdf)

Phoenix BIOS有分幾類,在官網似乎都找不到其Post Code。
但可在eSupport.com上找到這三家BIOS的Post Code

AMI BIOS Post Code官網叫: AMIBIOS Checkpoint and beep Codes(AMIBIOS8_Checkpoint_and_Beep_Code_List_PUB.pdf)

不知道作偵錯卡的廠商網站有沒有?

當然還有其他網路資源可找,不過想看看官網的資料。
這個好像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瞄過,當時各家BIOS的網上資料似乎還沒現在多!

另外,請問各位,有沒有人做過調查,有多少人能記得大部分的Post Code含意,能記得幾成?
還是大多數人都拿著Post Code的列表來對照?
當然問這問題可能很無聊!不過想了解哪些人會或是需要記得多少的Post Code。

网友:
不好意思
小弟我想請問個位大大除錯卡去哪買??
因為這個名詞小弟我是第一次看到對這個工具非常陌生
所以問這個問題請各位大大見諒

再請教一個問題
高雄市區哪裡有賣??

网友(2009-08-07):
不好意思
若debug卡出現C1是無解了嗎?
因為一開電的話,電腦就自己啟動的耶!

网友:
請問各位先進,AMI 的BIOS華碩板子,使用除錯卡最後進入作業系統XP後,除錯卡顯示AA的代碼意思是什麼?謝謝!!

网友:
AA 己經完成E000可選用ROM交回控制權之後的初始設定工作
不知這是啥意思???可以幫我解釋是哪有問題嗎?

网友F:
我.......已經知道了。唉!!!問了一個笨問題。AMI 根Award果然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經知道了。唉!!!問了一個笨問題。AMI 根Award果然不同。

是ㄚ是阿~~~所以當你發問時一定要
1.說明主機板廠牌、型號
2.當人家問你除錯卡停在哪時...回答要先說BIOS種類然後才是錯誤碼
例如AMI、C1

目前有AMI、AWARD、鳳凰科技三種BIOS,識別的方式=>看BIOS顆粒上貼的版權貼紙(有時後貼在PS/2插槽上)
或者到主機板廠商網站查看規格(主機板手冊也有)

网友:
有太多的訊息了,我都搞不清潔,真是傷腦筋

网友:
回覆前面 kakaijack

除錯卡可以去   345二手店看看  建國店:建國二路15號
        別去貴貴的順發買喔     或可去網拍  找高雄市的面交

网友:
那根據各位大大的經驗
哪牌子除錯卡好用呢??
還有價位???

网友:
除錯卡不用太在意他的牌子好不好,也不用買太貴的除錯卡,買個200元以內價位的就很足夠了。
小弟下圖PO的這張,小弟當時買的時候可花了300多塊的銀子,買來之後頗後悔的,發現它上面的燈號,跟那時候購買時看到200多元的除錯卡根本就差不多,這塊頂多多了一些特殊的功能(也根本用不到)。
除錯碼也只是16位元的code,使用兩個七段顯示器就可顯示了,而市面上販售的除錯卡除了有兩顆七段顯示器的產品之外,也有4顆七段顯示器的除錯卡,為何多了兩顆....是為了顯示跑碼階段目前的code還有上一個code。
購買上大可不必買那種非常多七段顯示器的卡(當然會比較貴),要注意的是基本的燈號要有,如+12V、+5V、+3.3V、-12V、reset、irdy等等燈號,這樣在使用上會比較實際一些。

网友(2009-09-08):
劉姥姥進了大觀園! 大大的又長了見識,多謝了!

网友:
請問大家   代碼00  是不是只有 AMI BIOS

看了除錯卡上的說明書  除了 AMI BIOS 外   其他家的代碼  都是從01 開始

楼主:
回复 网友G:

代碼00 要看是一開機就會出現或有跑碼到最終顯示,不見得只有AMI BIOS才會出現,

說明書應該都有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代碼00 要看是一開機就會出現或有跑碼到最終顯示,不見得只有AMI BIOS才會出現,

說明書應該都有寫..

經過測試了幾塊主機板 還有 PLAYX 大大的調教    的確不只AMI BIOS才有 00   看來說明書當參考就好

网友:
感謝上述大大所言,

受益良多,近期想多了解業界物品,精修

受教了。

网友(2009-11-12):
因剛加入 所以都不懂  只好在旁學習各位大大的經驗
希望借此 能對主機板 多認識些

网友(2009-12-25):
請問~~故障的主機版 除錯卡 出現代碼︰D0~ 如何排除 ??(asus的主機版)

网友:
回复 网友H:

收下備用
先謝謝大大

网友(2010-02-16):
引用 网友I:
請教大大我是新手可否推建除錯卡要買那一款的

基本便宜就好.....
小弟當時買450元
也有更好的
分好幾款

网友:
謝謝大大原來這就市€除錯卡謝業囉又學一招唷..

网友:
感謝大大們的經驗分享,很受用

网友(2010-04-10):
相當重要的訊息€
一定要給他記得~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多學習使用一些特殊工具及儀器
可以省去一些維修時間及少走很多冤枉路,
不吝分享,終生典藏,感恩你!

网友(2010-05-18):
聽起來很棒很厲害的 出錯卡:)

网友:
感謝大大門的教導:)

网友(2010-06-25):
有沒有除錯卡的設計原理和原理圖?那位大大能提供?謝謝。

网友:
滿實用的.
感謝分享.

网友(2010-08-24):
感謝大大的分享!!~:)
小弟收下囉!!~

网友:
手上有一張除錯卡

不過說明書是簡体字,術語也是對岸的,有看沒有懂= =!!

感謝分享  受教了

网友:
最近剛好要買除錯卡
感謝分享

网友:
又增加ㄌ除錯卡的知識ㄌ
謝謝分享

网友(2010-12-05):
謝謝這位大大辛苦分享~
不過各位大大我想發文大大所說除錯卡上電壓只是提供參考给大家檢查那部份有問題而已~
必竟還是要有線路圖查詢檢修比較正確吧~

网友:
這個論壇 我越來越愛,很多知識都是我想學的 ,在此感謝各位網友與先進!提供保貴的學習知識與平台,謝謝!

网友:
受益良多 感謝大大

网友:
又長了見識,多謝了!

网友(2011-02-21):
回复 楼主:

   這個東西留下來
或許有用到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我都是用除錯卡修電腦....但不知道原來除錯卡可看出這麼多的資訊

网友(2011-05-29):
感謝版大分享的知識
您不說我都不知道有這好東西
趕快來去買一張玩玩

网友(2017-01-09):
非常詳細的說明,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