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Intel P45芯片組規格架構圖

楼主(2008-10-27):
Intel P45芯片組簡介

在Intel平台上,內存控制器集成在北橋芯片內,CPU通過前端總線與北橋互聯,與內存通信。因此,系統性能要想得到最大發揮,主板芯片組的作用就顯得更加重要,主板對整個平台的基礎性作用也就越發顯得關鍵。

P45 芯片組採用65nm工藝生產,功耗和發熱量都優于上一代產品。雖然官方僅默認支持1333MHz前端總線,但市面產品大多P45主板產品都是稍加改造過的,使其能夠輕松達到1600MHz的FSB高度,以盡情釋放新一代頂級45nm Core2 CPU的潛能;P45芯片組支持PCI-E 2.0總線,支持雙顯卡@X8速度交叉火力,使多顯卡解決方案也能在Intel平台上綻放;P45芯片組最高支持雙通道DDR2-1066或 DDR3-1333MHz內存,因此整體性能上將會再上一個台階。得益于優良的設計架構,P45芯片組超頻能力也非常可觀。

與P45北橋芯片搭配使用的是Intel ICH10/ ICH10R南橋,它在磁槃性能和網絡控制方面有比較大的革新,能夠有效的降低數據傳輸時的CPU占用率。ICH10/ ICH10R還將原生支持6個SATA 3Gb/s接口,並徹底纔棄PS/2鼠標接口和LPT並行打印機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P45家族的晶片組都有一顆I/O晶片去補全PS/2、LPT等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應該是吧!而且也沒有ide介面...

若要支援ide介面,廠商可能要再加控制芯片..

网友:
現在都被SATA 取代了  一搬基本的板子都還有一各槽可以接2台 也有2各的很少...
會造成很多使用者 還有一些IDE 裝置沒辦法使用   外面有在賣 SATA 轉接IDE
有還用SATA 介面的 光碟機 使用舊板的 AUTO XP 安裝 有些板子晶片組的關係 會有一點點的問體...因為它裡面沒有SATA 先驅動的程式
GHOST 上也會有些問體 ...但是會改開機的方式 還可以正常的使用.

网友:
IDE介面會透過額外的SATA RAID控制晶片來補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原來如此...長知識..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