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自做過、看過才算數

楼主(2008-10-27):
我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在那個大陸知名論壇看過一篇維修主機板的文章,它裡面提到測量BIOS第22腳CS是一個正弦波的信號電壓....,但是都沒有人提錯誤,那時本來想加入討論的,想想還是做罷。
在網路上找資料是很常見的,但是並不能照單全收,以上面的例子,因為你自己沒看過、測量過,如果你就信以為真,那你的維修道路一定走的比別人辛苦。
學這門功夫的基本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你只是要維修,則可省下至少一半的基本功,當然,如果你的基本功練的夠深,那相對的當你遇到較不常見的故障點時,你排除的方法就越有技巧。舉個例來說,我記得幾年前我還未到公司上班,有一位經輾轉介紹來的客人,拿著一張非常特殊的主機板表示願意出高價要我維修,它的問題是不開機,我用短路綠線的方式測試,雖然可以開機,但是I/O晶片變的很熱,不用說這是經由I/O實現開機的主機板,當然換掉I/O晶片再說,但是這個I/O晶片的編號後面幾碼非常特殊無法代換,一般修理主機板的人可能就會退修了.....。

大家想到我要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嗎?我幫它"外掛"一個開機電路,取代I/O晶片來實現開機,再把I/O晶片的開機腳剪掉,這樣就完成了。

如果大家詳細看主機板,你會發現有些空的零件,如果你去詳查開機部份,大部份的主機板都有預留第二種開機的線路,只是你要補足那些零件比較麻煩而已。當然,前提是只有開機電路故障,其它的部份需要正常工作才行。

所以才說,基本功要練的紮實,不要只想學"撇部",這才是正確的學習之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我在對岸潛水一年多,很多觀念都是死記套用

來這裡才領悟,謝謝w大無私分享,有機會真想請你吃飯

謝謝你..

ps:電子學真的有點難,放大電路就弄得頭好痛

网友:
對岸 的一些些資訊 說真的只能參考 還有網路上使用者的經驗也只能當作維修參考  說真的還是要實戰經驗 才會體會
像W大也是累積很多的電子經驗 才有辦法想出 另尋出路 所以基本的功力一定要紮實.   遇到難題才有辦法 想出方法 ..而總不能每次遇到難題就找偏方. 這樣永遠在原地踏步.
學習修板 感覺好難. 像我們這種沒有電子底的基礎 只有一點點 學起來 有時真的感到無力感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個月公司要應徵一位工務課長,所謂工務課長就是職掌公司機電部份維護,因為跟電有關係,所以要我去跟他談談。
我看了一下他的學歷專長及職場經歷,他是XX大學電子工程畢業,我問他歐姆定律是什麼?他拿著筆"算"了好一會兒才說出來,我再問他功率的公式是什麼?他就當場楞在那裡了......。

所以,在我看來你們比本科系的還更有學習心哩!

楼主:
回复 网友C:

林志玲要請我吃飯?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對啊,有你幫忙少走很多彎路,若有機會上台北出差

記的告訴我,先記在牆壁上..

网友:
我很久以前就很想學這各東西 只是無從學習.  因為會的人 要教沒有基礎的人 是要花很多時間的. 但是對方有沒有認真用心的學習.上次我送修液晶螢幕 對方也是學電子的 還有電路設計.. 他跟我說 現在修電腦的大家都會
但是如果談上修 板跟修LCD的板 則很少 他還花錢去上去修LCD的課
本來還滿想去上這些課 只是沒有電子基礎  想說去也是鴨子聽雷
他說至少要有電子的基礎學起來才會快. 當時心理浮現一各念頭 這才是高手..............
W大 所以我們提出一些在你眼裡 覺得很簡單的問體 要體諒哦 .
因為我們是新手拉.

网友:
這麼說來我乾脆把我那張開機電路異常的主機板"另起爐灶"好了...加上一個開機電路..哈哈

非常燙...好口語化...沒經驗的人還真分不出來哪些晶片正常運作溫度該有多少...

网友(2009-06-26):
回复 网友A:

抱歉,請問大大們,文章中所提的"短路綠線"中的綠線是指什麼呢?
為何電路板上會有綠線呢? 抱歉,新加入的新手發問
(也努力學習中....)

楼主:
回复 网友E:

綠線是指ATX電源供應器的Power ON線,它一般都是綠色的。
在這個論壇要將舊文看過再發問,否則只是一直在炒冷飯。

网友:
回复 网友D:
林志玲要請我吃飯?

w大,如果我是林志玲的話,一定會請你吃飯,哈

不過有上桃園,一定請你喝飲料的。
電子學和電子電路,說真的,真的好難....
該把以前學校的書再拿出來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那就先謝謝你啦!我會把你想像是林志玲的~~~~

网友:
外掛開機電路 關機時可能沒法自動斷電
客人如不在意 就當AT電源一樣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所謂外掛開機電路是表示可以如正常ATX一般開關機,如果外掛之後變成AT電源,那直接把Power ON短路即可,根本不用外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所謂外掛開機電路是表示可以如正常ATX一般開關機,如果外掛之後變成AT電源,那直接把Power ON短路即可,根本不用外掛了。

外掛雙穩態正反器是較簡單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