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SQ800

楼主(2008-10-28):
各位先進好,第一次貼圖問問題,這實在不是我內行的(電子電路),如果問的問題很白痴請不要笑的太大力,這樣我的自尊心會受損太嚴重
原本是開機正常,在XP開機過程會呈現藍色畫面,目測有5顆1000uf電容爆,自以為是電容壞掉那麼簡單,沒想到過2周再來試已是呈現不開機,POWER會動,不過主機板完全沒反應,CPU風扇不會動,除錯卡+12V的燈未亮,燈號只出現 .A,另外ATX電源背面有銅線(?)裸露並斷裂
1.GA-8SQ800]
2.1000uf6.3V凸起,ATX插槽部分也有點燒焦
3.除錯卡燈號
4.銅線?
還請各位先進先幫小弟把個脈,一時之間我也不知從何著手,謝謝
XD 就知道圖不能連,小弟付上網址,請不吝指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幫你貼...............

网友:
1 先不要再開機以免再受傷害

2 先把電源供應器換好的,電容換掉

3 跑一下主板背後燒焦電路,若斷線請補接起來

4 用電表量一下,ATX座 1 10 11 20 腳位對地組值是否短路

在這些未完成之前別再加電...給你參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給你拍拍手,我真的很用力拍~~~~

网友:
POWER會動 我的感覺 會動 沒量過過電壓 還不確定這一顆很穩定 最好不要上你的板.----我對POWER 實在沒WHAT 信心 除非大廠的.

我也常常問些很白癡的問體  ...大家以起加油...不懂要問 這很正確阿.
版上如果知道如何解決的大大 會幫忙你的...歡迎你..
要先從電源方面找起 看看有沒有 短路.. 用電表量一下你的 電源 跟
主機板的插電源的腳   腳位 以前的文章有 你可以去找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騙吃..真怕傷到其他元件..為他祈福

网友:
回复 网友D:

2.可以用1000uf25V代替?-----可以,只要是電腦用就可以,問題塞的下嗎?

3.用焊錫補接嗎?還是?---先開bb檔,看這2點會不會bb?若斷線,可剪廢power一小斷電線接上

4.ATX 1 10 11 20對地是否為短路(不過哪一邊是1哪一邊是10我搞不懂)

如圖..黑箭頭代表黑筆,紅箭頭代表紅筆,數字電錶開二極體檔,指針型剛好相反

楼主:
回复 网友D:

2.塞的下,不過價格不一樣,本來想等6.3V的電容換好才來報告,結果明天才會到
3.這2點斷了,我會去把它接上
4.ATX 1 10 11 20 對地確定皆為短路,短路的意義是?好的?還是?
謝謝P大回答我這些很白的問題n_109|

网友E:
回复 网友F:

A大如果你連開路,短路都不知道的話,你學起來會很辛苦

而且別人想幫你也會有困擾....

ATX 供應器 1 腳 +3.3V       10 腳 +12V       11腳 +3.3V       20腳    +5V

如你所測這4腳都短路的話,你就要去排除在線路上有哪些零件造成短路

也就是要去跑線路.

PS:當你用數字電錶二極體檔去測量,阻值顯示 0  --- 短路
                                                                      1  --- 開路

网友:
通路 :   當接上電源,小燈泡發亮

開路 :   如圖所示就是開路,小燈泡不發亮

短路 :   當小燈泡的兩跟引腳被某導電體連接起來,而造成沒有電流流過負載小燈泡,這種狀態稱為短路.

短路故障非常常見,在一般電路中不見得發生在負載的兩端,有可能發生在電路任何一處,當短路故障在電路中不同處

也會產生不同的傷害..

楼主:
引用 网友E:
A大如果你連開路,短路都不知道的話,你學起來會很辛苦

而且別人想幫你也會有困擾....

ATX 供應器 1 腳 +3.3V       10 腳 +12V       11腳 +3.3V       20腳    +5V

如你所測這4腳都短路的話,你就要去排除在線路上 ...

P大大 抱歉啦 讓你每回一帖就冒一次冷汗. 還是您家住址給小弟,小弟我給您寄上一大箱的毛巾讓您擦擦汗n_074|
可能我不懂短路的奧義啦sorry,小弟我是用指針式電表,黑針觸螺絲孔,紅針觸1/10/11/20腳,電表切歐姆檔有反應,我又去試了其他好的板子,反應一樣....所以拍謝,小弟我還是等電容換好,後面線補好,試出結果再來報告....辛苦了p大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因為我也在苦修中

當你用指針型電錶也是一樣,切換x1,如果指針停在0就是短路,沒反應就是開路

而你的情形都有阻值表示ok...真為你高興...

楼主:
報告報告
板子在小弟換完5顆爆掉的電容,並把後面斷線接上後已經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了,感謝各位大大指教n_092|
(話說這個更換電容時,小弟發現主機板上的負極是正方形的洞,正極為圓形的,正方形的錫是否有不同?不然怎覺得比圓形的難吸很多?)

网友E:
回复 网友H:

恭喜你修好,我已好久沒板子修了,都在紙上談兵n_004|

至於板子有方形孔到是第一次見n_064|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修好,我已好久沒板子修了,都在紙上談兵n_004|

至於板子有方形孔到是第一次見n_064|

有喔!~主機板上電容器的位置除了某一極有半圓型記號外,+極焊孔是正方形金屬圈包圓孔...

拿張板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