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討論如何跑線路

楼主(2008-10-30):
這是一份主機板開機電路,這時有個地方開路及一個電阻壞掉,請各位大大分享如何跑線路來發現?

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59&extra=page%3D2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122&extra=page%3D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要我回答嗎?還是要讓其它朋友試著回答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你回答..是說可以參考你的文章

也讓各位大大來分享自己的經驗

PS:我也可以偷偷學,千萬別說我奸詐,我是光明正大的學習

网友:
先觀察主機板有無任何的人為割傷或者 燒焦... 量電壓的對地點組值 又沒有短路
如沒問體 就強上 綠線 接地 給他啟動  但是要知道 開機不通電 所有會發生的原因 再去查各各地方跟開機有關的晶片
這是一各開機的線路圖
再來用三用電表 轉到BB 檔 這樣畫過 通就會逼逼叫在密密麻麻的板子上也好找   找出PW 所連的所以零件 看零件不認識的 去查一下DATESHEET 觀看腳位的用途  如果不知道零件有沒有壞掉 因為剛練習不熟 拔下來量 比較準確 又可以練習焊接
因為開機線路跟綠線有關  再來找不到目標就往回 綠線查起
沒有很專心 目前只會一些些 CC..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有沒有發覺,當你電路結構了解的越多,你在買主機板時不會只看電容而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以前會...,也一直都是,只是現在改變了

我發覺我好像變聰明..嘻n_128|

网友:
恩恩 ...我會看用料.....再來看性能(選晶片{支援性}) 還有那家公司生產的
品質 還有板子的線路設計(以前喜歡ABIT) 再來是看維修方便性 (維修站離我家遠不遠)

楼主:
回复 网友E:

請問carzy1kimo大大...你看這張圖,南橋會不會掛掉?

因為我也不太確定?

网友:
這要讓專業的 W大大說明...因為我也不懂 電子零件會對週邊的零件是如何破壞的.
我只知道 熱 這種東西 對電子影響很大  依我玩電腦的經驗 我一般高速的電腦 北橋 我都會加裝小風扇
...因為感覺的出來 太熱:當機 不穩 還有反應遲鈍(W大解說一下) 但是裝了北橋風扇 很奇怪的就OK了
不信的話 你可以找張 AMD 690G晶片組很明顯 (但是CPU的核心不能太快-不然你會沒感覺) 試一下
電腦開機完 點 我的電腦  看他的反應(因為此時他會讀取IDE 或SATA的裝置) 差半秒....第一次才有效 因為點第2次 通常資料已經在RAM里暫存
所以第2次點會很快. 但是北橋裝了風扇 真的就不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馬幫幫忙",怎麼會扯到北橋!!!

也對,北橋挫賽也會造成無法開機n_030|

网友:
 離題了阿~

网友(2009-07-12):
大大我在想是不是
在南僑的左邊R1與R2連接到南橋的那一條電路放上紅色棒子
然後在R3後端那邊放上黑棒
然後看阻值
變大就代表說
這個電阻壞掉了
然後開路我在想是不是
要往1117IC那跑跑看
是否為故障的

這是我參考P大貼的文章所想出來的   有誤的話不曉得是否
能指導一下呢?

另外想請教p大
如果壞了北橋或南僑你們都是怎麼處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對不起現在才看到,其實你講得也對,一般電晶體有3種狀態...

1.  截止
2.  飽和
3.  放大

在主機板裡(數位電路)通常當作開關用,也就是說只有截止跟飽和狀態,

我貼2張圖給你參考,因為我不太會講原理,打字也慢...

這張圖裡的o跟x ,其實都可看成開路,至於南北橋壞掉,我就不修了....

1.成本高     2. 料難買   3. 沒有"雞絲頭"

网友:
學習真是永無止境...書到用時方恨少
當年不努力現在就不爭氣...
努力的學吧~

网友:
謝謝p大的指導

就目前為止對開關電路有點概念了

謝謝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