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MS52P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08-10-30):
朋友的準系統故障,拿去升級後將主機板送給我研究,這張主機板好像也是浩鑫的,板子上印著MS52P,稍微檢查主機板上無任何燒毀痕跡,再測量一下確定無短路後上電測試,結果除錯卡Reset燈常亮,在我這張除錯卡上Reset燈常亮表示Reset不退,也就是一直按著Reset開關的意思一樣,先測一下南橋的主供電,它是由APM3054N提供,結果是1.1V,這當然不正常,要拆下時發現否邊的電容很礙手,所以一併把它焊下來,測量時發現D、S不通,請看下圖︰

紅、黑棒交換都不通了,更換前前先清潔一下接點,並且留一點錫在接點上,請參考下圖︰

因為我沒有APM3054,換上一個比它特性更好的ONsemi NTD4809NT4G,最後把電容也換上,請看下圖︰

這兩個2200uF的雜牌電容很礙眼,也一併更換日本化工的,請看下圖︰

開機測試一下︰

可以開機了!

网友:
利害 W大 問你一下 如果換MOSFET 如果他有相連的電容 最好是要換掉 還是看 那顆沒有壞就不用換    電路的邏輯 像這顆壞掉 會不會拖壞隔壁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A:

MOSFET跟電容是兩個獨立的東西,電容的問題a471好像說過,其實他說的很詳細,我不能排除因為電容故障燒毀MOSFET,但是要換不換我卻無法回答,電容器是有使用時數的,時間一到不換的話,可能就是別的零件倒楣。
OST的電容是我的最低底限,遇到OST的電容最讓我掙扎,到底要不要換咧...........

网友:
恩恩...了解 我現在有時都會看 電容的製造日期  因為知道他也是有壽命的
現在有時無聊 都會拆別人的POWER 還是看板子它們的用料  發覺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像我之前拿一推康柏的原裝機子 它們主機板板子的電容都很好 連POWER的用料也很高級 POWER板子還是台達代工的.  所以康柏HP的機子也比較貴

网友:
又在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

收下這寶貴經驗了..

网友B:
南橋供電.....怎查來源?

是鎖定南橋附近的mosfet?

為啥供電異常RESET一直維持?

网友:
w大發現你量MOS管,只要d,s就能判斷好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橋供電.....怎查來源?

是鎖定南橋附近的mosfet?

為啥供電異常RESET一直維持?

我到現在南北橋的電壓 都不知道要往那邊下手...... 只知道 他會接各小小電容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南橋的供電都是在南橋附近,除非是早期的南橋,它是由3.3V直接供應,比較講究的還是會經過一個MOSFET。
Reset 本來就是南橋產生,第一個當然就是找它。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是這麼說,因為主機板這種加強型的MOSFET的D、S極會接一個二極體,我們可以利用它來判斷,以上述的例子,D、S極都不通了,再量G極也無意義了不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篇P4P800不是說了很多嗎?如果你有好的主機板,拿一張出來量不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拍謝我記錯了,你再另一篇有說過..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有時也常常忘記 W大有些文章提過的東西 阿....我真不用心.. .
常常番舊文在看~~~~恩恩 要多看幾次 體驗幾次 才會印象深刻
不然 一段時間沒用到 ....又會忘記哈哈.....
還是W大利害 自己提過的都知道

网友(2009-06-29):
請問原本正常的APM3054N提供多大的電壓?多大的電流?

"測量時發現D、S不通"
這裡的D、S、G極各是哪些部位?

APM3054N這類MOSFET,除了三支接腳會有兩支焊在主機板之外,通常會有一整個平面是直接焊在主機板上,請問要如何解焊與焊上?

APM3054N是MOSFET的一種是嗎?
MOSFET是不是和電容一樣,有不同種類?
要如何選擇替代品?
怎麼知道ONsemi NTD4809NT4G的特性比APM3054更好?
有些MOSFET的外觀似乎看不到什麼編號,請問要如何得知其廠牌及特性?要如何找其Datasheet?

電容的製造日期要從哪裡看得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H:

電容的製造日期我不會看,好像也不會標示,請會看的朋友講一下。

其它的問題都是舊文中提過的,當我看到這些問題其實我是很灰心的,因為我看你問的問題就知道你根本看都沒看就直接發問,我及一些常來這裡的老朋友為新手們準備非常多的基礎文章,你問題的答案就在那些舊文章中。

网友:
強烈建議您一定要先看版規及翻翻相關舊文....

請問原本正常的APM3054N提供多大的電壓?多大的電流?
學一下如何查規格表..舊文有教學..http://www.alldatasheet.com/ 這是規格表查詢網站.

"測量時發現D、S不通"這裡的D、S、G極各是哪些部位?
大概您要翻一下舊文..這個論壇的資訊很齊..舊文都有提到及解說了...

APM3054N這類MOSFET,除了三支接腳會有兩支焊在主機板之外,通常會有一整個平面是直接焊在主機板上,請問要如何解焊與焊上?
熱風槍.或用2支烙鐵~舊文裏有很多先進有發表 及熱風槍或烙鐵介紹.

APM3054N是MOSFET的一種是嗎?
是.

MOSFET是不是和電容一樣,有不同種類?
是.

要如何選擇替代品?
學會看規格表.

怎麼知道ONsemi NTD4809NT4G的特性比APM3054更好?
學會看規格表.

有些MOSFET的外觀似乎看不到什麼編號,請問要如何得知其廠牌及特性?
經驗~有些只有標重要編號 看不懂或查不到可以拍張照上來發新帖 站內有很多先進會幫你的..

要如何找其Datasheet?
http://www.alldatasheet.com/ 這是規格表查詢網站.

電容的製造日期要從哪裡看得出來?
有的有標有的沒標示~如果批整包的話 就會有詳細標示

借網拍的圖...這是 尼基控 的 3300uf 6.3V 的電容

网友:
感謝、感謝

一頭栽進來本網站,正讀文中,
先在"電源供應器維修"及"電源供應器維修 » 教學、電子書、零件規格書"剛讀了幾篇文,就又來讀"實際維修範例"

顧著讀文就慢了點回文,沒想到這邊回文還不慢

各位的指點,會逐步去做

剛查看了身邊的一些電容,確實是有些有標,有些沒標日期!
一般有標日期的,是不是都是代表著製造日期,而不是使用期限?
電容通常有明確的使用期限,那保存期限呢?沒標日期的電容,應該不會有較長的保存期限吧?是不是可以推論說買電容時,可買有標製造日期的電容較有保障!

上面那張電容日期圖中H0726的H有無特殊含意
除了用年與週數來標示製造日期之外,還有沒有其他不同標示法,而且是不易判讀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建議您在 電子零件 區或 新手區 發表新文章問吧...這樣會有比較多先進能看到您的問題..會給你更多的建議.

所謂 保存期限 是沒有的也可以說其實有這種東西.因為我就曾買過雜牌電容~未使用新的 它就爆漿了~反之 手邊也有放超過5年的日系電容用電容表量後 數值還正常的很.

電容有所謂的 使用時數 如10000小時之類的 各家的標示法皆略有不同..還是一句話..經驗...
其實所有的電子零件都一樣...有些也會標示製造日期 有的有MARK有的沒..其實還是一句話..經驗..

你問的 H 有什麼含意..我沒去研究 不過你如果是直接跟日本批量買的話 就會有規格書及標示說明.你懂日文的話 也可以去該公司的官網(日文的)看..他也有標示說明...

我也並不是什麼高手..基本上二手/舊機維修品我都會把電容拆下一一測量.即使是日系的也是...
要裝的上電容不論新舊..都量.不過我都是用新的~

您如果會懷疑你的電容是否堪用~建議您投資一台電容表...或著..要DIY一台..

网友:
在下認為台製最低限度為TEAPO,最近遇到一些OST、LTEC的常常外觀無異狀,其實已經無容值的情形。
有時為了安全及避免故障再發,遇到標示與容值差異過大的電容,都會一起更換掉。

网友:
回复 网友J:

板大別灰心有時候 剛來的朋友權限都只能找標題沒辦法全文搜索
不是不想找舊文 而是文章標題沒提示 要看的時候都要一篇一篇點進去看,可是文章真的很多看完真的頭大,等看完想問的問題反而忘了 ,有時候真的臨時有問題急的話板規都沒在腦上直接就po上了

网友:
各品牌又各有各類規格,不是簡單用電容值耐電壓兩個參數,
尚有ESR及ripple current,當然低ESR,耐高ripple current的壽命會比較長.
看規格書標明是直徑較大的比較長夀.

网友(2010-11-17):
恭喜完修...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