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有的電容很難焊下來?

楼主(2008-10-30):
如果大家在主機板上換過電容,一定遇過有些電容很難焊下來,有的人說是烙鐵W數不夠大,其實這不能說全對,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你遇到了大範圍的銅箔,二是你遇到了無鉛焊錫。
如果你有錫爐,你會發現非常好拆焊,原因就是錫爐可以大面積的加熱,而你的烙鐵只能針對"點"來加熱,如果你有熱風槍,你可以兩支一起工作,一邊吹一邊烙鐵加熱,你會發現焊錫很快就熔解了,下圖的左邊是一般的吸錫槍右邊是電動吸錫槍︰

一般的吸錫槍如果用在兩層板時,它幾乎是無能為力的,何況主機板都是四層起跳。電動吸錫槍因為它的吸錫頭溫度很高,而且吸力很強,像照片這支電動吸錫槍是日本HAKKO 808,它是支名牌的吸錫槍,兩層板對它而言像是吃飯,把錫吸的乾乾淨淨,但對付較大面積的四層板也是無可奈何。

网友:
A害....看不到圖啊..

网友:
W大....哪位業餘人士會開鍋錫爐阿.....成本太高了啦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用這種錫爐︰

這個第一次買比較貴,因為要填滿錫。
需不需要買這個?當然暫時不需要,不過等你真的在修主機板當副業,你不買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遇到很難焊時,我會再加點錫上去,通常就可搞定

再用熱風槍把銅箔上的小孔吹乾淨n_006|

网友:
W大 SATA HD 上有顆ASUS的晶片
兵工廠 設備真多   到時候可以製造衛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還好沒有PlayBoy。

楼主:
回复 网友D:

加錫是當然要的,有些主機板加錫一樣很難拆。

网友:
必要時...W大也可以替易開罐加上倒數計時器....丟在路上肯定吸引記者圍觀.....

或者W大有兼差修核彈..

唉.....設備很貴說....拿來當吃飯傢伙當然不能省,可是我們用來當遊戲傢伙就.....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呀!設備是很花錢的,所以我老婆都說它們是我的小老婆。
像上圖那台三用電錶,當初買一台就快八千了,現在一台也要六千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為何那麼貴?感覺很普通ㄝ..

八千多可以買台中古示波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那台是雙通道的,可以記憶,可以連接電腦,高精密度......,因為你不是從事這行業,你不了解它的好處,這也不是很貴的,好的三用電錶一台十幾萬都有。

网友H:
回复 网友I:

感覺學修電子真的很累,又賺不到什麼錢

這些雞絲頭又貴,要等到何時才能回本?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覺學修電子真的很累,又賺不到什麼錢

這些雞絲頭又貴,要等到何時才能回本?

技術阿~~~知識阿.........我曾經為了抽水馬達花200NT請對方來幫我弄弄....花兩百學了些知識

這年頭很多行業都靠知識技術賺錢的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J:

如果叫你買個十幾萬元的三用電錶...

可能你就會盤算一下不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K:

要買那麼貴的東西都是萬不得以的,因為要賺人家的錢,就像有人為了要賺錢,它可能要買一輛車,應該沒有人為了騷包而去買一台十幾萬的三用電錶吧!你說是不是?

网友:
回复 网友L:

也對啊..可是電子真的不好學是事實,隨著科技的發達

要學的東西也學不完..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是只有電子學不完,是所有的事都學不完,除非你想停下來。

网友:
活到老學到老....

网友(2008-11-29):
回复 网友N:

W大你的電錶很多台,小弟今天

搞到一台電錶,好像可以量石英震盪

很多功能不會用,這種電錶會很貴嗎?

不能接電腦..

楼主:
回复 网友O:

它的頻率測量範圍是0.1Hz~430Khz,主機板上最低的好像好14.318Mhz(Clock晶片),南橋的RTC要32.768Khz,怎麼可能可以量?

网友H:
回复 网友P:

看到量頻率就樂歪了,沒看到後面單位

謝謝,沒事沒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到量頻率就樂歪了,沒看到後面單位

謝謝,沒事沒事

KHZ和MHZ差粉多咧...

等你開發超級電表!~集各式儀表+示波器於一身.....

网友:
請W大推薦一台適合維修用的三用電錶
THK

楼主:
回复 网友Q:

你好︰
如果你沒有電子基礎,那請買一個便宜貨即可,如果你有電子基礎,我覺得你要買好一些的。

网友:
有建議哪個廠牌的嗎?
有電子基礎

楼主:
回复 网友R:

我不知道你的預算是多少,所以3000元以上就不考慮了,我目前在用3000元以內的三用電錶中,我挑三種給你參考︰

上面這台的品牌是DER EE,不怎麼有名,但是他出品的東西很耐用,它是自動換檔,我記得得是一千多元。

上面這台是固緯出品,他在儀器界算有名,這台精確度比上一台好,但是它是手換檔,我記得一台是二千多元。

上面這台是指針式的,這個日本廠牌非常有名,產品不管是耐用或精確度都很好,這台算是它的低階產品,但是也要一千多元。

其實如果你只是要修理東西,那並不需要精確,但是要好用及耐用。先考慮好用途再來是預算,再找一個外型你喜歡的,這樣應該就行了。

网友:
W大怎麼用哪麼多電表啊?

謝謝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的預算是多少,所以3000元以上就不考慮了,我目前在用3000元以內的三用電錶中,我挑三種給你參考︰

上面這台的品牌是DER EE,不怎麼有名,但是他出品的東西很耐用,它是自動換檔,我記得得是一千多元。

639 ...

請問W大,我看板上大大幾乎都是用數位電錶,有什麼是指針式電錶做不到的嗎?

网友:
我有問題~~~~~~~~~~~~~~~~~~~~

W大這種高級電表上的功能可以介紹一下嗎?

我沒看過這麼高級的錶說......

楼主:
回复 网友S:

我這次照三台出來加上最上面那一台才四台這樣那有多?我的三用電錶指針加數位絕對超過十台。
這下你知道這行的悲哀了吧!誰說我是阻礙資訊業蓬勃發展的元兇,我也是有刺激買氣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T:

應該說是某些方面指針式比較好用,例如你要檢查七段顯示器時,指針式的是比較好用,因為它提供的電流比數位式大,比較好辨識。
有一些老師傅也是指針式的擁護者,你拿數位式的給他用,他也不會用,所以他都買指針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U:

舉個前幾天才在這裡發生的例子好了,不是有位朋友說他的電源供應器蓋子蓋住後想知道裡面的散熱器溫度是幾度嗎?大家看一下照片︰

簡單吧!把它附贈的感溫線伸進去放在散熱器上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舉個前幾天才在這裡發生的例子好了,不是有位朋友說他的電源供應器蓋子蓋住後想知道裡面的散熱器溫度是幾度嗎?大家看一下照片︰

簡單吧!把它附贈的感溫線伸進去放在散熱器上就行了。 ...

噢~我懂W大意思了......W大所介紹的電表屬於多功能進階款的,適合具有一定程度需要的專業人士使用...

跟高職電子科學生用的基礎電表高級了很多功能也更多....最低階幾百元的最多就是測電阻、交/直流電壓、直流mA電流、二極體

再了不起就是多了測電晶體、電容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V:

w大那條感溫線可以自己作嗎?

我的電錶是朋友送的,但他找不到那條線(真想把他幹掉當肥料)

我也想測power溫度跟cpu超頻的溫度

网友(2008-12-31):
感溫線找到了,只是不知可不可以在自製一條..

楼主:
回复 网友W:

你這種感溫線電子材料行有在賣,較常用的感溫線有分K Type、J Type、熱電偶及PT-100等等,一條好像300元的樣子。
你這台三用電錶是CHY的,這家專門製造精密溫度計及三用電錶,品牌的口埤不錯。

网友:
回复 网友X:

這台是k type,若是電料行買的到我就比較放心

很怕這條感溫線又不見,謝謝提供寶貴資訊..

网友(2009-07-13):
這帖很讓人長長見識,也很值得參考,正因為他是隨大家之興而談,才會迸出這麼多東西來!
要正正經經的大家來談電表,說不准就沒啥好看了!
有些論壇把每一帖的主題限制在死死的一定範圍內,雖然也是很精彩,結果就看不到甚麼火花。
可見得很多事是好壞兼具,分寸的拿捏並不容易
不過若要把這文做分類,可能就有點麻煩

网友:
請問可不可以把感溫線伸到油鍋裡測油溫啊??
阿基師說的油溫都用「準」的,害我都不好拿捏

网友(2009-09-03):
w大 ! 果然是拼雞伙的,套句海賊王說的新的大時代即將來臨,來顆"螺旋電容器"吧!
免傳雞絲,3秒搞定,幼幼班也會換喔!

网友:
回复 网友Y:

好可怕.送你東西還要被你幹掉當肥料........

网友(2009-12-06):
回复 网友N:

如來如此..下次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2011-03-21):
我的電錶是在巷子口五金行買的
各位看倌可別以為是爛貸
上面有寫"高級電錶"
花了我399銀兩

网友:
我也有一個"名片型高級三用電錶".....塑膠包裝上的貼紙這樣寫的.....
只要199元....

网友:
謝謝分享 很好用得資料

网友(2011-07-14):
感謝WISH給了很好的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