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的好壞怎麼看

楼主(2008-10-30):
主機板的品牌有很多,常常在聽誰的比較好,誰的比較爛,到底是怎麼判別好或壞?
這個問題問a471他可能可以講一下午,我的直覺他對這方面似乎很在行。
主機板很難做嗎?大家聽我道來︰
主機板最重要的就是晶片組,大家想一下,例如Intel生產了一組新晶片組,它會不會把所有的內容、技術轉移給主機板製造商?肯定是不會的,但是它必須告訴主機板製造商這組南、北橋怎麼介接吧!所以不管那一家跟Intel買晶片組,Intel提供的資料是統統一樣的,不一樣的是每一家可以選用自己喜愛的I/O、Clock、BIOS等晶片、電容品牌.......,然後自己佈線,當然有些地方是可以更改的,例如我以前說過華碩主機板的開機及Reset電路是用它自己生產的晶片、超頻、升壓等等。
如果你看的懂電路,你絕不會選擇一張Power ON直通南橋的主機板對不對?你應該也不會選擇MOSFET是用APM3055這種等級,更不會選擇Clock晶片就焊在MOSFET旁邊的產品,所以我說主機板大多是一樣的,只是壞在南、北橋時你可能沒有設備及零件可以修而已,我也常常拿到南、北橋故障的板子,我也是只能拿來當癈板。

网友:
我都是看價錢,開機電路

跟出廠日期,太新的板子反而問題最多

倒是MOS管就沒注意..

网友:
很多年以前有個主機板R&D跟我說,產品設定的售價、市場定位決定了用料....

貴的產品不會用太廉價的零件,廉價的產品不會用太高檔的零件....

以電容來說過去使用環境、需求沒這麼嚴苛時那玩意誰注意?

直到現在因為會爆漿才讓廠商要提升等級.....

入門級主機板只有VRM模組那邊的才用固態電容,其他的部分還是電解電容....

用料......大多數的人不懂...除非像W大這種懂主機板的行家才會挑...其他人只看皮毛

電路設計....這就是一種藝術,更需要行家來看.....不懂的哪知道這樣做差別在哪..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深度懷疑你是不是電子方面的筆者或採購人員?

我說看價格來決定板子好壞?是因為多年的經驗

畢竟一塊主板的誕生網路上一定有人在評論

所以廠商也不敢亂來,但經過你的口述卻變成很專業化

也很有說服力,平平都是吃白米,怎麼會差那麼多?

我只是比較不喜歡唸書而已...

网友:
個人經驗
依我選板 我不會重視品牌 技嘉華碩的 一樣沒信心 不然會上網查看別人的只用情形 穩不穩定
我常常跑那2家送修
維修的情形 台南技嘉原板修里 華碩 交換板 (個人有做記號的習慣)\
各有利弊 1.交換板 有時1-2天就好 一般工作3天 2.原本板修理有時告訴工程師哪的問體 他只給你修那裡  但是還是沒解決一堆 當機方面 時間久 有時7天
我個人喜歡交換板.. 因為有時的小問體 工程師很難抓到. 他們都給你能開機 3Dmark 能跑完就交件
現在我買板 只要不是很爛的公司的 有3年的保固 我比較重視保固 我都會買. 因為保固期間我也不可能給他動板子 就算裝風扇也都用束帶 技嘉聽說 你給他鎖 它會認為你是人為的不給你修 要收錢

...因為就算你板子很好 但是供電的那顆不好 好像也是多餘的.
新的板子 幾乎都是一年後才會開始出現問體  也有例外的
現在用電需求量大 玩各遊戲 至少240W起跳 內建的也140W起
跳 ... 長時間下來 都是先壞POWER 再來就是板子已經開始快掛了
至於好壞 我也不會看 拉 我看的板子他有沒有很漂亮拉.送的東西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度懷疑你是不是電子方面的筆者或採購人員?

我說看價格來決定板子好壞?是因為多年的經驗

畢竟一塊主板的誕生網路上一定有人在評論

所以廠商也不敢亂來,但經過你的口述卻變成很專業化

也很有說服力,平平都是吃白 ...

我不是採購人員ㄝ,我只是玩電腦很久卻不會"修"的傢伙.....

羊毛出在羊身上,廠商不可能用1000元的成本開發商品後賣你800,不然你問W大~

倘若老闆要他用2000的成本去發某個電子設備,他會不會用超過預算的方式去設計...

像現在有些旗艦級主機板售價都超過200USD,他的用料基本上是不會省的,因為它定位

就是這麼高檔,比方有兩顆Gb LAN晶片,內建IEEE1394A、RAID等控制晶片,然後南北橋

用高級導熱管,VRM模組用封閉式電感、低ESR固態電容、低阻抗的亞鐵鹽芯mosdet啥的你看

貴不貴...道理跟做菜一樣...成本高售價起碼不會低於成本....

品牌到不是選擇重點,有時候要考慮廠商R&D的實力,比方在P-75時代當大家都還在用線性降壓時

ASUS就有設計交換式降壓,而最後我投資正確....因為支援的核心電壓種類更多,使板子支援度更

寬廣,提高產品壽命......

至於用料....除了電容器外其他我就猜不出來了,因為我沒電子背景...不可能買主機板還先研究電路

設計在考慮用料,店家老闆會用掃把趕我的.....

网友:
我也是玩電腦很久 也是不會修的傢伙~~哈哈
哀哦 生意人 哪管你能用多久  你不壞 它怎麼賺錢拉.
一樣東西給你用10-20年 它其不是要關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所以阿~我都告訴一些小朋友,廠牌不是重點...

而是設計、售價很多很多因素是否符合你的需要....只要切合需要就可以買

當然啦~判斷過程也需要經驗累積,畢竟剛入門的不太清楚廠商是剛切這市場

還是深耕多年研發很厲害.....

网友(2009-06-12):
引用 网友D:

W大沒辦法修南北橋嗎?

小弟在台中發現有店家說可以換南北橋晶片

是用什麼大型設備才能換嗎?

我聽說有三萬的  也有20幾萬的 還有100多萬的

到底是怎樣呢?

回到問題,我覺得買三大廠都可以

現在一張最便宜的1500上下

壞了就換或是送修,現在都是三年保固

小弟組電腦給人都說買一萬元左右就好了

兩年三年換一台就不會難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