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M800 網路不能用的問體

楼主(2008-10-31):
754的腳座 W大又要麻煩你 提供 該往哪邊檢修了 你已經這麼的忙了 還要麻煩你
我連基本的功夫都還沒學好 就要來給你問網路
故障原因 內建網路失效
BIOS 網路功能有開啟...確定 XP 保證網路功能OK  除錯卡燈號正常
確定 板子的問體.

先前因為 疏忽 有電給他拔除錯卡 CC...再來發生了 網路 完蛋....
用內鍵網路 WINXP 認識網路 DRIVER OK 但是那2台小電視 右下方打X 但是觀察網路卡後面燈號沒亮..等於沒有接觸 (一般我們正常有差網路線會有燈)
差PCI 網路卡 功能一切正常(把內建網路關閉{上網各方面OK) ....但是用一段時間 有時會
斷線 確定 中華電信 線路 小烏龜 市內的電話連接線都OK  但 有時 插上USB的隨身碟 會讓網路斷線...
目前 內建 網路壞掉 我該網那方面開始檢修....
它的DATASHEET 不一樣ㄝ 還是我抓錯

320.94 KB, 下載次數: 99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把第一張圖照上面一點,就是把音效插口那些部份照出來。

楼主:
照好了~W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怎麼看不到隔離變壓器?一般網路卡或主機板內建的網路卡都有一個四方形黑色的東西,難不成又給偷了。
你先測量看看LR22、LR23是不是導通的。
如果LR22、LR23是導通的,你要從RJ-45插頭(至少白橙、橙、白綠、綠)跑線路看它如何進入VT6103L,中間是否有斷線的零件。
對了!你注意一下,不要接硬碟或其它可開機東西,開機畫面是否抓的到網路卡?

楼主:
對阿 沒有這各變壓器 ...
開機 的POST 中斷位置上
network Cntrlr    IRQ 10 有抓到
LR22 23 有導通

隔離變壓器我也看不到...
RJ-45  白橙、橙、白綠、綠)跑線路
恩恩 我跑一下下 再來報告
  板大 我抓的腳位圖有錯碼 4方形的 哪資料怎麼長的不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終於問倒我了,這個問題只能問威盛,看他們是不是有兩種封裝。

楼主:
W板大 網路座 是不是裡頭有電路阿 ....好難 量...不然燈 WHY 會亮 網路座2顆燈

楼主:
剛無聊去翻了很多對岸的資訊...因為量不到頭緒 接點量 板子背後 網路座8條小 不通.  又懷疑座的問體. 拆了一組廢板研究

不細心研究又去參考了對岸的資料 我該打屁屁.
我的情形 跟他們說的很像....
可能南橋壞了 因為我的功力不夠沒板法準確的量南橋有沒有壞.
它們的解決方式 :換橋就OK .把內建的網路晶片取下 相關周圍零件拔下
BIOS 網路功能關閉. 不這樣做 你外接網路卡會造成一些些問體 還有PCI 裝置也會產生一些問體.
是因為南橋的關係所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別急...感覺好像斷路而已再找找..

网友:
VT6103L PHY.....理論上用PHY晶片是該有顆隔離變壓器,內建獨立網路晶片的大多沒用...

倘若6103L功能正常就代表是南橋晶片內建的網路功能有問題了....

要抓應該是看6103L規格白皮書看哪條線路到南橋的..

不然買張網路卡插上唄....耗資新台幣150有找..

你要檢查XP作業系統裝置管理員是否有抓到該網路功能,然後看插座旁的燈號有沒有亮...

我碰過網路介面故障的都是燈不亮...

楼主:
回复 网友E:

XP 它有抓到網路裝置管理員 網路OK  但是 連線裝置 打X 燈號沒有亮
我有試過網路卡 用一段時間 常常會斷線 還有有時插USB 隨身碟會導致網
路斷線.....
我只遇過 2次雷擊 都壞內建網卡的.
我想應該南橋的問體...

网友:
回复 网友F:

RJ45插孔的燈沒亮阿?...那應該是壞掉...

用網路卡的話....主機板內建的網路功能要到BIOS中關閉掉,避免佔用資源發生衝突...

雷擊?....你是被打到啥......由電話線進入網路設備?好誇張..

楼主:
BIOS中網路功能我有關閉 恩恩 插 PCI 網卡 還是不穩  會常常斷線拉

最近的例子:
最近修別人電腦 遇到2起雷打壞電腦事件
1. 說下午連續打雷突然網路就不能用了
   去檢查 網路線中華電信端都正常 黑龜燈號正常(以為亂灌程式中毒) XP顯示沒有網卡
電腦還原原始資料-(新電腦的時候) 網路  還是不行 去BIOS 看內建網路有沒有為開啟
檢查內建網路卡燈號沒亮 判斷內建網路卡壞掉..(很少遇過內建網路卡壞過的問體)
就用帶去的notebook 上網正常 所以排除中華電信線路問體
.之後說2F的網路也失效 (當天沒使用)只有網路線連接中華電信那台黑龜 但是也是網路卡 壞掉 但是內建網路燈號有亮 XP顯示有網路卡
之後2各版子 都送修技嘉 確實是內建網路卡壞掉 還在保固內
好奇怪 WHY 中華那台黑龜沒壞 真不曉得 打雷 如何去破壞電腦的

2.也是前些日子打雷 我朋友說 之後聽到 喇拉 干擾聲 之後方音樂 就破音 了  我給他看了一下 是內建的音效卡 壞了 可以正常放任何音樂 剌巴 正常
但是出來的聲音 都破音聽不清楚.
  之前只有遇過 打雷 壞過POWER 的 聽說是家電全都閃一下 之後電腦就壞了 開不起來 POWER 掛了
真的很不可思議 我完那麼多年的電腦 也是最近才發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RJ-45插座上的銅針一定會連接到插主機板的針腳上,除非如你所說的,插座內有內建電子零件,但是好像不太可能咧!不管是RJ-45或LED指示燈,都是接到網路晶片,你說開機抓的到這張網卡,這是好現象,你還是要從RJ-45追線路到網路晶片之間有無斷路?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 裡頭有零件 應該是 隔離變壓器. 有的有做 有的沒有 可能板子沒看到的都做在裡頭...
今天閒閒 我就把他給拆了 因為量不到 ...所以 ~~~~~~~~~

网友:
回复 网友I:

這裡面大多是線圈才是,既然壞了,你把封膠小心弄開,跑一下線路,確認有到插主機板的排針,再從對應的排針看它跑到那裡去,如果真的這條路線都沒有斷路,那就真的是壞晶片了。

网友:
我還沒想到隔離變壓器藏在裡面ㄝ.....真的有東西不是單純的RJ45插座

网友(2010-07-09):
 我也第一次看到RJ-45座裡有隔離變壓器.....

网友:
通常外面找不到隔離變壓器,幾乎都埋在RJ45接座裡頭。

网友:
.....居然有這種東西.....

网友:
內建網路卡,有的還真的沒隔離變壓器,原來是埋在RJ45接座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