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於電源供應器問題

楼主(2008-10-31):
大家好, 可否請問一下. 我之前購買了一個電源供應器, 他的問題出在再用一斷時間約10min至1hr 後會自動關機,
我只接一個P3的主機板測試而已, 不可能會是瓦數不夠, 可否大家給個方向, 讓我將他修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問有換別顆電源交叉測試過嗎?

CPU過熱,系統,記憶體不良..等也會造成

网友:
先量電源的各接腳的電壓有沒有異常  打開電源供應器 先大概判斷一下有沒有電容 暴起來 還有POWER 的板子有焦黑.
   再來就要請專業的W板大為你解說
P3確定 一般的POWER 都夠力

會自動關機 通常POWER 或者主機板的問體
主機板方面 有些板子有做保護措施 電壓異常 會關機哦
還有CPU風扇 沒接好導致 CPU 標超高溫 板子會自動給你關機哦
阿不然就是 你家裡跳電(開玩笑的)

楼主:
謝謝前面的人熱心的回答 , 但是問題不是出在主機板跟周邊拉, 因為我用別的Power是很正常的...
且我也用過兩種不同的版子嘗試過.. 得到的都是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不可以把電路板部份拍照給我看看?

楼主:
抱歉. 相機借人了.. 不過就是http://hi.baidu.com/foresightspa ... a62ffd431694bd.html
這網址的那一顆...

网友:
回复 网友C:

s大你的P3板可能不是一般板

W大可能會很晚才上線(昨晚加班)

如果是我會從蕭特基整流方面查起

也不太會講,提供方向給你參考....

楼主:
我的主機板都是一般的板子, 只是我有修改過線路讓他可使用在ATX Power上面, 輸出3.3V 5V 12V 都很正常...
只是會自動斷電

网友:
回复 网友D:

為何要修改線路?

維修要有個方向....當然這是我的思路給你參考

1 你的POWER可以開機10分鐘~1小時,大膽假設交流沒問題

2 輸出電壓正常不代表電流輸出正常,會自動斷電也有可能是因短路
   而起保護作用,所以我才會把範圍縮小至蕭特基整流輸出....

网友:
看起來是顆等級不錯的POWER

楼主:
回答上面的問題, 這原本是用在Dell 的主機板上面, 線材跟接頭都跟一般的ATX Power不同,
因為他的瓦數較大, 且我便宜買到.. 所以我才修改他, 不過我說修改, 也只是單純的把線材重新接過而已
沒有動到硬體電電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直以為是sever,原來如此..

可能有修復的機會,若是發生在預備電源電路

相信沒有一位高手能在網路中憑口述教人修好..

最近在實際維修中有討論,情形跟你很像也可加入討論..

ps:接頭的線路接法應該不會有誤吧

楼主:
接頭部會有誤, 量過電壓, 都很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試一下如果只接光碟機,電源會不會自動關機?
會自動關機的原因已經不少,現在又因為你改過,又增加一些變數,並不是只有電壓正常即可,還有電流的問題。
其實我的疑問如下︰
一、如果更改線路的考量點你都有考慮在內,那你應該是一個行家,我想你應該能解決你的問題。
二、如果你更改線路只考慮電壓對不對,那你就不是行家,你應該告訴我你改了什麼?
所以一開始我就請你拍照片給我看,我就是想從照片中找出疑點,你還是把照片貼給我看,從照片中或許我可以看出你改線路的想法。

楼主:
Hello, 謝謝W大回應我, 但是.. 我真的不是行家.. 我只是單純把線路剪斷重新焊接而已.. 至於線路的的部分電路板上都有正確的標示, 所以我接應該不是有問題..
另外, 我只是接主機板而已, 沒有接光碟機就會自動關機了.. ><.
基本上這棵Power 完全是一般的ATX PSU 但是Dell將他的線路接腳改成她們專用的而已.
下面是我所拍的照片.. 電路路板的部分分成2塊. 1塊在上方一塊在下方,用了3條訊號線連接, 電源輸路的部分在上班.. 第一張照片左上方電線是連接輸入電源.

上方電路板(左上方為電源輸入)

下面為下方電路板

這是我原本要解焊後重新銲上線材, 不過銲槍瓦數不夠,改剪線銲接

网友:
回复 网友F:

請問故障情形是剛買來就會這樣,還是原本正常,用了一段時間才變成這樣的?

楼主:
買回來就這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買來就這樣而你沒有退回,應該是你剪接過,所以無法退吧!
這個故障你可能無法處理,但是我有興趣,你願不願意轉賣給我,我會找時間修,修好後會貼上來給大家當經驗。

楼主:
w大, 有興趣幫我修修看嗎? 我會附維修費的. 畢竟我需要一個大W數的PSU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可以再跟當初買的人再買一個呀!
我開這個版,是希望你自己修,而不是我幫你修,如果以我的工時計算,修理的時間應該可以讓你再買一個了。

网友:
電路板 這麼多...看的頭都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