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誌] 英誌電源供應器 VP-300 風扇轉一下就停 維修實例

楼主(2008-11-01):
今天朋友送給我一顆英誌的VP-300電源供應器,機體是藍色的,12公分大風扇,看起來很高級。

插上電源空機測量綠線有4V的電壓,這很明顯它的高壓應無問題,通電試了一下,結果風扇只能轉一下就停了,打開上蓋看一下︰

哇!很髒!先用空壓機清潔一下後,一共有七個電容爆了︰

拆下電容後讓大家看一下,以後這種廠牌千萬不要買︰

換上日本化工的電容後的模樣︰

空機加電試看看,有輸出了,居然還有藍色LED燈咧!

裝上上蓋後試機,實在越看越騷包︰

※要記得修理電源供應器的小技巧,先測量VSB或Power ON(綠線)是否有3至5V的電壓?如果有,把維修重點放在激勵變壓器之後的電路(也就是整流電路)上,這個電壓就是ATX電源的關鍵測試點,不要忘了哦!

网友:
英誌好像也不錯,但總是經不起市場的競爭.....

想請問w大若全換過電容,但還是經一段時間後會自動關機

依你的經驗會往那查....

ps:那顆動物牌電源經我電容全換已搞定,證明查不出問題時可以先換電容先
     即時外表沒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從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查。
我寫了一篇相關文章,給大家參考一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

网友:
電子產品 就是很怕這種 有時有問體有時又好了 常常很難抓的到問體.
感覺上power的電容好像很容易壞
所以我感覺電腦 不穩 第一個就是換\POWER ...再來抓問體.
..W大排除用料.
會不會跟電路上的設計有關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把負載加大   譬如說 原本只使用 100W 你加個超吃電的顯卡250W
提升它的使用電量 不知有沒有效.. 讓他趕緊出現問體 快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會從蕭特基查起,至於如何查確是個大問題

整流跟穩壓電路中若有短路,試問會起保護作用嗎?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覺不太對,有時可能會擴散災情...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短路保護是"基本配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謝謝w大,有你這些話讓我找回失落已久的信心也鞏固我的觀念n_071|

网友:
W大!~我有問題~~

1.什麼是激勵變壓器?...........是指power中央三個變壓器嗎?

2.主機板用的電容是低ESR的,可以給一般電路用嗎?...一般電容不可給主機板用

3.就power電路來說倘若電容爆漿了對輸出電壓來說有何影響?...電壓擺幅大?...電壓輸出不標準?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是的。

二、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給大家說個發生在我個人的小故事,二十幾年前我接下一家T廠的某樣開關式電源設計工作,交了樣品機之後,大量生產前他們試作了小量測試,測試期間有一天我去看他們測試情形,到測試台一看嚇一跳,他們試作的測試機居然都用一般的電容器,我直接跟老闆說這樣你的產品會有問題,但是他並沒有採用我的建議。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老闆因有規格變動又找我修改電路,那時我問他你沒使用專用電容有沒有什麼後遺症?他告訴我什麼事也沒有,耐用的很,維修品很少....。從那天起,我每次遇到這個老闆就被他數落一次。
開關式電源又稱切換式電源,顧名思義它像一個高速切換的開關。而我們在說的電容叫做電解電容器,圓筒裡面裝的是一個紙卷,上面有浸著電解液的東西,詳細說明網路上一大堆,大家有興趣可以找一找。
在切換式電源中,是靠電感產生的電動勢與反電動勢對電容充放電的,一般的電解電容它是無法應付高速的切換速度,所以一般的電容只能用在低頻,如果你硬要用在切換式電源,電容首先可能會發生高熱而無法長時間使用。但是為什麼T廠生產的電源供應器沒有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所以不要亂開炮。
a471,如果你願意,你的主機板換上一般的電容器試試看,答案就出來了。你放心!你的主機板不會壞的,壞掉我負責幫你修好。開玩笑的啦!下次我修主機板有換電容時,我換上一般的電容器給大家看,也用示波器拍下照片,答案不就出來了!
我想,剛開始用應該不會有問題,用久了應該比較容易壞吧!至於低ESR,我想參考一下就好了。

三、電容爆漿時應該內阻已經接近短路狀態了吧!這時主機板上的MOSFET應該拼了老命在維持穩壓,維持不了保護電路就運作了。電壓不會變大,變大了穩壓電路會修正回來,這點我以前有講過了。最後你說的電壓輸出不標準應該是指電壓值不正確,那也是穩壓電路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哇...20幾年前的一段往事.....

若是兒子或女兒衝動點,可能要當阿公?

這時可能要稱呼W爺爺幫幫我...

网友(2009-09-24):
W大   剛拿到一顆同型號 換完電容 ~ 量綠線 紫線都正常 ~....
有一顆3300 16V 沒暴  量正常---沒換這顆時 會上電就斷電---量正常耶------

  換了它 可以供電 但是電壓不穩 難道 換的電容不好....
這一顆可以正常囉~怪怪的  ...
就是 綠線啟動後 大概慢 1秒 才會有PG ~ 之後進入XP都正常
好奇怪 慢1秒 才有PG  正常的POWER 0.5秒
還是設計的問體

网友(2009-12-29):
引用 楼主:
三、電容爆漿時應該內阻已經接近短路狀態了吧!這時主機板上的MOSFET應該拼了老命在維持穩壓,維持不了保護電路就運作了。電壓不會變大,變大了穩壓電路會修正回來,這點我以前有講過了。最後你說的電壓輸出不標準應該是指電壓值不正確,那也是穩壓電路工作。

我是肉腳啦!不過這一段話讓我了解了為什麼看大家修東西時,都是拆掉好幾個。
因為我肉腳的眼裡,不就那顆零件壞了,就換那顆就好了。

看了這段話以後,才知道來龍去脈。可以想成零件是在team work,當同伴跛腳或陣亡時,另一個就要多出點力。表面上看起來還可以用,但內部已經不一樣了。(感覺好像經營公司哦!氣好的時候,越做越順,人(零件)也越來越多;公司經營得不好,人就一個一個跑掉)

看來市面上的公司,有很多體質都是這樣的power。

网友(2011-06-10):
恭喜wish大完修!

网友(2011-07-11):
很好分享實例...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