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點要一段時間才會出現時的對策

楼主(2008-11-01):
任何一種電子產品,維修人員大概最怕遇到故障點是一段時間才會出現的問題了,為什麼?因為時間都會耗在等待。
我自然也不例外,我在公司也會遇到某樣電子設備的故障點是發生在一段時間之後才出現,遇到這類的問題其實是有一些竅門的。
要維修這種故障,第一你要去注意是否有空焊的問題,這種問題是很常見的,它故障的情形大多是隔一段時間開始發作或時好時壞。第二你要考慮是不是熱的關係?熱本來就是電子零件的殺手,尤其是對半導體而言,如果你遇到隔一段時間才會發作的故障點,比如要半小時才會發作,你難道要等半小時嗎?你可以準備一支吹風機,對著你懷疑的半導體零件吹看看,如果真是它的問題,問題應該馬上就出現了。
當然,如果有示波器這時候就是它的強項了,例如共陰蕭特基二極體漏電,示波器顯示的就不是正常的交流的漣波,它可以看PWM積體電路輸出是否正常交替?這可以讓你省去很多試換零件的時間。那如果沒有示波器呢?那你只能換可疑的零件後再試看了。

网友:
示波器這麼好用   還可以用吹風機 .....多學到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種問題我很常碰到,但是我大概都採取替換法

示波器的用法感覺會比學開車困難,但又不知如何

入門?謝謝分享寶貴經驗..

网友(2008-12-10):
回复 网友A:

目前維修的工業電源供應器遇到類似的這個問題~
power on 後(指示燈有亮),有短暫3秒鐘的電壓輸出,之後指示燈慢慢熄滅,隨即沒有電壓輸出
與正常的供應器交叉驗證元件驗證(電容...電源控制ic-,共陰蕭特基二極體...)皆無效
異常狀態:

正常電源供應器:power on後,量測主電容450v/220uf,兩端有280v,輸出24v正常
異常電源供應器:power on後,主電容兩端有280v,約3秒後即剩下150v,輸出一瞬間有24v,隨即歸零

晚一點再PO上照片~請各位幫忙

网友(2009-12-29):
這招實用
加入密技裡面^^

网友(2011-03-21):
每次看w大的文
都增加不少功力
感謝

网友:
謝謝分享 很好用得資料

网友(2011-06-14):
一段時間才會出現的故障!確實很頭痛不好找故障點!尤其新手更不用講了,這個方法很實用,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