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雲 PX865PE-PRO 過熱問體

楼主(2008-11-02):
朋友給了一快 青雲的板子 他說故障 我試一下沒有 還是可以開機 正常的很
有時候 板子無法開機 有時 給BIOS 放電(因為可能預設頻率過高) 或者是 電池沒電也會這樣

W大 我的問體 我發現板子 沒有維修過跡象 ...但是板子背面 有明顯應該是MOSFET或其他 過熱 導致板子背面變色吧
一般我看過很多新版 有時有會有這種情形 好像是散熱不好吧...
我想問的是 會不會 後來 就是會因為這樣的過熱 然後 就會故障
現在的板子 尤其AMD的 780G 北橋還有一些北橋都很熱 你摸還真的會燙傷...真奇怪 這樣都不會燒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這裡有一張別人送給我的故障主機板跟你一樣,底部烤的由金黃色變成土黃色,居然還可以開機,但據送我板子的人說雖然可以開機但是無法裝系統,由於工作繁忙,就先丟在一旁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當然是有問題,只是要解決就得從散熱著手,如果你願意,你可以更換MOSFET,換比較大功率及更低內阻的型號來改善這個現象,如果能再加個風扇,當然最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這裡有一張別人送給我的故障主機板跟你一樣,底部烤的由金黃色變成土黃色,居然還可以開機,但據送我板子的人說雖然可以開機但是無法裝系統,由於工作繁忙,就先丟在一旁了。
這樣有沒有問題?當然是有問題,只是要解決就得從散 ...

恩恩 了解 為了讓它活久一點 就給它換個好一點點的 大功率及更低內阻
~~~謝謝W大

网友(2009-05-31):
回复 网友B:

Q32電晶體2SC5706過熱擊穿,造成不開機我已修過2片了,我換了特性更好的2SC5707,並加上散熱片,穩啦!!!

网友:
 2CS5707也可用在主機板上啊!

网友:
一般只要是覺得的溫度會燙手的話,個人是覺的再加個風扇會比較好
電子元件的溫度過高,好像都比較短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對囉 ~那個散熱片 要如何加阿~~~~
一般的雙面膠 黏  還是阿 ~.......... 會不會掉下來  溫度太高
~ 阿絲n_071|

有些主機板 它們的做法 它們板子都有可以黏散熱孔....所以直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都是用雙面膠黏的~散熱片是用癈板或POWER的散熱片鋸一小塊來用~
當然~週邊沒有小零件卡到的話你可以弄大塊點...
再把接著面用砂紙磨亮~可以找1500-2000的砂紙~不好找的樣子
降溫下來的MOS大約在4`50度左右 再高你就要考慮別的方法了
裝機後在改造好的散熱片上想辨法弄一個8*8吹涼...以上 癈物利用~謹供參考.....

如果怕會掉 試試 3M導熱雙面膠..好像不便宜就是了...看過有人在賣RAM晶片散熱片時用的東西.

補充一下..依你的例子..其實大都我有弄好的板子 在供給南穚電的MOS上 我都會用 POWER 那種大的散熱片鋸
鋸一個長條型的用雙面膠黏而已...一樣..謹供參考.....你覺得好用再用吧.

一般修好板 弄好散熱後 我會用 OCCT 或 SP2004 跑一個小時後 用小護士下去實測溫度..

楼主:
今天買了 一捲 3M的 40元 ~謝謝大大提供方法 ~感恩 ~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買了 一捲 3M的 40元 ~謝謝大大提供方法 ~感恩 ~

應該買個粉紅色的散熱片,就是要主機板很可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