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主機板故障2

楼主(2008-11-02):
主機板型號..p4p800
除錯卡號碼..  00
故障情形..不開機
+12v +5v +3.3v 電壓正常
在送電1分鐘以後..除了之前說的3個mos發燙之外..北橋更燙
在之前爬文playx大  所解說的記憶體電壓控制的那篇文章中
LM358輸出電壓控制MOS的輸出S.而上面的MOS輸出好像沒有連回來LM358的2個輸入
在這片板子中 LM358的第6腳跟第7腳都是2.5V
第1腳跟第2腳都是2.4V而第3跟第7腳電壓卻是9到10V
這裡我有幾個問題.希望大大們給個意見..
1.這板子也許跟大大們說的 北橋短路了 所以發燙.那我如何切斷北橋的電壓?
原因是想說晶片如果內部短路發燙.先切斷外部電壓.他就暫時不發燙囉.這樣可以嗎?
2.以LM358的特性2個輸入2.5V輸出9-10V這樣是否正常?
3.如果LM358第1跟第7的輸出過高.以在之前爬文playx大  所解說的記憶體電壓控制的那篇文章中
所說 那第2跟第6的Vin-是不是電壓有問題?
希望大大們可以看的懂我要表達的意思..
我是想說排除北橋發燙不正常的狀態.讓第3個 MOS輸出2.5V跟第4個MOS輸出1.6V先成立.這樣可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橋的電壓到目前為止應該沒有人能夠清楚知道

只能從顯示卡,記憶體電壓,CPU來判斷......

既然沒有人實際知道北橋的電路設計,該如何準確來切開線路....

你的問題也很難從一張照片裡就能解決,只能說MOS4,5電壓不正常

要檢查是MOS管不良或者有其他地方短路,MOS1,2,3發燙也要檢查原因

至於2,3的問題我也不知該如何回,手頭上沒這板子不知線路是如何走線

看看其他大大可不可以幫你回答...我也可以順便學習.

ps:若是richkelven大大在就好,剛好他手頭上有這塊板
   而且我感覺他也是這方面的高手

网友:
P大你可以先試試打記憶體AD線(數據線+地址線),看看對地阻值是否相同

來大概分析北橋週邊線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8678&extra=page%3D1

网友:
應該先拆下4、5確定有沒有壞掉再說。

楼主:
= = 我買的工具還沒寄來..真是對不起大家..
卡住了..

网友:
感覺應該拆MOSFET 看有沒有壞掉 .  4號的S 輸出至AGP 倒數3腳 VDDQ
南北的1.5供電.  4號G是接LM324  7腳OUT

楼主:
謝謝c大的貼圖..
這幾天我也是在這片版子上跑線路.已經有一大塊的線路畫好了.
但是感覺好草.無法貼上來.
感覺上好像lm358有問題..問題是工具買來了.拆不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在不要的廢板 練習阿~~~不然...損失可大了~~~

我的熱風槍也還沒來....無法提供正確的經驗給你~

楼主:
各位大大..
mos4跟mos5還有lm358我已經拆下來了.
lm358我用電表歐姆檔量.2組in跟out有一點像電晶體.應該沒問題.
請問lm358測試的方式應該怎樣才對.?
重點來了.mos4跟mos5兩個編號一樣.但是測量的結果卻是大大的不同.
論壇爬文好像也沒有討論到.怎樣測試mos有人可以說一下嗎..
再問一下..我拆別的版子中的lm358.電表歐姆檔測的in跟out極性是相反的.
好像我說的pnp npn像電晶體的意思..
不知道我表達的 大家聽懂不懂?

网友:
MOSFET 我測試都是用 電表2極檔
先3腳放電同時 接觸一下  因為G對靜電很敏感
N通道 的(主機板大概都是)
黑接 S 紅接  D   可以通組值 在 5-600左右 (因為裡頭是有各2極體)
在用紅棒 D  黑接 S 通的話  這顆壞
2邊都通的話 就是穿破 壞掉了
P通道則相反

LM358 先看DATESHEET  看他腳位 判辦 它的所用電壓 還有接的東西
我不會測拉n_118|  感覺壞了就先換一顆試試 還是覺得個腳有異常...

MOSFET大大的文以前有說明 可能你沒找到吧 ~自己找一下哦
在 實際維修裡頭的 也有說哦
~~~~~~~~~如果有錯指證一下 我也剛學不久~~

网友:
回复 网友C:

測量方法我都有說過,後來也有人貼過影像檔,請自己找一下。

楼主:
請問大大們
p4p800中的mos4跟mos5上面標示的是9915H
而C大說..
ADP2054N=9915
ADP2014N=9918
這MOS的真實編號到底為何.我參考PLAYX有一個貼片晶體名稱對照表
也找不到相同的名稱.
知道的大大們可以說一下嗎..還有這MOS可以買的到嗎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其實W大大以前發的文章回覆的文章  都有很詳細的說明~~
一般你壞掉那顆 去查一下 它的DATESHEET
看他是使用N 還是P 通道 一般都是 N比較多
只要找 通道相同 電流大 偶姆小 瓦特大 都可以代用 原形號是比較好
應該可以吧 電子材料行  我目前都拔壞的板子 的來用

楼主(2008-12-10):
上個月.因為工作的地方重新裝潢.
我很少上來.發現朋友增加不少.感覺好好喔.
還有經過wish大大的指點.跟多位論壇前輩的解說幫助.
手上的這片p4p800終於修好了.問題出現在mos5.
找替代零件換上.竟然可以開機了..真高興..

网友:
回复 网友E:

真為你高興修好了,論壇裡許多案例

都證明過保原廠就不修了,真的太惡劣

网友:
恭喜你~...~一起加油哦~ 多拿廢板實驗~大家以起研究~

网友(2010-12-03):
我也在等待廢版與工具的到來,屆時有不懂的地方,再請教眾多的大大們,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