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8SG800 修復

楼主(2008-11-03):
板子放很久了 無聊拿來研究 都是碰巧的 開機 除錯卡 閃各不停都一直閃 起先RESET 長亮
之後整板我大概都每各MOSFET都猜起來測量 發現 M1041 可能有問體 我都亂判斷 換了後還是一樣 最上頭大顆MOSFET 電壓還是只有 0.6 不停的跳動  拔了它 量 哇 壞了 換上NEC K3405之後 恩恩電壓變成不會 亂跳動 .之後量 個處MOSFET電壓 大概都正常 但是RESET 還是長亮 除錯卡也閃各不停
記憶體的電壓也只有 0.多V 想說 應該南橋也可能是它的供電 就亂找 附近的MOSFET
拔了一顆  量那顆問體的 電壓 怪怪的 想還是把起來 量也是壞的 之後換上同型號的
恩恩 開機 RESET 不亮的 卡也不閃了 ....有點開心 之後 記憶體的供電 YES ˊ正常2.5
插上 .CPU  OK 跑燈了 25 我知道就可以正常開機了 插上顯卡 恩恩 OK
補上圖片  因為都是亂拔實驗 所以我都黏的很難看 導致 太熱把一些 主機板的銅 也挖下來
...雖然沒有很正確的再判斷錯誤的零件 ...但是看到機子會跑 對新手感覺有點點 感動
板子現在正常工作.

問 W大     壞的3055L 的那顆 量2極檔 D S兩邊都沒有數值ㄝ (會不會因為這樣 導致除錯卡連數字都在閃)
換上那個同型號的3055l 感覺很燙 是不是要查它相連的線路有沒有異常
因為之前這顆壞過 自己想的:會不會是相連的零件有異常 導致他壞掉 電容會影響碼.S有接2顆貼片電容 還有南橋.   +3.3 ATX座 供電 接 2集體(也燙-四角長方sk32) 在接 3055的D
G接M1401 7腳

2.還沒修好前 量電壓 量12 MOSFET供電 電壓起起伏伏 跟電源IC有關碼
NEC K3405 找不到它的DATESHEET 還是我那個找的網站很爛
3. SK32 主機板編號 D52 2集體 W大那種東西的代換問體有沒有WHAT 注意的

网友(2009-02-13):
請問 大大
我有一塊 GA8SQ800 版子 不能開機

請教能否教一下  Debug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55的D-S有接一個二極體,所以用二極體檔位測量時,要有0.6V左右的導通電壓才對。
3055的特性本來就差,應該找好一點的來換才對。

K3405的原名是2SK3405,我幫你放在下方,你自行下載。

SK32一般都是蕭特基二極體,只要安培數相同都可以代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W 大的說明~  我會找個特性好的黏上它...

導通電壓 ....之前有看過W大 教一個修 電源供應器的談論到
導通電壓..的方法判別  恩恩~再去看看舊文章~

用三用電錶的二極體檔測量導通的順向電壓是幾伏特....
W大是指 3用電表 顯示出來的  0.65  那個值 就叫做順向電壓阿?
就是一定要 拆下來 測試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數字型三用電錶的二極體檔測量二極體,紅棒接二極體的陽極,黑棒接二極體的陰極,二極體是好的話,會得出的一組數據,這叫順向偏壓(不要叫電壓),反向叫做逆向偏壓,逆向偏壓正常應為無限大。
是的,你測得0.65就是該二極體的順向偏壓。
測量時要拆下來量才準確。

网友D:
回复 网友B:

請問W大...
我們該如何得知它的優劣?
還有它代換要注意那些事項?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代換的話  測量好壞...
你說的mosfet 以前很多文章都有ㄜ~~爬爬舊文ㄜ...

网友(2010-02-13):
哇,爬了好久有關MOS的文,就是沒有看過換小MOS的案例,
的左上方黑色三隻腳的小小的那種
我開始懷疑是我搞錯了
否則怎沒有爬到文 ,難道那顆不是MOS嗎?如果不是MOS又是什麼呢?
剛好看到這圖有這顆,請大大們幫我這個嫩嫩的新手指點迷津,感激不盡..

网友(2011-04-22):
引用 网友D:
請問W大...
我們該如何得知它的優劣?
還有它代換要注意那些事項?

我把我現有的給你~~

167.08 KB, 下載次數: 235

网友:
感恩!
這問題都過了兩年多了
連我自己都已遺忘多時了
謝謝你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