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主機板ATX電源插槽定義

楼主(2008-11-03):
20針電源插座

24針電源插座

PS: W大已貼過我在補貼一些資料

网友A(2009-01-26):
請問  這些插槽的測量   是不是都在主機板未通電下測呢
測量的數值 是多少才正確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實際操作測量就知道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實際操作測量就知道答案...

好的  小弟去實際測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請問  這些插槽的測量   是不是都在主機板未通電下測呢
測量的數值 是多少才正確呢?

你問的問題不夠精確很危險!

什麼數值?...電壓?

哪一端的電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問的問題不夠精確很危險!

什麼數值?...電壓?

哪一端的電壓?

例如
小弟要測量 atx槽裡的電壓 或對地阻值

而對地阻值  在w 老大的 三用電表實戰一文中  小弟已有進一步了解了

网友D(2009-11-14):
引用 楼主:
你實際操作測量就知道答案...

應該是指離機帶電測試吧

网友:
感恩
受益良多
好心有好報

网友:
收獲不少
大約看了一下!!
還在努力成長中

网友(2009-12-18):
謝謝大大分享的資料
在基礎上多了一分瞭解了:)

网友:
謝謝分享

對電源有更進一步了解

网友(2010-08-13):
感恩~~受益良多~~感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指離機帶電測試吧

是不是要先接通 8-14 ?

网友:
測試電源供應器電壓有圖很方便!
基本上都要記住他的電壓這樣子才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要先接通 8-14 ?

不是接通8和14

將14ps-on(綠色線)和任一個COM(黑色線)接通,然後再插上電源供應器的
電源,以三用電表上的直流電壓檔測量,注意設好三用表上的電壓位置,再
以黑色探針,插在電源供應器的任一個COM(黑色線)上,用紅色探針去測各
pin 的電壓值.

网友(2010-09-14):
剛好我正需要ATX腳位定義,收藏起來!嘻~~

网友(2011-01-06):
很實用的資料~~謝謝大大

网友(2011-02-15):
多謝分享!!很實用

网友:
以前都搞不清楚的!
現在總算有點頭緒了!

网友:
受用了,感謝分享。

网友:
的確很有幫助,謝謝大大

网友(2011-04-11):
想請問一下..在4pin腳12v的位置.量到電壓是17v的話.要往那個方向查呢?

网友:
請問各位大師 我平常用迴紋針短路POWER 14腳跟接地,電源都會起動,但是為啥coolermaster eXtreme 460W 這樣的方法不行? 是不是他的腳位定義不一樣?? 那我應該怎樣接?

這個POWER 是好的,只是平常喜歡檢查電壓是不是正常,所以才發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