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換ATX電源的20Pin排插

楼主(2008-11-04):
剛剛要試用上次修理的英誌VP-300時,才發現它的20Pin排插澆黑了兩根,請看一下下圖︰

看起來很礙眼,就換一個吧!夾這種頭需要一種專用的壓線夾,請看下圖︰

完工時的照片,還不錯吧!

网友:
連這個也會
W大 問你一下 一般POWER 標示350 我知道沒有足瓦 不是說有東西可以測試 真正夠不夠力 ... 一般我們都只是看標示 所以到底有沒有足W
要有沒有分辦方式 ....我有一顆300W 台達的產品使用快10年
我使用電量 使用瓦特表量250左右  還是老神在在n_111|
真的是夠猛 ..都現在電容都好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從前在接案的時候,客戶都會要求保密,甚至要簽保密協定,所以原型機大都是我自己做,也是因為這樣,練就這些基本功。
要看電源供應器夠不夠W,要用大功率電阻,或是電子負載機,一般你們不會用到這些。
瓦特表量250?這是什麼意思?
W=VI,你把電壓乘上電流就是瓦特,例如12V端廠商說能輸出180W,那W/V=I,也就是180(W)/12(V)=18(A),再根據歐姆定律求R,R=V/I,也就是12(V)/18(A)=0.68(Ω),你應該是去找一個0.68歐姆,180W的大電阻接在電源供應器的12V端。如果你還要測5V端,請再依上述公式再買一個大電阻,這樣才能測出它的真正輸出,而且電源供應器的好壞立即看的見。

我相信你要這麼測,可能一半的電源撐不過十分鐘。

网友:
250W 我是用 外面賣的 使用電量多少的W特機 可以量使用電量..很方便 電腦還是家電使用多少W的電量都會顯示
因為我都在實驗 看主機板+CPU吃電多少 再加顯卡耗電多少 來看要買大概幾瓦以上的POWER....

有空 來實驗看看
電源供應器的好壞立即看的見  W大 如果不穩 會燒會電源供應器碼 有點擔心的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說用這種嗎?好用嗎..

我都用勾錶量,市面上的電源實際瓦數都是參考值,我都是在減50w..

网友:
回复 网友C:

類似 圖一那個阿   插頭插上 會在那邊跳動
...感覺很好用 不知道準不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管圖1或者圖2測出的瓦數都是交流的瓦數

並不是電源供應器所耗的直流瓦數

所以若用這樣的交流瓦數來判斷實際要用

多少w數的電源供應器好像怪怪的n_064|

這個網址給你參考,不用在那麼辛苦測量..

http://www.extreme.outervision.com/psucalculatorlite.jsp

网友(2009-05-22):
我買了一隻便宜的 不會使用 夾起來都很難看 不牢固~~
不知道有沒有買錯 ~...........................
夾起來都怪怪的 ~..............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沒用過你買的這種鉗子,不過夾的很難看大部份的就不會夾的緊了。
如果很少用,其實不要買鉗子,先焊過之後再用尖嘴鉗壓一下就好了,如果常常在夾端子,其實不能省錢買便宜的,有一種日本牌子叫個MARVEL,據一位認識這家老闆的朋友說其實是台灣人去日本創業的,它們有生產手工具,我用過的感覺很好,但是他的產品算貴,同樣是夾端子的鉗子一把MARVEL的可以買別人好幾把,不過它夾出來的端子不僅美觀而且牢靠,最重要的是使用時很省力適合長時間使用。
給大家看一下照片︰

我知道有人會問一把多少錢?確實數字我忘了我當時買多少了,好像是3000元上下吧!

网友:
marvel真的是很貴,如果不是常用。就用wish的方法,省錢又耐用。

网友:
謝謝W大的 照片分享 ~... 這樣攘我看的更清楚..

我也有問我朋友 他說他們的一些特殊規格的
端子 還要 開模 ...
原來是2個凹槽的...

网友:
日本的夾子有肘節,夾起來,就像壓製銅幣有印痕,而另一把是一般的夾子,再用力也是無法壓出印痕.
因為肘節需要高強度,低價夾子不採用,但是不用肘節壓製效果不佳,不如用銲接.

网友(2009-08-24):
我買過日製的,要兩張小朋友,很貴, 但是很好用

网友:
自己不常夾,都是先稍為夾過後點焊錫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