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教學文獻] 如何分辨電源電路的上下MOSFET

楼主(2008-11-05):
請大家參考下圖的TR1的D極是接12V,S極是接TR2的D極,而TR2的D極是接TR1的的S極,最後TR2的S是接地。

所以要分這兩個MOSFET那一個是TR1,那一個是TR2是很簡單的,你只要找那一個MOSFET的D極跟12V黃線短路,那一個就是TR1,或者找那一個S極是與地短路,它就是TR2。
簡單吧!有多組時,也是一樣的。

网友:
真是太感謝了,原來這麼簡單而我確想不出來n_067|

网友:
有了電路圖 恩恩...看的好清楚 比較容易了解....最近都在拔MOSFET 看他的電路走向    先了解工作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w大大...若有機會修到cpu供電時,是否能用示波器照下

上下管的波形,有空有機會的話不急,很好奇波形長得怎樣

謝謝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下次修供電故障的主機板時再拍給大家看!

网友(2009-06-12):
糟糕我看不懂

我還很淺的

要筆記了

网友:
**不好意思~拿W大的圖改一下~ 因為這問題困惑我很久~

W大講的很清楚    文字部份我完全了解~
**可是怎搭配圖解我就搞不懂~
我記的MOS的腳位是這樣~如左下角我改的圖!
為什麼橫著擺整合進CPU供電電路圖我就看不懂了?
看不懂的原因~圖上的 S/D/G   MOS三個腳位好像就亂掉了~如照我想的線條就又和W大的文字搭不起來耶? <如附圖1>

照W大文字所述~正確MOS腳位應該是如附圖2!
感恩喔~

照W大所提MOS3腳應是這樣!!

照W大所提MOS3腳應是這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大你錯了,W大的電路根本沒錯,我想你應該是不了解MOSFET的電路符號了!請你看看下面兩張圖!圖一是MOS的電路符號,請仔細看清楚;圖二是我從一顆CPU PWM供電IC的datasheet上截下來的CPU供電電路
圖一
圖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幫你補上編號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錯!有在練喔!

网友:
哈哈...沒想到這帖還會被挖上來,可見偶當時有多菜....

現在走路都有風,朋友都稱偶異類,但到這論壇偶又顯得微小..

兄弟們..要加油喔...

网友:
S大那本這魔清楚的圖例且上面直接有標示圖表及MOS管三腳位 真好!
就是在找這個圖辣~ "我一直認為Q1 / Q2 在CPU供電電路圖上的擺法是左D /右上S /右下G 才會一直有誤解"

W大標上三極就更清楚了! 我爬了很多文都找不到有這樣明確的圖!
這對我這初學者(入行才3週) -瞎子摸象~只能靠猜測及拼湊/想像法來構圖!
還是謝謝大家的賜教~
確定之後很多觀念思路就很釐清了!!

我另外還"花現"大家都是高手~不單是在主板維修~甚至在資料搜集~其中又以P大為首!
他老人家那邊不知道還暗槓多少好東西~大伙要儘量挖喔!
而且最近此版還蠻活絡的~愈來愈多人了喔!!
看來自己要多多用心~才追的上大家~

感恩大家~謝謝!!

网友:
資料寶貴~~先收下來~~謝謝

网友:
有了W大的圖解說明...腦筋清楚囉

网友:
看不到圖QQ

网友(2009-07-27):
雖然看不懂,但是努力學習

先收下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大家參考下圖的TR1的D極是接12V,S極是接TR2的D極,而TR2的D極是接TR1的的S極,最後TR2的D是接地。

是不是這個描述最後一句錯了?  是 S 極嗎?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並沒有錯,是S級沒錯!
W大的圖是屬於N通道的(一般實際電路也是以N通道居多!)。

网友:
那就有勞 wish 改一下原文了!!

网友:
請大家參考下圖的TR1的D極是接12V,S極是接TR2的D極,而TR2的D極是接TR1的的S極,最後TR2的D是接地           請問w大大.TR2的S極也是接地嘛

网友:
請大家參考下圖的TR1的D極是接12V,S極是接TR2的D極,而TR2的D極是接TR1的的S極,最後TR2的D是接地。

第一帖w 大文字應該是Key 錯字吧!
請大家參考下圖的TR1的D極是接12V,S極是接TR2的D極,而TR2的D極是接TR1的的S極,最後TR2的S是接地。才對!
圖面是O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時筆誤,謝謝更正!

网友(2009-09-26):
看完這篇後,對於CPU供電電路就有了比較完整的概念,感謝各位大大的發問及回答,幫助我們這些初學者得到更完整的知識,接下要學的功夫,對於沒有電路圖的人來說,好像就不簡單了...

网友(2009-12-08):
w大和二等兵大大太謝謝你們兩個了,讓我學到好多,努力爬文中

网友:
用示波器可以打到雙杠波

网友:
哇~~~~感謝感謝

沒想到我竟然看的懂了@@

是不是我也可以po出來讓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菜...

网友(2010-05-13):
回复 网友D:

發現您貼的第一張那‘p165’圖原來是八十七年九月部訂標準旗立電子學上冊的第165頁。有相同的閱讀書籍還是比較方便討論!觀念、用語等等都會比較相近,較能理解對方在說甚麼,也較能判斷正確與否!

以前看書看不懂時,很難或說根本不可能判斷出:原來資料上的陳述是錯誤的!即使知道資料是錯誤的,或僅只是覺得資料上的陳述講不通、或讓人難以理解、或陳述怪怪的,也很難找到正確答案!往往因為這些錯誤資料而停擺,無法再深入或繼續學習該方面的其他內容,進而信心受挫,以為自己沒那方面的能力!現在的大環境在各方面有了很大變化,單就教科書開放各家出版社自行編輯發行來看,就帶動相關參考書內容的精進。使學習者(在下位者)可以減少那種尋找正確答案、正確觀念的時間與猶豫、徬徨、無助:書上寫的對不對?老師講的對不對?哪裡有其他相關資料?這些資料是不是正確的?有時查兌更多資料後,更令人氣餒!因為每個來源資料都有些小錯誤!再加上社會風氣的閉塞、傳統觀念的箝制、資訊不流通與封閉等等‧‧‧

所以呢,發文者(或跟帖者)如果自行發現錯誤或被發現錯誤,大部分的閱讀者還是會希望發文者可以撥空修正原文(這樣的請求,在某些情境下確實是很高的要求!一本數百頁或千頁上下稍微好些的教科書,不論是英文還是中文版,在出版發行前就已經校對過數十次,有時都還會發現錯誤,何況是一般的情境,會出現錯誤也是在所難免!),不單是只一昧教人,或認為這種小錯誤,有水準的看文者都自行分辨得出!不然常常會讓人:‘?’、‘??’、‘???’、‘????’,即使接收訊息者知道哪個是對,哪個是錯的,還是會稍微‘??’(很多情況都是如此!提供訊息者("當權者")(蓄意?)給了錯誤資訊或蓄意隱瞞、意圖操控、不願負責、或是有其他考量,反倒怪罪訊息接收者沒有判斷能力、自己沒做對、聽不懂、遲鈍、康固力、心思複雜 、心機重重、豆腐腦、搖擺等等,還拼命叫人教導、校正訊息接收者,這實在很令人很火大!不理高人還不行哩!訊息接收者問了問題還跟訊息接收者牽拖不完、相應不理,自己不願搞清楚,還順便到處串通別人來校正訊息接收者!一個很遲鈍的人,原來是心思複雜、很會搞心機的人;腦袋康固力=豆腐腦!都不知道是誰沒有思維能力、神經錯亂、行為異常!要處理這種情境,不是只有單方面某幾個單一面向的能力就可稍為順利完成!礙於種種考量,真的是會忍不住三不五時大頌特誇的稱讚〝你家冷氣比較好〞-=-=-=- "冷涼仔卡好哩呀"!)

另外,對於上下MOSFET,有一上一下、一上二下、二上二下,印象中是只要上或下MOSFET用了兩顆的都採用並聯,這點要再找一下相關的電路圖看看它們是怎樣並聯,與其他元件是怎樣連接。我們這個討論串好像還可以談一下這方面的幾個圖與解說!

八樓的圖也很棒!有畫的實物圖,配合九樓MOSFET的解剖圖,讓人有較全面的理解。不過,似乎就是在實物圖的D、G、S極好像沒正確配對到電路圖上。我再多看幾次有無誤解?實物圖的D、G、S極好像不太容易和結構解剖以及電路圖的G、D、S極相配對連結!可能是因為實物圖的方位不太容易和電路圖的D、G、S極有直關的連結!

网友:
回复 网友G:

記得之前好像W大好像有提過上下MOS的問題,為什麼有一上一下、一上二下、二上二下?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1000
這些都是設計上的改善,尤其遇到負載電流加大,這樣的設計,便較能應付負載端的重載。
http://bbs.pigoo.com/thread-19658-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H:

計算上面,都是由電源管理製造廠提供相關的參數吧?
小弟我也不清楚。這也屬於高階的電學領域了。
二上二下的,在高階板子設計就蠻常看到,現在還看到一些號稱24相供電......
不過這樣設計也有好處,電流由多相MOS來分擔,也降低電源能量損耗在熱能上了。

网友(2010-12-10):
資料很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