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的零件名稱 看不懂

楼主(2008-11-05):
ABIT  NF7 2.0

W大 麻煩一下 幫我看這一顆是WHAT  在主機板上 的焊接銅面 中間多一個  跟一般的MOSFET 又不太一樣
東西長的很像 但是我找不到它的DATESHEET 我拔下他 用2極檔量 都通ㄝ DS每邊都通 換 也是一樣
一塊板子上有2顆 因為板子有問體 所以不知道有沒有壞掉這兩顆

還有問一下主機板 量         對地組值 一般是用3用電表 2級檔對不對..有點霧殺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主機板照整張的,然後把這兩個標記後再貼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記得把主機板型號也貼上來。

楼主:
板子名稱 ABIT NF7 (2.0)

恩恩...........................................
我快破壞的這個板了 都用銲槍拆 我的熱風槍要等12號我朋友大陸帶回來....哈哈 這塊板以前剛出來還蠻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你的像機是多少像素,怎麼我的像機照起來都霧霧的

抽獎抽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334萬 的阿 4-5年 前買的 NIKON955 現在電池都壞了
很麻煩都要接AC線 ..
以前看上他近拍功能好
你拍的可能設定上的問體吧 現在都很不錯了  看你的圖雜訊多 應該要自己加燈光 會好些

手機拍的

手機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曉得...我也是3百萬多,照起來很霧,所以都一直放著沒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能設定的問體
我上張就是手機拍的 200萬 ...

网友:
太傷我心了,那張圖是我從拍賣裡抓的,不過實際照起來也差不多那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零件有可能是2SK339,但是2S*起頭的應該都是日本製的,ST是不是也有做2S*的我不清楚,既然你的板子上有兩個,你可以兩個都焊下來,測量一下看看結果一不一樣?
板子中間那一個應該是北橋的主供電,北橋主供電一般都是MOSFET,所以它應該是MOSFET不會錯才對。

楼主:
K339  前面沒有東西 一個小圓圈
2極檔
G D S        紅S 黑D 738   紅 S   黑 G 不通
                   紅D黑S  577  紅 D   黑  G 不通
                   紅G黑D 666   紅G   黑   S 908
2顆都一樣量法     感覺這是壞掉 還是WHAT的東西  不懂n_099|

W大 指細看 它板子上有印接腳 代號 I G O     跟板子其他的MOS 代號不同 其他MOS 印的是正常G D S               ---  S是I  G是G  D是O---------印的不一樣
是不是不一樣的東西n_081|

下方那顆的接
S經過 2集體 經過 PCI    B5 B6  (+5V)
D通                         PCI    A14  一顆 38d0v9tc
G 接2顆電阻一顆過 A1 一顆回D

网友:
回复 网友F:

嗯!這樣可能不是MOSFET,有空我找一下資料再告訴你。

楼主:
恩恩 ‵謝謝板大...~~~~~這板先放旁邊n_088| ...有空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