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VT 開機的問體

楼主(2008-11-06):
此板 原先正常進入XP 但是很容易當機 有時畫面會一閃一閃
觀察 電容暴了
APM 2054n APM2014N 控制記憶體電壓.
2054  ( S ) 接那顆暴的電容(820Uf 6.3V)因為我那邊沒有 換1000Uf 10V  跟他旁邊的一起換
開機 ....沒接記憶體...停C1 插記憶體 上電直接開 C1-26 就關機了 WHY
換回原本兩顆 又正常進入 開機畫面 會一閃一閃的....
沒有820 等去買來在換  W大可以使用別的電容碼?
之先不敢換 因為我朋友以前送修ASUS(過保了別塊) 工程師跟我朋友說 電容換了有時會造成原本可以開機之後就不能開  ........W真的有這回是嗎?
ASUS 有些板子  電容要注意 顛倒方向哦 注意看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從來沒遇過換了不同容量的電容後就不能開機的經驗,很簡單嘛!你看看旁邊有沒有別的820uF電容,拿去換就好了呀!
例如北橋也是用820uF,那你把北橋換給記憶體供電使用,把1000uF給北橋使用不就得了。
不過我認為無法開機應該不是這個原因。

楼主:
恩恩~旁邊很多顆.....  找別處的 電容試試...
恩恩~~.有時只是聽說~

楼主:
處理好了..........誤辦拉n_081|   丟臉........
...........1000UF 是可以拉.....還是換在暴的地方
此板有一個 症狀 就是很多主機板(康柏的以前有遇過2台)好像都會這樣  開機要開2次
第一次電源 上電會自動開啟  然後會自動關機
要再按PW 之後正常工作     之後只要一次就可以開機
電池放電了...
試過很多次了 板子正常工作了
換了之後 原本開機偵測RAM IDE的畫面 會閃 現在不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老闆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是老闆拉n_081| 我沒有開店拉~也沒有在賺錢的工作室~我有在上班咧...
不要誤會 ~單存只是想玩電腦~完全沒有在賺錢的~ 我都是叫他去給我朋友拿貨-他有再開店營業
回來我給他他裝...
因為免費 所以朋友常常會找我 拉....越拉越多....
因為我覺得學習 一定要有新東西 如果收工錢的話 沒人要找我n_125|
因為喜歡玩電腦所以常常幫人弄 所以廢板一堆........(好讓我現在有機會研究)
正常的版也一堆................都是朋友升級不要的

拜你所賜 才讓我有這一個學習修板的經驗拉 要感謝你~
跟playX 對電腦有著濃厚的興趣..不然這麼這麼花這樣多的時間
W大 ~還以為我在開店咧~~~~~~~~ `

~~~~~~我是幫朋友用的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