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片mos要用什麼工具拆比較順手呢?

楼主(2008-11-07):
我買了烙鐵跟熱風槍.但是還是不會使用.
像是貼片mos或是貼片ic要拆下來要用哪一種比較好用呢?
如果是熱風槍.那溫度要調多少?風量要調多少?
要注意哪些細節?
希望有經驗的前輩給我一些意見好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請你把熱風槍的相片貼上來好嗎?

楼主:
之前爬文看過w大使用LR的.說用了2年沒壞.
所以我也買LR 856的
不知道這熱風槍好不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從這相片我看不出來,熱風槍分兩種,一種豉風設備在機箱內,它的振動很大。第二種是使用渦輪風扇,裝在手把裡面,這種的噪音很小,但是風力不強,就算廠商是用24V的渦輪風扇也是沒用。
這兩種我都有,如果只論耐用性,前者為佳。

楼主:
回W大.
我的應該是屬於後者.
那溫度跟風量我應該如何調整呢?我要拆貼片MOS的話.

网友:
我在YAHOO有看過這一台ㄝ~ 原本也是想買~但是網路購物不敢買~
你兩台都買阿~花重本
CC...最後拖朋友12號從大陸帶回.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先調310度,風量開最大試試。
你這種熱風槍很忌諱高熱量+低風量。

楼主:
謝謝w大的回答.
只是310度可能無法取下mos晶片吧.
因為我用375度的烙鐵去溶化錫點.都有一點困難說.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萬用牌吹風機要開到4段大約400度才能焊下

每種機形不同溫度調解也不同,可以先拿張廢板練習焊

就知道習性...

楼主:
謝謝playx
我剛剛調350度.風力調4.已經把2個mos跟lm358給拿下來了
感溫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是的!每一台熱風槍的溫度設定都不太會一樣,我說你先調310度,風量開最大試試。
焊不下來時,你當然調高一些再試,不過你調到350度才焊的下來,我覺得怪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每一台熱風槍的溫度設定都不太會一樣,我說你先調310度,風量開最大試試。
焊不下來時,你當然調高一些再試,不過你調到350度才焊的下來,我覺得怪怪的。 ...

W大~大概幾度~會把它吹壞掉~  被吹壞掉是 測量 跟被擊穿一樣 都導通 還是測不出來數值~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個沒有一定答案,不能開機就是壞了,包括你沒焊好。